acer 5100喝咖啡~~處理

楼主(2010-06-02):
原廠判定~~喝咖啡!!
又是拆到一半才照相!!所以只補到k\b的背部!!

白博士拿來噴一噴!!過一下才開始刷一刷!!

刷好後!!用清水~~沖洗乾淨!!(他有生以來第一次洗澡)

風槍拿來噴一噴!!不然太濕不能放到預熱台!!
放預熱台烤乾它!!把水氣烤乾!!
開始裝機測試!!
經過~~洗!!脫!!烘!!~~後~~終於看到畫面了!!
分享之!!

网友:
阿彰大大出絕招了
洗完看起來好新呀
烤完後不曉得還有沒有白博士的味道n_079|

网友:
可以點杯菁茶微冰不加糖嗎?

网友:
之前有用到一部喝奶茶的ASUS,清時也費好一番功夫(不過沒有用水洗)~

网友A:
呵呵~~請筆電喝咖啡~~
用超音波加無水酒精下去洗不知是否一樣效果~~~但光是要能放下主機板的超音波機和酒精就太傷成本了~~~

白博士還真是好方法~~想請問一下阿彰大~
那預熱台的溫度和烤的間時大約是多久啊~~~

网友:
原來筆電喝咖啡可以用白博士阿~~
原廠判斷後不修只好送到阿彰大的手裡請喝白博士~~ㄏ哈哈
喝完要再烤一烤才可以出爐~~

网友:
白博士.....這~~~不是我以前常用的絕招嗎???
沒想到還有人會用耶~~~~~~~
但是~~~太傷本了吧~~~~~~
我以前都用白博士洗基版~~~就是太貴了~~~
現在都改用~~~愛地潔~~~不過去油不是很好用~~~只要不是油~~~就沒問題
但要是由污垢多~~~那就用最便宜的處方~~~~~鹼片~~~~~~
比例要調好~~不然會把板子吃出洞來...

网友:
咦.....喝到咖啡不會短路呀?
原廠維修的應該看到咖啡漬超開心的啦....可以退修了!!

网友:
受教了....原來白博士可以這麼用.....

网友:
用白博士也可以清理主機板,又學到一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請筆電喝咖啡~~
用超音波加無水酒精下去洗不知是否一樣效果~~~但光是要能放下主機板的超音波機和酒精就太傷成本了~~~

白博士還真是好方法~~想請問一下阿彰大~
那預熱台的溫度和烤的間時大約是多久啊~~~ ...

超音波!!大台的很貴!!
白博士比較好用!!該咬的雜質都會咬下來!!
用高壓風吹一吹!!是重點!!吹乾一點!!
放預熱台180度!!烤15~20分~~更久也沒關西!!零件不會掉!!
問一個問題!!可以想一想!!會有幫助!!
潑到湯!!潑到水(茶)!!與波到咖啡!!與波到酸性物質!!或有添加物的飲料(非酸性)!!
與強行灌奶!!
哪一些可以修復的機會比較大!!

网友:
哇~~~~大開眼界。

原來可以這樣搞的哦~~~~
(我沒有預熱台,但可以用烤箱低溫烤久一點。隔五~十分鐘打開門散水氣。)

网友:
洗洗更健康

网友:
  算你狠
心臟沒那麼大用水洗.......

网友:
太帥了不知道筆電也可以洗澡ㄝ"快學起來 謝了

网友:
上次處理一台ASUS M5200N是喝一杯熱可可,事主自行用吹風機處理無效三天後才送修,也是分解水洗、吹風機吹乾、主機板零件焊點輕微氧化--->用WD40伺候除銹防銹,組裝測試OK。

网友:
我是有遇過朋友手機洗澡時一起泡水...
之後拆了用小台的超音波加無水酒精去洗...洗一洗就好了...

修復機會為:
水 > 湯 > 咖啡 > 飲料 > 奶 > 酸性物質
個人猜測啦~~~但後來想想..水的密度感覺好像最小..容易跑進板子入....會變得不好排出.....

网友B:
哇..好猛..居然還可以這樣做.第一次看過..請問.那電池要拿下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哇..好猛..居然還可以這樣做.第一次看過..請問.那電池要拿下來嗎..

你電池不拿下來~~~想上頭版新聞嘛????(電池自燃爆炸又一例)

通常洗板子~~要分解到只剩主機板(很費工)~~~~有電池一定要拆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還有...被波到水一定不能上電 XD

楼主:
回复 网友D:

水 &  湯(茶) 的滲透是最強的!!一般水跑到主板因滲透好!!會快速擴散!!如在BGA的零件旁!!就會跑到BGA下面!!任何零件下方都可以通行!!也因為易擴散!!波到時~~修復的機會低!!

酸性物質!!(水有添加物)不易擴散!!但因為有酸性!!會讓零件的腳腐蝕或主機板腐蝕!!如電池未拆更嚴重!!導電加速腐蝕!!

咖啡~~奶~~或飲料(非酸性)~~一般因為水有添加物!!會變的比較濃!!相對擴散的比較慢!!且經過K\B後!!因為內部空間比較小!!
會大量附著在外殼與K\B間!!相對的落入主機板的水分比較少!!且進入後也比較不會跑!!就再那裡!!
只要不是電源IC的話!!8~9成洗一洗就好!!(但電池也要拆掉)

所以修復率~~因該如下
咖啡>奶>飲料>酸性物質> 湯>水

网友:
又偷學到順序了~~~
有看文章的好處~~~多多學習不知道的知識~~~~~

网友:
 和我猜的差太多啦~~~可以說完全相反~~~

网友E:
放在預熱台正反面都要烘烤嗎?如果是桌機主機板電容不是耐溫105度 也可以開180度嗎?
焊接電容時焊槍的溫度你都開機度?

网友:
我以為是看導電程度咧
之前我家女王手機進奶茶....我跟她說:千萬不要開機,等風乾看有沒有救
結果隔一天去公司,某個"好心"的同事就建議她開機
就看到那個手機通電..然後過沒多久...熄滅.....嗶~~~~~(心電圖一片平坦)

聽到真的很想打人咧!!

网友:
回复 网友F:

呵呵...總有這種"好心"的人~~~~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放在預熱台正反面都要烘烤嗎?如果是桌機主機板電容不是耐溫105度 也可以開180度嗎?
焊接電容時焊槍的溫度你都開機度?

那是電容耐105度~不過你要連中間的散熱空間也算進去....
設定180度~~~不代表電路板的表面溫度能達到180度....等熱傳導到電容也不一定會超過105度...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是電容耐105度~不過你要連中間的散熱空間也算進去....
設定180度~~~不代表電路板的表面溫度能達到180度....等熱傳導到電容也不一定會超過105度...

原來是這樣阿!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是電容耐105度~不過你要連中間的散熱空間也算進去....
設定180度~~~不代表電路板的表面溫度能達到180度....等熱傳導到電容也不一定會超過105度...

看來要是用烤箱的話,溫度就不能太高了。烤箱會保溫,還好有人問。

网友H:
這個實例讓我想到若干年前
我有客人跟我說他的鍵盤不能動(桌上型的)
我問了老半天終於得知
他不小心把可樂倒在鍵盤上
就拔鍵盤拿去洗
當時我轉述給我家人聽大家聽到都笑翻了
......
好奇問一下彰大
這台筆電的鍵盤
是否依然健在

网友:
回复 网友I:

 真是厲害又學一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這台筆電的鍵盤當然健在

网友:
小弟之前遇到最悽涼的下場就是"奶昔"連送去維修站都不要幫我修= =

网友:
原來是這樣處理喝咖啡的筆電,難怪有高人說保內這様狀況可以先拿去給他洗,在送回原廠,太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這個實例讓我想到若干年前
我有客人跟我說他的鍵盤不能動(桌上型的)
我問了老半天終於得知
他不小心把可樂倒在鍵盤上
就拔鍵盤拿去洗
當時我轉述給我家人聽大家聽到都笑翻了
......
好奇問一下彰大
這台筆電的鍵盤

這一台運氣不錯!!k還是好的!!
如運氣不好也有遇過!!鍵盤有幾顆不能用的!!
這時就很倒楣了~~

网友:
還可以這樣稿喔..我地一次看到我以為碰到水就沒救囉.
原來還可以轟一烘喔..
真是太厲害囉..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只要是水!!就會導電~~

重點是擴散面積!!

回复 网友I:

鍵盤~~一般用強風吹一吹~~
不可一水洗  !!不然水會在薄膜內!!不會乾~~

回复 网友J:
有白博士的味道!!但會淡去!!

网友K:
不過糖分似乎對金屬物有很強的腐蝕性,之前處理喝奶茶的,大概只隔一個禮拜,接腳處已經開始出現綠色物質。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過糖分似乎對金屬物有很強的腐蝕性,之前處理喝奶茶的,大概只隔一個禮拜,接腳處已經開始出現綠色物質。

有可能是因為外接電池沒拆掉!!會加速氧化!!
可以做一下實驗!!不是有廢板!!準備2片!!一個加電!!一片不加電!!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
哇……你好强大啊!!!你用的是什么东西清洗啊!白博士是什么东西啊?类似洗洁精这些东西吗?

网友(2010-11-02):
在以前主機板用鎳氫電池時漏液也常常這樣用水洗處理
不過筆電鍵盤內的薄膜線路就沒這麼好處理了
而且鍵盤壽命會變很短

网友:
又學到一招了

网友(2010-12-03):
真的是看傻了
之前遇過進水的頂多全拆烘乾
還沒遇過進咖啡的...

网友:
洗一洗就好了???

這麼強大

應該是導電開不了機,清洗後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