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三星Sansung 920N 背光有亮,但送訊號無畫面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10-06-03):
SAMSUMG 920N
A81SC EEPROM故障
更換代用ATMEL24C16AN EEPROM
裝回測試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厲害! 不錯的參考資訊。感謝提供學習。

网友:
不錯的參考案例,記錄下來謝謝拉!

网友:
寶貴的經驗分享,詳細的說明,還附上解說圖,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A81SC EEPROM 要去哪買

可以用 24C0824C16 SMD EEPROM代用

网友:
看到這個例子 維修換掉的東西 想到我那天修一片顯示卡 也是這樣 偵測不到 換掉就好了 感覺我好像是蒙中的

网友(2010-07-15):
感謝分享..第一次見到是這種維修方式..

网友:
真棒的經驗分享.
這之前因為這故障原因我放棄好幾台維修
現在可以搞定ㄌ 開心! 感謝大大^^

网友:
回8#
710N有電無畫面更換BIOS就會好
BISO有人燒好程式單顆出售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是太好了..讓我多了一個資訊

网友(2011-01-22):
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三星這台 大顆的是MCU 內需燒錄相對應型號的軔體 非BIOS

网友:
MCU位置在A81SC的上方 正方形 IC 那個就是,網路上有賣整片的

网友:
那個EEPROM算是這類機種的通病
通常換掉就會好...
也恭喜板大完修

网友:
我手上有客戶留下一台三星710T,ad板故障不啟動,到現在一直找不到板子,煩啊!

网友:
實用ㄚ.感謝n_089|

网友:
感謝分享~讓我又偷學一招

网友:
實用ㄚ~~(筆記)

网友(2011-10-06):
不錯的參考案例,謝謝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