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CPU供電檢測流程圖」的小小疑問

楼主(2010-06-03):
轉眼也來到痞酷網兩個多月了,從完全看不懂,到勉強能了解一些先進的維修經驗,也著實花了不少時間去不斷的,甚至於重複的閱讀一些舊文,來增進知識。
這兩天爬到一篇2009年的舊文,「865GV-M3 CPU供電問題」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highlight=865GV-M3
,看到其中playx在11樓提供的圖,是關於CPU供電檢測流程,這篇記得我已經讀過,當時似懂非懂,這次又碰到,習慣的再讀一次當作複習,突然覺得有些疑問,如下圖:
1.第一排紅框的字,好像應該對掉才是,「有供電,檢查上管的D極到電源線的電路」,mosfet的D極有電壓,電源供電已有為何還要檢查「D極到電源線的電路」?
2.第二排黃框好像是「輸入」而非「輸出」?
3.第三排綠框也似應該對掉才是;檢查電源控制芯片供電,有供電電壓為何要去查12V或5V供電電壓到電源控制芯片的電路?似乎是無電壓供應才需查,而有電壓則應查PG訊號有沒有進入電源控制芯片,因為PG信號不來,有電壓芯片也不工作。
這些疑問是不是我的認知有錯還是我的邏輯不對?

如果這問題已PO過,而我沒找到,表示我還不夠認真,請告訴我位置,我讀完再去面壁,並請管理員刪了這篇發文吧。

网友:
的確,紅色框判斷,應該是要對調。
黃色框,應該是輸入.........同樣又是資料寫錯了。
綠色框.........還是老樣子,又寫錯了,對調。

有電壓時,要檢查的是致能信號,並非PG。
真正檢修時,還是要查資料手冊,了解各腳所代表意義,做出判斷。

楼主:
剛剛又找到playx以前貼的「主機板各電路檢修流程圖」,在加上您的說明,明白了,謝謝。
您說的「有電壓時,要檢查的是致能信號,並非PG。」所謂致能信號是不是EN信號?我所讀到的資料包括對岸的書籍,都說PG信號,有一本對岸出的書上講解到6相輸入電源線路時,所採isl6307這個晶片,圖上就畫著PG信號輸入,晶片接腳上寫著PGOOD(這本書的圖印的實在太差,用看網點10倍的放大鏡都看的模模糊糊,最後用比對及猜的,所以無法scan並PO上)。但在研讀isl6307這顆晶片的datasheet,根本「找」不到PGOOD信號輸入腳,讀datasheet發現最有可能是第41腳的en_vtt,他的接腳說明如下:
EN_VTT - This pin is another threshold-sensitive enable input for the controller. It’s typically connected to VTT output of VTT voltage regulator in the computer mother board.  When EN_VTT is driven above 0.875V, the ISL6307 is active depending on status of ENLL, the internal POR, and pending fault states. Driving EN_VTT below 0.745V will clear all fault states and prime the ISL6307 to soft-start when re-enabled.
不知如此判斷是否正確?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TERSIL/ISL6307.html
算了,壓縮後仍然900多K,又沒網路硬碟應急,提供網址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修改圖片檔案,解析度控制在800*600,檔案大小控制在60KB上下為宜,請盡速修改喔!
是的!正是如此。
小弟我英文不太好。
EN_VTT,是接到VTT電壓,如果VTT沒有出現(待機情形下要有),便無法動作,isl6307會進入保護狀態。
還有ㄧ個致能信號,就是EN_PWR,這個信號也是必須具備,在資料手冊內的範例電路,直接從12V分壓取得,主要提供來同步控制「從」晶片(驅動MOSFET的小IC),如果該腳位處於低電位,將會關閉並清除所有狀態,進入保護模式,等待重新啟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提醒,一陣手忙腳亂,修改好了。另外再次謝謝您的說明,並提供我一個與isl6307奮戰的方向。

网友:
回复 网友C:

aecom大,沒關係!
讓您誤會了!資料手冊的大小沒關係,放上來也沒差!
主要是圖片,除了解析度,大小能控制在60KB上下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還想要深入了解cpu供電規格,
可以上intel網站,找供電模組(VRM)規範就可以了解各家控制ic的控制原則及演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