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了~~~我終於~遇到地雷希捷的硬碟了

楼主(2010-06-03):
500G的第12代硬碟....
狀況~~~超神奇~~~
重灌系統...3天出問題回來
檢查IO檔案...超神奇~~~通通顯示0KB...有檔名沒檔案...
檢查壞軌~~2%左右的位置~出現壞軌區段~~但是~~不多..
更神奇~~~~用還原系統~~~通通出現硬碟錯誤.....
用Ghost居然給我顯示第0軌無法存取~~~就直接失敗退出....
真的是第一次遇到這問題耶

网友A:
引用 楼主:
500G的第12代硬碟....
狀況~~~超神奇~~~
重灌系統...3天出問題回來
檢查IO檔案...超神奇~~~通通顯示0KB...有檔名沒檔案...
檢查壞軌~~2%左右的位置~出現壞軌區段~~但是~~不多..
更神奇~~~~用還原系統~~~通通出現硬碟錯 ...

有試過用低階格式化嗎?至少先把壞軌部分處理掉!
如果硬碟本身沒問題,有可能病毒作怪!僅供參考

网友:
前天才敗一台320g的行動碟.本想買希捷500g另買行動碟盒.但看到富士通整台做得好漂亮.就敗下去了n_129|

网友:
原來SEAGATE 11代災情這麼慘重啊...沒去注意呢,印象中是只有320G的出事
似乎12代也陸續有災情傳出...
之前裝機遇到的是80G那批的seagate機瘟...也是裝好放著,又拿出來重開就死了,那批是進了20顆吧
算一算大概換掉一半....累死n_075|

网友B:
死雞牌的那波雞瘟已經過了很久,
應該是不會碰到才是,
至少是1年以上的硬碟才有機會,
要列出型號才能知道是不是死雞牌的雞瘟.
不過車上也丟了棵還沒時間送修的死雞牌500G的,
才過1年就遇到壞軌,
你應該只是單純壞軌而不是遇上那波死雞牌雞瘟才是.

网友C:
回复 网友D:

legion 大你忙完了阿~~.要玩土炮了嗎n_125|
shunxing大那個硬碟還可開機嗎.可以的話要是有重要資料先救救看.把資料拷備出來.再送修吧.應該還沒過保吧
突然找不到我那套硬碟修復軟體.站上我看過有人貼過

网友:
嗯,快可以開始玩了,
大概要等要月中以後,
不過這個星期天要先試試shunxing的那幾棵霍爾,
先掛到1版上作測試,先用8BIT的ADC來測試.
如果可以的話,那麼在2版的話要改的部份就可以少很多了,
就會只在ADC上作修改和掛上RS232部份.
所以等這個星期天的1版掛霍爾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試過用低階格式化嗎?至少先把壞軌部分處理掉!
如果硬碟本身沒問題,有可能病毒作怪!僅供參考

我也怕是病毒在作怪~~~但~~~我都把磁區重新查過
MBR也重建了~~還是出狀況...最後~~~還是送修了~~~
懶的跑台中~~~我用寄的寄出去了~~~

引用 网友B:
死雞牌的那波雞瘟已經過了很久,
應該是不會碰到才是,
至少是1年以上的硬碟才有機會,
要列出型號才能知道是不是死雞牌的雞瘟.
不過車上也丟了棵還沒時間送修的死雞牌500G的,
才過1年就遇到壞軌,
你應該只是單純壞軌而 ...

這壞軌讓我感覺明奇妙~~~~這是第2台遇到相同範圍的壞軌了..
感覺是病毒引起的~~畢竟新電腦~~我都有設定重開機自動回覆系統..
不可能輕易的出現壞軌才對..而且系統與資料分開運作的情況之下~~更不太可能發生
總絕得...除了病毒..再來就是本身的設計有瑕疵了...

引用 网友C:
legion 大你忙完了阿~~.要玩土炮了嗎n_125|
shunxing大那個硬碟還可開機嗎.可以的話要是有重要資料先救救看.把資料拷備出來.再送修吧.應該還沒過保吧
突然找不到我那套硬碟修復軟體.站上我看過有人貼過 ...

開不了機了...但~~~神奇的就是...還可以用外接的方式讀取資料~~
檔案檢查~~完全沒問題~~~要隨意複製貼上也很正常~~~超神奇的..
但把硬碟裝在別台電腦~~還是出現IO錯誤~~~要還原~~也是第0軌無法寫入...

网友E:
是SATA的嗎…
之前有遇到相同的情形…
結果換一條排線就好了…
因為SATA排線頭會有變形的狀況…
造成接觸不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怕是病毒在作怪~~~但~~~我都把磁區重新查過
MBR也重建了~~還是出狀況...最後~~~還是送修了~~~
懶的跑台中~~~我用寄的寄出去了~~~

這壞軌讓我感覺明奇妙~~~~這是第2台遇到相同範圍的壞軌了..
感覺是病毒引起的 ...

能送原廠就交給他們處理比較閒n_125|
如果過保必須自行處理那就要費心了!
硬碟廠商都有一套自家的低階格式化程式,用來檢查以及隱藏物理性壞軌區塊,這也是為何很多標榜XXXG,實際上機之後發現少了很多空間的原因了!
如果用任何一種方式還能正常存取,我會用該廠的低階格式程式試看看!
低階格式化才真的是蝦咪蛙哥通通洗乾淨不留痕跡.

另外請教一下,您那連續引用是怎麼弄的?我都搞不出來n_025|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SATA的嗎…
之前有遇到相同的情形…
結果換一條排線就好了…
因為SATA排線頭會有變形的狀況…
造成接觸不良…

接觸不良~~~不可能無法寫入資料到第0軌....
而且~~~我用外接的~~也適用原本的排線....
就是因為測試了很多種方式都不行~~~
廠商也認定硬碟有問題~~~保固內~~當然直接送修拉~~~~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能送原廠就交給他們處理比較閒n_125|
如果過保必須自行處理那就要費心了!
硬碟廠商都有一套自家的低階格式化程式,用來檢查以及隱藏物理性壞軌區塊,這也是為何很多標榜XXXG,實際上機之後發現少了很多空間的原因 ...

引用 楼主:

接觸不良~~~不可能無法寫入資料到第0軌....
而且~~~我用外接的~~也適用原本的排線....
就是因為測試了很多種方式都不行~~~
廠商也認定硬碟有問題~~~保固內~~當然直接送修拉~~~~ ...

wason大說的是這個? 我是很笨的按引用後copy起來放,之後再貼回來

网友:
引用 网友F:

wason大說的是這個? 我是很笨的按引用後copy起來放,之後再貼回來
引用 楼主:

接觸不良~~~不可能無法寫入資料到第0軌....
而且~~~我用外接的~~也適用原本的排線....
就是因為測試了很多種方式都不行~~~
廠商也認定硬碟有問題~~~保固內~~當然直接送修拉~~~~ ...

這樣阿..........
終於會了......
謝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500G的第12代硬碟....
狀況~~~超神奇~~~
重灌系統...3天出問題回來
檢查IO檔案...超神奇~~~通通顯示0KB...有檔名沒檔案...
檢查壞軌~~2%左右的位置~出現壞軌區段~~但是~~不多..
更神奇~~~~用還原系統~~~通通出現硬碟錯 ...

沒錯你這台跟上次出槌的那批貨症頭是一樣的... BIOS 有BUG..  所以我很久就不用死雞了 相信w大也不會去用死雞 做出來的炸雞會壞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