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遙控電扇(已解決)

楼主(2010-06-03):
按遙控跟面板的開關都沒反應
面板的燈都不亮風扇也沒動作
請問哪的大大能幫我修
價錢好談

网友:
大部分是壞左邊的4顆矽控晶體
完全無作用 就中間電源或 IC問題了 不是ZD5V掛了
那就是IC囉
IC壞 更換還要燒程式 不好賺

楼主:
那t大你能幫我修看看嗎
如果是IC壞了
那就不用修把他寄回來給我
我會給你檢修費
可以嗎

网友:
保險絲檢查看看,
若沒壞,
檢查裡面的線路,
如電源線,
馬達的配線,
有可能是馬達配線斷了!

楼主:
保險絲是壞掉的
可是我有把他接直通
電源燈也是不亮
那因該還有某個元件壞了吧
可是我不知道怎麼查
所以請各位大大幫我檢修看看

网友:
你住哪裡ㄚ~~~~找人幫你最快~~~~
順便解說~~~ㄒㄒ
台南的話~~~我可以幫你
免費~~~

楼主:
謝謝阿壹大大
可是我住台中沙鹿

网友:
我修過類似的電扇基板。
是那一顆大的陶瓷電容容量不足(205J 250v--->電容量為2uf)
可量稽納兩端電壓是否不足5v 來判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阿壹大大
可是我住台中沙鹿

台中~~
沒法度~~
我住北部~~
幫不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中~~
沒法度~~
我住北部~~
幫不了你~~

大大方便的話留個地址.姓名.電話給我
我會跟你聯絡.再寄過去給你維修看看
看哪方面故障.如果是IC故障的話
那就不用修.再寄回來給我看運費跟檢修費多少
我在匯給你..

网友B:
IC 要壞掉  比較不容易
復修機率很大~~~~
你要檢測要含遙控一併送修處理~~~~
看搖控有沒有問題~~~~~
順便檢查
沒人幫你在寄給我~   我幫你處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t大你能幫我修看看嗎
如果是IC壞了
那就不用修把他寄回來給我
我會給你檢修費
可以嗎

目前住鄉下地方
零件取得不便
故無法幫忙
真抱歉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保險絲是壞掉的
可是我有把他接直通
電源燈也是不亮
那因該還有某個元件壞了吧
可是我不知道怎麼查
所以請各位大大幫我檢修看看

”保險絲是壞掉的可是我有把他接直通”

這是相當危險的做法,保險絲是用來保護電路用的,它會燒掉表示電路中有零件短路,你將它跨接表示沒有保險絲的作用了,”願主保佑你”

那顆藍色的零件應該是突波吸收器,用電表量看看是否短路了,如短路將它拿掉不要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 要壞掉  比較不容易
復修機率很大~~~~
你要檢測要含遙控一併送修處理~~~~
看搖控有沒有問題~~~~~
順便檢查
沒人幫你在寄給我~   我幫你處理

謝謝阿壹大大.也請阿壹大大發個短訊資料給我
我等禮拜一郵局開.我就寄過去給你
就麻煩阿壹大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住鄉下地方
零件取得不便
故無法幫忙
真抱歉了

t大沒關西.還是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保險絲是壞掉的可是我有把他接直通”

這是相當危險的做法,保險絲是用來保護電路用的,它會燒掉表示電路中有零件短路,你將它跨接表示沒有保險絲的作用了,”願主保佑你”

那顆藍色的零件應該是突波吸收器, ...

謝謝狗狗大大的提醒..
那是因為拆下來清洗"阿式"到才會壞掉
所以想說接接看有沒有反應.沒想到還是一樣
因為手邊也沒電表.所以沒辦法量
還是謝謝狗狗大的幫忙...

网友E:
這個案例供您參考, 問題出在馬達線圈上的溫度保險絲110-130度攝氏被燒毀 ,造成原因為軸心失油或起運轉電容器變小, 必須處理.

网友:
修過稽納開路,不過我的保險絲沒燒掉.

网友:
回复 网友F:

引用 楼主:
按遙控跟面板的開關都沒反應
面板的燈都不亮風扇也沒動作
請問哪的大大能幫我修
價錢好談

按遙控跟面板的開關都沒反應
面板的燈都不亮風扇也沒動作...這應該是板子上出問題了n_079|

网友G:
我的話會從這幾個零件先查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個案例供您參考, 問題出在馬達線圈上的溫度保險絲110-130度攝氏被燒毀 ,造成原因為軸心失油或起運轉電容器變小, 必須處理.

謝謝大大.馬達我有過電是會轉沒問題的
問題是在電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話會從這幾個零件先查

謝謝大大.東西我已寄去給阿壹大處理了
等阿壹大怎麼說了.謝謝大家的幫忙

网友:
ㄏㄏ~  我今天收到了~~~但是太晚下班~~`
要等明天晚上再來~~~看看~~~~

网友B:
我剛剛幫你檢測好了~~~~
你搖控有問題~~~~按鍵~~~有時不順   我已經幫你用w40 處理好了
順便幫你把2塊電路板全部加焊.....
遙控外殼~~~也用 白博士幫你洗低亮晶晶
至於壞掉的3個零件~~~要等我星期六~~~放假才有辦法幫你買零件

网友:
阿壹大你稽納二極體的指標好像錯了...........

网友:
不然那顆是~~~~~~
ㄏㄏ

网友:
47歐姆電阻旁,稽納二極體不是那一顆橙色的嗎???
是我記錯了嗎

黑色壞掉的二極體是否為1N4007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剛剛幫你檢測好了~~~~
你搖控有問題~~~~按鍵~~~有時不順   我已經幫你用w40 處理好了
順便幫你把2塊電路板全部加焊.....
遙控外殼~~~也用 白博士幫你洗低亮晶晶
至於壞掉的3個零件~~~要等我星期六~~~放假才有辦法 ...

阿壹大辛苦你了謝謝.修好時給我報個價
我在匯過去給你..

楼主:
感謝阿壹大大的幫忙.東西我已裝上去
功能正常已經可以使用了謝謝..
還有感謝其他大大給的參考提示
這論壇的各位大大人都不錯真熱情
真有人情味

网友:
ㄏㄏ~  可以用就好
不客氣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