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設計時會將"負載阻抗"計算進去嗎?

楼主(2010-06-03):
又是一部隨機炮的狀況:
風扇故障,1000uF電容有微突
測得數據 (1) power_on 8.22v (2)power_ok  0.14v (3)-12v量得-7.33v~-7.7v,其餘詳如附表
風扇更換, 1000uF電容更換(量得電容值,1065uF)
測得數據 (1) power_on 4.63V (2)power_ok  5.17V  (3)-12v量得-6.68v~-7.5v, (4)12v量得 7.69v~9.65v,其餘詳如附表
在查無其他零件失常之情形下加載光碟機1部,硬碟1部
測得數據除了 12v 及 -12v電壓不穩定外,所有的電壓皆在可容許範圍
問題是,電源設計時會將"負載阻抗"計算進去嗎?

网友:
要將負載計算進去,才有辦法訂出該電源供應器能夠提供的功率。
電源供應器在量測電壓時,能夠掛上負載量測,所得到的數值才是我們想要的。

楼主:
多謝 S 大,
再提問題, 12V 及 -12V 電壓不穩定的情況對電腦的運作可能會有產生如何狀況?

网友:
回复 网友A:

12V的穩定度,顯得非常重要,如果電壓會飄動,要注意一下是否還有故障沒排除,老化的電容,可以一律都換掉。
-12V使用上,比較少,可以將該腳抽掉不用。

楼主:
謝謝 S大,讓我把所有電容換掉再測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