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51GM-S2G 北橋晶片空焊補焊

楼主(2010-06-03):
研究了一個多月的「痞酷網電子技術論壇」,終於設備來了開始動刀,如有更好的方法請指教.

原因:
1.主機板開機後顯示卡無畫面卻可以由內建顯示輸出
2.使用電腦偵錯卡常顯示(C1,00)(1D,1C)(50,D0)(D0,4C)

CPU:AMD-X2-5200-2.7GHZ

維修用工具:
T-8280 預熱台1600W ,952+ 熱風機270W,補焊膏,防熱膠帶.
請注意,使用T-8280原廠附的電線10A/250V在台灣不能用過熱怕會發生危險,本人已更換為台灣的15A/125V厚線已不會發熱

機器溫度:
熱風機:380度,風速7,預熱台:100度

準備材料與器材

加熱前貼上防熱膠帶

放入預熱台準,熱風機對北橋均勻加熱約20秒,關閉所有設備等待降溫.

裝好cpu與顯示卡

原廠熱機測試開始

北橋溫度測量

南橋溫度測量

CPU溫度測量

附註:測試另外兩塊主機板開380度30秒,400度20秒結果全掛變成短路,一開機就斷電或reset恆亮不久後也斷電

网友:
果然要好的裝備才能修好主機板~謝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請問大大~為什麼對北橋加熱 北橋還要貼防熱膠帶???
有點不懂???怕晶片爆嗎?

顯卡風扇好大啊XD

网友:
膠帶應該是貼旁邊吧?小弟我也不知道!
Geforce 6100很燙.....尤其跑內顯時,如果散熱片不加風扇,絕對很容易空焊。
Nf 430也是一樣,不過加個散熱片大概就能應付了。

看到阿水大說風扇.....仔細一看,咦?那塊顯卡,我好像有一張耶!
是微星7300GT嗎?無風扇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對呀!沒用過熱風槍怕溫度太高,剛好有同學給了我膠帶用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對呀7300GT  自己掛風扇,用兩條很細的束帶,貫穿散熱版後就OK啦!大顆風扇不會吵又便宜加長顯卡壽命.

网友:
不用這樣貼啦~~~反而要貼的是旁邊的小零件(怕被吹下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還不太會用熱風槍練習中....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那麼好的"家絲"羨慕 摟!!

网友:
存錢買家絲,學習好技術

网友:
说的好模糊,看得还明白.

网友(2010-11-02):
請問補焊膏是直接塗抹在瞐片旁嗎?

网友:
請問預熱台,預熱的時間要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