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M170E1 DC TO DC板維修遇到了狀況,求修~~

楼主(2010-06-03):
早期ViewSonic 170系列常見的故障狀況,DC TO DC電源板上的9743A故障造成面板白屏或是不穩定等狀況
先前的經驗是換9743A後即正常可顯示,但遇到了一台狀況不相同的,卡住了~~~求修線上的大大們了。

故障狀況:
換9743A後一過電面板4A保險絲即斷路,更換保險絲後過電會壓降至約2V左右(正常5V),經找故障原因發現
T-CON正負極短路,且過電時9743A所在的DC TO DC電源板會發燙,拆下量測發現有一顆電晶體短路造成異常
故障電晶體圖:(有大大知道這是什麼規格的嗎?)

另外原先有一片廢板用相同的維修方式維修結果也相同,但量測AD板電壓並無異常狀況,故有大大有相同經驗嗎?
DC TO DC全圖:(圈住的位置為電晶體短路位置)

求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編號 查資料阿~__~

楼主:
有找過了電晶體編號表了,但找不到此規格
因為規格編號的MB太大了,不然就提供給各位大大下載了

TO:0982大,是否可告知呢?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B:

ERIC530大,您還有沒有同樣的板子?
拆下來比對看看。可能是BJT的機會較高。

网友(2010-07-10):
此顆晶體為bfq29p

网友:
這塊DC-DC有時也會遇到陶瓷基板斷線問題。

网友:
請教一下藍色圈圈處是保險絲嗎?

板上各位大大好
小弟想請問一下這DC TO DC上的藍色圈圈處是不是保險絲呢?
小弟感覺上面有寫一個大寫"A"

网友:
這個元件應該是二極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