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蛋了.....又多了一件案子

楼主(2010-06-03):
前幾天,指導學長做機器人的老師(未來將向他學習),老師他有朋友要做一個電路,需要懂硬體的同學來幫忙,老師經過聽到的建議,找上我了......惶恐啊!
於是老師向我說明來龍去脈,由於對電路的設計內容不太清楚,不敢貿然接案,當時向老師說還要與同學討論看看(我們幾個同學一個team)。
今天再度與老師碰面,我提出我們的討論結果,如果案子的難度我們能夠承受,或許能夠接案,老師跟我說,不用擔心,他有看過電路圖,似乎不是很複雜(聽老師說的功能,要量脈搏、溫度....,有套件),希望能約個時間,與事主討論一番,我們又再度討論一下,明天可以跟老師喬時間了。

我想說的是......土砲電源測試器的程式,進度將會緩慢推進。
暑假也閒不下來,學長有安排我們上機器人課程(會舉辦一個小比賽,要設計程式),在加上老師的案子,這下又增加了一些壓力。
對於時間的安排上.....更顯的重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幾天,指導學長做機器人的老師(未來將向他學習),老師他有朋友要做一個電路,需要懂硬體的同學來幫忙,老師經過聽到的建議,找上我了......惶恐啊!
於是老師向我說明來龍去脈,由於對電路的設計內容不太清楚,不敢貿然接案,當時向老 ...

能者多勞... 你的醫生會發維修實例上來的 維修...中風的腦血管@@

网友:
哈哈~~~有事情做好阿~~~
我最近忙翻了~~~~都做沒錢賺的~~~
但至少可以省很多開銷~~~~

网友:
大大這樣才好阿!!
這樣才可以增加經驗值!!
哪像我們班...上完課之後就都沒再碰硬體了...幾乎都在講企畫要怎麼寫、怎麼掰,老闆才會接受。
我們對硬體的經驗值可以說是0阿,軟體程式部分也是...會寫程式的沒幾個...

楼主:
忙到現在來....已經快要出現麻痺症狀了.....每天已經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事情n_121|

現在就是蠻怕案子卡住,拖住土砲電源測試器的PC程式.......延緩程式與大家見面的時間。
兩個月的暑假,不知道夠不夠。
突然想起來,我的導師.....可能又會有一件VB程式的書,要幫忙的案子,最近微軟出了Visual Studio 2010,老師準備也要將他之前的書改版。
我們這個team....老師還挺喜歡找我們。

网友:
能者多勞!
這樣子才不會亂跑,
加油!

网友:
哈,加油了。學生時期多學點,多操些,有問題還有老師可以問。
雖然老師不見得會懂。但是多少可以給你方向讓你去找資料,可以省去很多摸索的時間。

跟老師保持良好關係。也是在大學一定要修的一門學分。

畢業後,不管你是就業還是昇學, 那個關係絕對終身有用。
加油

网友:
接吧~~.經驗可以累積實力~老師會看上你.就代表你有實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忙到現在來....已經快要出現麻痺症狀了.....每天已經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事情n_121|

現在就是蠻怕案子卡住,拖住土砲電源測試器的PC程式.......延緩程式與大家見面的時間。
兩個月的暑假,不知道夠不夠。
突然想起 ...

卡住沒差~~這是訓練你出社會的工作處理能力的最佳時機了~~~~
人要是興趣與有心想去一次完成多樣工作時~~~那種腦力激盪~~~
可以讓你有更多的想法與做法出現~~~這是很難得的經驗~~加油~~~

网友:
學生實多學習,出社會就容易升遷。
現在努力一些是對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師他有朋友要做一個電路,需要懂硬體的同學來幫忙
>有看過電路圖,似乎不是很複雜(聽老師說的功能,要量脈搏、溫度....,有套件)
一般這種事,就是老師要作人情給朋友,然後拉學生來作免錢工人
這種事在校園很常見,你也只能認了,沒別的選擇,
都有套件了還作不出來,哎,,,,,,

>土砲電源測試器的程式,進度將會緩慢推進。
這個其實就不急了,因為這個種式並不會影响主結構的運作,
只是數據後製作業而已,
就等暑假期間有空檔的間隔時再玩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套件就比較沒差,兜一兜大概就可以了,當時是怕整個要重新設計,才有些猶豫不決。

有遇到問題,在盡量想辦法克服,不然.......還有這邊,可以請教大家。

网友C:
打怪吸啪增加經驗值,慢慢提升戰鬥等級............聯想到電玩了.......
技術也是這個道理,每一種挑戰都是最好的進階方式,無論成功與否都是難得經驗.......有實力才有機會接到挑戰......
不然怎麼不叫我接n_120| .......我一定把套件裹粉丟到油鍋,開180度C直接一番炸! ...新產品=電子炸機板

話說,昨晚才發現我家老大不知道哪時找了個外掛在練功.....:on_144|
現在的小孩真是不能掉以輕心,弄幾次給他(看),就會自己來了.......:on_119|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打怪吸啪增加經驗值,慢慢提升戰鬥等級............聯想到電玩了.......
技術也是這個道理,每一種挑戰都是最好的進階方式,無論成功與否都是難得經驗.......有實力才有機會接到挑戰......
不然怎麼不叫我接 ...

黃易嘛???我好久沒掛了~~~前幾天小更新~~~
結果外掛商搞了一個到期日1899年...變成免費登入但會斷線..加個指令~~
就可以掛到下次改版都不用錢~~~好爽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黃易嘛???我好久沒掛了~~~前幾天小更新~~~
結果外掛商搞了一個到期日1899年...變成免費登入但會斷線..加個指令~~
就可以掛到下次改版都不用錢~~~好爽阿~~ ...

您也玩黃易阿n_119|
不過那是三年前玩的了,那時我也上了百大排行榜耶(財產)
後來沒玩了,帳號給玩家朋友,沒兩天他就說被盜帳號了n_123| ,全身上下清光光:on_144|
那時流行黃易廣告酷說板:沒玩過黃易,別說你被盜過帳號!:on_087|

我家老大這兩天想到玩楓谷,他同學前天用150點跟他換一億楓幣:on_133|
我身上還好幾億....不知道能不能脫手:on_136|

......黃易....該不會是大蟹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您也玩黃易阿n_119|
不過那是三年前玩的了,那時我也上了百大排行榜耶(財產)
後來沒玩了,帳號給玩家朋友,沒兩天他就說被盜帳號了n_123| ,全身上下清光光n_144|
那時流行黃易廣告酷說板:沒玩過黃易,別說你被 ...

我上過等級佛門百大....財產要進百大很簡單阿~~~支票換一換隔天維修之後就進了~~~
倒是我沒被盜過帳號耶~~~~畢竟我都24小時上限~~~都有用防盜卡防盜碟在來的電話鎖

楓谷...我好窮阿...46等卡了3年還是46等...哈哈~~~~~

什麼是大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上過等級佛門百大....財產要進百大很簡單阿~~~之片換一換隔天維修之後就進了~~~
倒是我沒被盜過帳號耶~~~~畢竟我都24小時上限~~~都有用防盜卡防盜碟在來的電話鎖

楓谷...我好窮阿...46等卡了3年還是46等...哈哈~~ ...

當時黃易我用神行免費版,也24H掛著,減低被盜風險,沒用防盜!
楓谷從2年前賣週年慶楓葉開始發財
買寵物用全圖吸+打全圖+無敵
因為主要是我家三寶在玩,我都每隔一段很長時間才玩一下,賺楓幣買點商給小朋友n_136|
大蟹是黃易認識的一位玩家,也是修冷凍設備的
...........怎麼又離題了......還真是打屁閒聊了......

网友E:
楓谷丫~好久沒有上線了 ~從封測時的帳號,玩到32級就放棄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當時黃易我用神行免費版,也24H掛著,減低被盜風險,沒用防盜!
楓谷從2年前賣週年慶楓葉開始發財
買寵物用全圖吸+打全圖+無敵
因為主要是我家三寶在玩,我都每隔一段很長時間才玩一下,賺楓幣買點商給小 ...

在打屁區離題很正常阿~~~~~
你那篇去看看過了~~還補圖了耶~~~

你楓谷
外掛也開很兇~~~~小心被抓
PS~~我玩遊戲~~沒在討論我的工作的~~通常我玩遊戲~~都自己一個人在玩~~沒有組團的習慣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楓谷丫~好久沒有上線了 ~從封測時的帳號,玩到32級就放棄了~

造型可愛是賣點~
不過大部分都在打屁閒聊,要不解任務,最多的就是掛機!
認識一位玩家(女生唷,還未婚n_044| )也是掛機的時候跑來說要吸趴,反正我是掛機的無所謂.
光跟著吸趴一段時間就上4轉1XX級了,楓幣也吸了上億!
到現在我又隔一年沒上了....三寶沒鬧!
現在晚上有空就玩一下CS,不用在乎等級,打一打就睡覺!武器就看地上掉的,挑好的來檢(職業撿骨)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打屁區離題很正常阿~~~~~
你那篇去看看過了~~還補圖了耶~~~

你楓谷
外掛也開很兇~~~~小心被抓
PS~~我玩遊戲~~沒在討論我的工作的~~通常我玩遊戲~~都自己一個人在玩~~沒有組團的習慣 ...

圖文都補上了,只是壓克力鑽孔部分,還沒找到我那破裂面板的LCD,找到之後還是會測試看看再補圖文.
楓谷開掛經常被橘子招待環遊世界一週!幸好不是180天的!大概我也是點商消費者吧!
我開了好幾個帳號,每個帳號主要角色都1XX級以上(當然是掛出來的),所以被鎖一個就開另外的,除非鎖光光就沒搞頭了!
當然還是要先用小咖測試外掛,能用再開大咖!
掛機也要有品,找不到好掛點,就隨便找冷門點掛著先,等半夜凌晨再找熱門點!反正就是盡量低調.

不過我玩遊戲的宗旨是不花台幣!用遊戲幣換點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