濾波問題

楼主(2010-06-04):
小弟我的觀念中 電腦用的電源供應器因該是最穩最乾淨的  跟一般變壓器比起來
最近購買一個USB DAC 擴大機  他電源是12V的 於是想不要用他附贈的變壓器
改POWER 12V給他用 這樣也比較省電
結果接上去 音量開最小聲就聽到一堆雜訊聲 怎會這樣?
電腦用的電源供應器不是電壓很穩濾波又乾淨嗎?
再請教另外一個問題示波器要怎樣看 電源供應器比較穩
我有用一個普通的電源供應器 跟另一個比較高檔的  看波圖形起伏都差不多 請問要怎樣看差異?
麻煩前輩指導一二 謝謝

网友:
其實不然,交換式電源漣波較大,且會有來自一次側開關的交換雜訊,所以電壓純淨度反而不若線性電源。
除了可以看漣波大小外,還可以注意電源在負載變化時的電壓變動情形,以及各路輸出的cross regu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