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H CHS-350 雜牌電源供應器 過高的5VSB

楼主(2010-06-04):
剛剛找了一下,R-H 也有一位大大有PO,聽說是對岸的,我查了一下,叫潤宏

這顆故障情形是綠線短接後,無法啟動,量一下VSB處,有電壓,但不是5VSB

好像是9VSB,還是跟現在修好一樣,是6.7VSB,反正我記得很高,且不能啟動

先來看一下外表!

再來是故障的元件

昨天應該有些大大,我有PO這顆二極體去哪買的問題,我測一下它短路了,是共陰二極體

昨天有某大跟我說,可以找 STPS4045CW 的來代替,今天跑遍了電子街,雖然沒找到一樣的,但買了三個不同的共陰二極體

而我買的其一就是這顆的U30D60C。換上去,量各點電壓。

接著量5VSB,有點高是6.71V

接著下是短路PS-ON,量出來是6.6V
再來是量紅線,有5V
再來是量澄色線,有3.3V
再來是黃線,有12V
再來是量PG電,有5V
再量是負電壓-12V
再來是負的5V
接下來是POWER成功啟動了。

已成功能開機,只是覺得為何它的5VSB這麼高,要6.71,開機後會有嗡嗡的聲音,POWER有點震的感覺,這樣算維修成功了嗎?

明天來修七盟的POWER,故障情形為5VSB電壓為9V多,敬情期待!

网友:
5VSB,有點高是6.71V..............挖 好像太高 ~會不會有尾險阿...

楼主:
有查過附近的元件,W大曾說過,穩壓元件的問題,我也有找過

但..........................................無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回授方面出問題,+5VSB自己本體的回授。

看其他的電壓都蠻正常的啊!

网友:
前面那邊的小電容檢查看看吧,好像50V的小電容吧

网友:
既然穩壓的齊納二極體有查過是正常,適用指針量的嗎?
要不然就換一顆試看看
還有附近的小電容也是有可能的~~我覺得你應該要查好不然用到主機板這個電壓是不行的喔

楼主:
感謝man 我是用數位電表量的,齊納沒問題,晚點再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