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表機] EPSON EPL-5700維修實例

楼主(2010-06-04):
這台也算不上什麼維修實例~~只不過就燈管掛了......
本想說看有沒有便宜燈管可以買回來玩玩就好~~~
但......居然有人送我整台的....問他的帳號~~至少也讓我付個運費給他~~
居然都沒回我 ...不過....那台能用的~~也只有幾樣東西~~~
重要的零件也是壞的~~也難怪會送給我...但我還是得要PO個維修給大家看看
也在此順便感謝q9650大大提供的雷色印表機零件
來看這算不上維修實例的維修~~~~
我這台以封存已久~~~拿出來用卻是~~~2個燈狂閃~~~~
最後我把它拆了.....
發現~~燈管斷了(這種燈管好像幾年沒用就會自動爆開)
測量長度之後~~~在板上問了~~~誰有該燈管~~~
結果~~~居然有人送我整台的零件機.....
收到之後拆開.....
在取出報紙的時候...居然~~發現了怪東西....原來是...洗衣機的進水控制器....
先收到零件盒之後~~~~繼續開箱~~~~
先拆開來看情況~~發現~~碳粉夾會漏碳...
感光鼓嚴重受損~~~~
最後~~~先拆下加熱模組~~~
本來想說~~機版可以通用我那台~~~但發現..這台機版~~~~好簡單....
跟我的機版比起來差真多阿~~~~我的記憶體還裝滿的.....
把加熱模組裝上我這台隻後~~~開機測試~~確定可以正常動作了
接上電腦~~~~來列印我畫好的電路圖~~~
印出來的黑度還不是很好~~~但已經不錯了網友送的~~~就加減用了~~~在買一台也太佔空間了

另外~~q9650大大~~我打算把那台的電路板與雷射.感測零件通通拆下~~~
外殼與鐵架我打算分解當原料送進回收廠~~~~要不然我不知道要放哪~~沒空間放這台了..

网友A:
EPSON的黑度都不夠黑....HP 的倒不錯..其它牌的沒試過(公司主推EPSON)
 人家才剛送你就要拆光光啦~~~~但也對啦~~光是要修或要賣都不划算了~~~

网友B:
這台之前是好的, 可以用
只是感光鼓有傷到, 印出來有黑點
漏碳應是寄送過程產生的

進水閥線圈是好的, 看有沒有機會用到

太慢認識你, 不然之前一年固定都有幾台LQ-300會報廢
就可以送你

网友C:
挖~~雷射的
沒拆過~~看起來還滿好玩的
恭喜Shunxing大有雷射印表機可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PSON的黑度都不夠黑....HP 的倒不錯..其它牌的沒試過(公司主推EPSON)
 人家才剛送你就要拆光光啦~~~~但也對啦~~光是要修或要賣都不划算了~~~

三星的黑度也不錯~~~~~又便宜~~~~雷射印表機我會推薦它的~~

我拆了C1100的那台最後的照片你們好像都沒發現計數器的IC..也難怪大家往碳粉破解...

引用 网友B:
這台之前是好的, 可以用
只是感光鼓有傷到, 印出來有黑點
漏碳應是寄送過程產生的

進水閥線圈是好的, 看有沒有機會用到

太慢認識你, 不然之前一年固定都有幾台LQ-300會報廢
就可以送你 ...

運送過程漏出來的???等我那隻碳粉沒了再換過來用..

進水閥線圈好的~~~代表橡皮因該是老化了~我因該有機會用到它

這台LQ-300印表機~~工廠的最愛....我也很愛~~~~

引用 网友C:
挖~~雷射的
沒拆過~~看起來還滿好玩的
恭喜Shunxing大有雷射印表機可用了

我還有一台比較低階的5200...就是那台印電路圖都會出現洞洞....才把這台5700搬出來...
我記得以前在回收廠收到3台~~把它組成一台的....那時候很便宜~~現在貴的要命....

网友:
shunxing大感光鼓部份.如未被敲凹破洞.只是刮痕很多的話.您可試著拿無脂綿花橫向擦拭..給感光鼓擦到平整就還可以用喔.但漏碳粉可能裡面刮刀壞了.可能找不到.或許你有辦法找到.代替橡膠方法.那它就可起死回生囉~~
看了一下5700登管好像跟5200一樣.就是上次被我摔斷那隻n_106|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嘿嘿嘿,印出來也沒用
因為昨晚想了一下,那3棵霍爾是能使用的,
再等個兩天我先掛上去試用一下,再改一下程式
如果和想像的沒差太多的話,有90%的機會
你要重新畫電路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嘿嘿嘿,印出來也沒用
因為昨晚想了一下,那3棵霍爾是能使用的,
再等個兩天我先掛上去試用一下,再改一下程式
如果和想像的沒差太多的話,有90%的機會
你要重新畫電路圖的, ...

所以~~我聽了你的建議~~還沒去做曝光阿~~~省下一塊板子~~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過1版的霍爾模式,只是玩玩順便測試霍爾元件而已
我只會作成萬用版測試而已,
至於洗板就要交給你了,
不過趁剛才想了一下,目前還是預設成
3組0-25V輸入,0.1A/STEP,電流上限就要看霍爾本身的範圍及特性了,
而且這個模式只要修改結構是可以直接上主機板的,
所以後面怎麼發揮就交給你了.
股票看完了要閃人了..

网友G:
epson舊機就是取/分紙零件難買,這台機雖慢耐用可自己加粉,但分頁器不換舊機很容易多張進紙(難找新的/oem品質不好用半年也壞)
還有加熱組那隻下壓滾筒不換很容易積碳,自用少量ok公司用就不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G:
epson舊機就是取/分紙零件難買,這台機雖慢耐用可自己加粉,但分頁器不換舊機很容易多張進紙(難找新的/oem品質不好用半年也壞)
還有加熱組那隻下壓滾筒不換很容易積碳,自用少量ok公司用就不建議 ...

比較特殊的零件~有的我會留下來~~~我是自己用的~~積碳機會比較小..
因為我一段時間會搬出去~~用空壓機清一清~~~~

网友:
lq300+我有一台印出來顏色很淡
色帶是新的感覺是針頭與紙的距離太遠

可是我已經把調整桿調到最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色帶不能拿來印透明片.且他是撞針式.會有一點一點.您印出來會很淡.會不會是買到過期的色帶.您可先拿您舊的色帶加一些墨水(鋼筆水)或奇他.不要油性的.去試.如有比較明顯.那您買的色帶可能過期太久.再來可能是下面那根橡膠棒出問題(軟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