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來吃鈣片囉,看看電解水機的結鈣

楼主(2010-06-04):
電解水機在使用一段時日後,通常會有結鈣現象,結鈣的程度取決於水質及使用的時間..

像是石灰質地型的地區,結鈣的情況會比較嚴重,例如台東、台北陽明山.. 等..

來看一下電解槽中電解片的結鈣情況,

粉紅色點處是電解片,上面那些好像電冰箱結霜的物体,就是結鈣.. 看起來好像有些部份沒結鈣,其實這兩片是合起來的,兩片合起來後,整個電解槽都結鈣了..

結鈣電解片的近照:

最後一張圖是清下來的鈣片,和一包紅豆菸的比照:

网友:
哈哈~~這跟洗衣機有的比了~~前段時間~~搞了一堆洗衣機~~都是這種情況...

网友A:
鈣片除玩還能用嗎?
這個我是外行,純問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鈣片除玩還能用嗎?
這個我是外行,純問問。

電解槽結鈣嚴重的話,會影響出水速度,就好像水管中有了異物,流速就慢了..

另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影響造水品質,像鹼性水會變弱,甚至沒鹼性水的功能..

其實電解槽很耐用,用個十年可能都沒問題..

很多業者怕麻煩,都直接換新的,很貴,最便宜的也要 2000 元以上(進貨價)..

除完鈣後,又是一尾活龍..

网友B:
電解水不是不可以長時間飲用??

网友C:
吃鈣  可以補鈣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解水不是不可以長時間飲用??

電解水機問市的時間有五十多年了,剛開始時在日本流傳的.. 這也是為什麼在台灣大多是日本製造的原因了..

日本人平常就拿來當飲用水使用..

不過有腎方面問題的人,不可使用.. 請參考產品使用說明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吃鈣  可以補鈣喔???

其實這里面包含很多成份,鈣只是其中一種.. 由於成份最多,所以我們大多用鈣來代表..

這種鈣不是用來吃的..

网友D:
我覺得RO就應該很強了吧!而且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覺得RO就應該很強了吧!而且又便宜。

對,這個才是 "純水" 啊..

不管多髒、多爛的水都可過濾成 "純水"..

像我們電子的零件製程中,很多也是需要用到 "純水" 的.. 其它像是海水淡化。洗腎 .. 等,很多領域都可看得到..

RO 是美國的技術..

我也是使用 RO 機的忠誠及推薦者.. 不過有些人就是偏好電解水機..

RO 機的零件大多可共用,修起來也方便多了..

网友E:
不知道清理電解槽要用什麼工具比較好?
電解槽應該怕刮傷吧?

家中有一台快10年的電解水機,看到你的文章
手很癢想把它分屍做保養

我這台有一個小口,好像可以加什麼東西進去的樣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清理電解槽要用什麼工具比較好?
電解槽應該怕刮傷吧?

家中有一台快10年的電解水機,看到你的文章
手很癢想把它分屍做保養

我這台有一個小口,好像可以加什麼東西進去的樣子?? ...

不太建議你這做,除非你這台已無法電解正常了..

那個小口,通常是添加劑的置入口,添加什麼東東呢?鈣片或鹽巴,目的是什麼?加強電解效果,一般都是在做超酸水之用的.. 鹼性水沒人這麼做的,因為太鹼的水對人体也不好,像超過 10.5 以上的鹼性水(一般建議控制在在 8.5 - 9.5 之間)..

另一個用途,原水太乾淨了,電解效果不佳,比如有人拿 RO 水來接電解水,幾乎沒電解,這時也可添加一些鈣片或鹽..

一般要清洗電解槽,第一個條件是這個電解槽沒封死,像現在的電解槽部份是封死的,以前的一般都是用白鐵螺絲鎖的,可輕易的拆開..

先準備些檸檬酸,和水大約 1:4 的混合,將電解片置入內約一天,再用軟性刷子(牙刷不錯用)輕輕刷除即可..

若想快速的話,直接泡在水里,用軟質較硬的東西來(不要用金屬,建議用望膠)剝離也可,不過最好泡半小時以上,待結鈣吸足水後較好處理..

要注意的是有一片有分隔膜(有點類似不織布)的,注意不要弄破了,否則會影響電解效果..

有種不傷電解片方式,就是照上所說的配好檸檬酸 + 水後,電解槽不要拆,整個浸下去,需要幾天的時間,待結鈣都溶解,可用水清洗乾淨即可,這種方式較建議..

----

真心建議,除非這台沒電解效果了,而且原因是出在結鈣上,才不得為之..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太建議你這做,除非你這台已無法電解正常了..

那個小口,通常是添加劑的置入口,添加什麼東東呢?鈣片或鹽巴,目的是什麼?加強電解效果,一般都是在做超酸水之用的.. 鹼性水沒人這麼做的,因為太鹼的水對人体也不好,像超過 10. ...

這讓我想到我們在清除瓦斯熱水器以及電熱水器或是熱水管路的石灰質時,都是用鹽酸或濃鹽酸灌下去咬!
一瓶搞定n_047|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對,這個才是 "純水" 啊..
不管多髒、多爛的水都可過濾成 "純水"..
像我們電子的零件製程中,很多也是需要用到 "純水" 的.. 其它像是海水淡化。洗腎 .. 等,很多領域都可看得到..
RO 是美國的技術..
我也是使用 RO  ...

RO過濾出來的"純水"還好。但洗腎或半導體製程用的水千萬別拿來喝,那可是比"純水"還乾淨的"超純水"。
RO過濾出來的"純水"裡面還是有一些東西,只是大多無害。而較有害的有機物幾乎全濾掉了。

最棒的是,RO是用物理方法過濾的。濾到最後就是堵住了,不出水。
只要有水出來「絕大多數」都是很安全的飲用水。

RO濾心我遇過兩種狀況:一個就是用久了塞住了。另一個就是濾水有點異常,就是廢水變多。
一般人不知道RO是什麼,只知道用久了愈用愈不安心。可惜啊!!此等好物知道正確知識的人不多。
(RO最重要的就是那道RO濾心,前面三道都只是在保護或延長RO濾心的壽命。那前面三道多黑多髒都沒關係。那三道要更換的原因只不過是為了要讓水流流得順暢一點,別妨礙RO濾心工作。就這樣而已。)

一般家用RO,兩三年沒換RO濾心大概都無所謂。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這讓我想到我們在清除瓦斯熱水器以及電熱水器或是熱水管路的石灰質時,都是用鹽酸或濃鹽酸灌下去咬!
一瓶搞定n_047|

還不一定有用呢.....因為卡太厚拉........
還會冒出一堆白煙~~~跟泡泡~~~人家還以為我在玩肥皂勒~~~~~~

楼主:
引用 网友D:

RO過濾出來的"純水"還好。但洗腎或半導體製程用的水千萬別拿來喝,那可是比"純水"還乾淨的"超純水"。
RO過濾出來的"純水"裡面還是有一些東西,只是大多無害。而較有害的有機物幾乎全濾掉了。

最棒的是,RO是用物理方法 ...

大家都了解大腸菌吧,RO 膜的孔徑約大腸菌的 5000 分之一,所以濾出來後的水自然就是純水了..

也因為孔徑太小了,所以如不排放廢水的話,很有可能就堵塞了..

其實 RO 機很耐用的,朋友結婚時送他一台 RO 機,現在小孩讀小三了,那台我檢測過,造水及水質跟新的一樣..

有些 RO 機有清洗 RO 膜的功能,可將 RO 膜表面的髒東西沖掉,RO 膜就不容易塞住了..

网友:
當初開店的時候進了一台RO,堆在那兒也有12年了,全新未使用!
拿出來都不知道怎麼裝了n_144|

楼主:
回复 网友H:

12 年了,那台買應該很貴..

若需要幫忙,拍個照 PO 上來,互相研究一下..

你是水電方面的專家,安裝很簡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對了忘了說..

機器本身應該沒問題,但 RO 膜若是泡著的,可能還沒問題,若只是用個塑膠袋包著的,可能就要換了,因為 RO 膜是不耐 "乾" 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了忘了說..

機器本身應該沒問題,但 RO 膜若是泡著的,可能還沒問題,若只是用個塑膠袋包著的,可能就要換了,因為 RO 膜是不耐 "乾" 的..

原封不動.........美國進口的機種,當初進價萬把大洋吧....太久了....,我找時間去把它翻出來弄上來給大家研究!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還不一定有用呢.....因為卡太厚拉........
還會冒出一堆白煙~~~跟泡泡~~~人家還以為我在玩肥皂勒~~~~~~

要用強制灌入方式
因為鹽酸遇到石灰質會產生氣體,使得鹽酸倒噴,味道更不用說了,有夠嗆,根本無法呼吸!
所以,手法一定要夠殘,抱著不成功便成仁的必殺心態,強制灌入,不要給它逆流機會!

楼主:
回复 网友I:

好啊..

看看能否以重新發文的方式..

我想使用 RO 機的家庭應該很多說..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要用強制灌入方式
因為鹽酸遇到石灰質會產生氣體,使得鹽酸倒噴,味道更不用說了,有夠嗆,根本無法呼吸!
所以,手法一定要夠殘,抱著不成功便成仁的必殺心態,強制灌入,不要給它逆流機會! ...

我是常常洗水冷式的冷凍機~~~水循環直接倒進去的~~~~也不知道我那老闆的兒子怎麼會用這招...
因為有專門洗管的藥劑還比它強阿~~~~
結果~~在那邊上班的1年多~~~都適用強酸...把管子拆下~~~真的很乾淨耶~~~~

不過~水塔的石灰石卻無法洗掉~~~~真不知道是什麼情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是常常洗水冷式的冷凍機~~~水循環直接倒進去的~~~~也不知道我那老闆的兒子怎麼會用這招...
因為有專門洗管的藥劑還比它強阿~~~~
結果~~在那邊上班的1年多~~~都適用強酸...把管子拆下~~~真的很乾淨耶~~~~

不過~水 ...

確定是石灰質的話用濃鹽酸試看看,鹽酸對石灰質的侵蝕分解能力超強!不過清潔完畢之後要把鹽酸去除乾淨,不然會殘留味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清理電解槽要用什麼工具比較好?
電解槽應該怕刮傷吧?

家中有一台快10年的電解水機,看到你的文章
手很癢想把它分屍做保養

我這台有一個小口,好像可以加什麼東西進去的樣子?? ...

請問使用10年身體有比較好嗎?有負作用嗎?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請問使用10年身體有比較好嗎?有負作用嗎?

買電解水只是不要讓我媽去外面買山泉水而以
剛開始時, 煮飯用電解水, 煮出來的飯確實有比較好吃 (我媽說的)

网友J:
我覺得最後一張照片的右邊比較恐怖n_010|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買電解水只是不要讓我媽去外面買山泉水而以
剛開始時, 煮飯用電解水, 煮出來的飯確實有比較好吃 (我媽說的)

這我有同感,煮飯時,試試不同水質的水,口感真的會有差..

q9650 這台用十年了,想必當初應該三萬以上吧.. 也很有可能是國際或 TOYO 的機型..

當初可選的廠商不多..

手上有台 A33 待修,國際的機器有個很大問題,一壞要修就是很多錢,因為零件都是特殊零件,即使是同樣的廠牌,大多不能替換,大家知道嗎?它的控制電路板都是用膠封住的  .. 而廠商只備料約 10 年,這台有 12 年了,只能告訴客戶換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覺得最後一張照片的右邊比較恐怖n_010|" />

不必太相信那個了..

當然,可以不抽菸,就不要抽吧.. 抽菸的為害依個人体質而異的..

我不是在為抽菸正名化,我也希望能不抽菸就不抽,但對X氏基金會的某些做法很反感..

國內目前至少有 390 萬抽菸人口,一包捐 20 元,想想一年下來就是多少錢?

若真的是為人民健康著想,就學學清末的林則徐或是不丹,全國禁菸吧,為何做不到.. 耐人尋味吧..

抽菸不好,但不是原罪.. 但真的,很多事不能只看表象,也該聽聽吸菸人的心聲..

生物賴以為生有四大要素,食物、空氣、陽光、水.. 現在除了陽光,那樣是乾淨的..

現在得癌症的人愈來愈多,菸或許是其中一個原因,但絕不是全部..

PS: 我不鼓勵抽菸,但把抽菸者當成過街老鼠,這點我有異議,或許抽菸者與不抽菸彼此間互相尊重,才是重點..

至少抽菸在國內是合法的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這我有同感,煮飯時,試試不同水質的水,口感真的會有差..

q9650 這台用十年了,想必當初應該三萬以上吧.. 也很有可能是國際或 TOYO 的機型..

當初可選的廠商不多..

手上有台 A33 待修,國際的機器有個很大問題,一壞要修就 ...

當初買二萬伍, 含前置二道和波動水及安裝
是國際牌38ZTA公司貨
我後來把二道改成三道

現在水貨很便宜, 除了使用電壓不同外,
公司貨都標綁公司的電解水機設計較符合台灣水質

不知道cremaker大的看法如何?

國際牌的零件算是很齊全的, 十幾年前我有一台N牌水貨隨身聽
居然可以在國際牌零件中心訂到零件
現在沒辦法訂了, 可能是產品品項太多的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E:

當初買二萬伍, 含前置二道和波動水及安裝
是國際牌38ZTA公司貨
我後來把二道改成三道

現在水貨很便宜, 除了使用電壓不同外,
公司貨都標綁公司的電解水機設計較符合台灣水質

不知道cremaker大的看法如何?

國際 ...

十年前以這樣的價格買到,我想滿便宜的了..

尤其含兩道前置及施工,現在一般施工至少要 800-1000 元..

兩道改三道沒關係,只要你的水流夠大,能啟動電解,就沒差了.. 我也是建議前置用三道,一道 PP 5U,一道活性碳,一道 PP 纖維 1U,活性碳之所以不放在最後,主要原因是怕殘渣流入原來的濾心(也就是本体濾心),這個濾心原廠的很貴..

其實以前的國際有兩個,一個是國際,一個是松下,我們大部份都說是國際,但是由不同廠商代理的,Panasonic 是恒X行,National 沒在做了,你看一下是 Panasonic 還是 National..

水貨跟代理在構造上沒什麼差,功能也不會縮水,所以你說的只是廠商的 "話術".. 有些電壓真的有差,但 100/50 和 110/60,我用了許久,也沒出問題,若真的怕怕,現在有 100 -> 110 的變壓器,所以這也不是問題..

另一個就是維修了,水貨當然在這方面沒保障,而且國際的零件很難拿到手..管控的很嚴..

日本的水質真的比台灣好上很多,但這和設計上沒關係的,那些只是..(又是業者胡扯的),想想原廠不會為了台灣一個小小的市場推出專用的機型,看一下上面都還是用日文的就可見一般..

現在的電解水機在電源上比較沒問題了,內部有些都可切換 100、110、220 了,所以是不是水貨就沒差了(維修除外)..

國際的電解水機很小巧,也很耐用,但壞了,修很麻煩,只能讓代理商開價了..

像我們搞維修的,有些零件就是 "殺肉" 的,因為很多新的零件跟本找不到.. 不過在價格上,給客戶的報價會低很多,客戶也都能接受..

网友K(2011-11-16):
原來電解槽也可拆開洗,以前我發現水量變少時,都用檸檬酸循環清洗,睡前開始清洗,一個晚上,又是頭好壯壯>

楼主:
引用 网友K:
原來電解槽也可拆開洗,以前我發現水量變少時,都用檸檬酸循環清洗,睡前開始清洗,一個晚上,又是頭好壯壯> ...

循環清洗?可能是用加壓馬達(如 RO 用的),或是其它的方式?

其實電解槽,我是不太建議用拆解的方式來清鈣,這篇文章主要是用來說明電槽中結鈣情況。

网友:
沒錯,是用RO加壓泵
1. 去除電解水機中過濾器
2. 接好水管 (水桶-加壓泵-電解水機-水桶)
3. 用熱水泡檸檬酸放入水桶
4. 啟動電源
我都是這樣清洗電解水機結鈣的問題:)

网友(2012-02-16):
現在的電解水機 都有自動反轉 自動清洗的功能
可避免結鈣

你刮下來的鈣  可以吃嗎 ?  用來補充鈣質

楼主(2012-07-08):
引用 网友L:
我的國際牌電解水機,有時喝起來有消毒水味,水裡還有白色的沈澱物,請問這是什麼情形。 ...

你的出水正常嗎?
是否有用酸鹼測試劑測試一下造水的酸鹼值是否正常?

有白色或灰褐色的渣渣,很有可能是電解槽有結鈣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