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TEON PS-6301 300W 無+5VBS 電源維修

楼主(2010-06-04):
拿到 ~+5VBS 都沒有 ~觀察 電容爆 保險炸 ~ TVR 也炸開~..
換上 TVR 電容 橋式 保險
電壓+5VBS 綠線3V   有   但是不能啟動   ~挖~...........
找了很久的原因 `DH321 量有電壓 ~..
~3843
換上3844  可以啟動囉

LITEON

LITEON

內部

內部

爆 換上

爆 換上

炸開 保險也是

炸開 保險也是

量還有短路 這也掛掉 ~ 裝上廢板的

量還有短路  這也掛掉 ~ 裝上廢板的

換上後+5VBS 出現囉 `綠線也有3V電壓 但是不啟動.

換上後+5VBS 出現囉 `綠線也有3V電壓 但是不啟動.

3843故障 換上3844 可以動

3843故障  換上3844  可以動

完修

完修

故障東西 收工 `

故障東西 收工 `

換上的 ~3844~ 原先PCB 有點過熱 焦焦的

換上的 ~3844~    原先PCB 有點過熱 焦焦的

48.83 KB, 下載次數: 134

500.72 KB, 下載次數: 115

580.67 KB, 下載次數: 163

757.83 KB, 下載次數: 114

网友:
清楚的教學,收下囉,這種power好像都用在品牌電腦居多耶~手邊也有一顆是從宏X的機器拆下來的~
請教crazy大,橋式整流的代換原則需注意什麼,還沒碰過這個故障不是很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代換上必須注意電流。
電壓有效值、平均值,承受越高越好。

网友:
修的不錯  辛苦哩~

不過這種power的電路  我還不清楚n_073|

跟半橋完全不同阿

网友:
奇怪了~~~~carzy1kimo大大~~~~你燒那顆沒送電給他噴一下火~~~
拍個照片給大家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電容其實沒壞n_136|

回复 网友C:
這顆果然都壞同樣的地方

3843B後面變色,雖然量各腳對GND都沒短路,但恐怕功能也不正常了,直接換3844B

IC300

IC300

壞掉的東西一覽,橋整其實沒有完全壞...電容已經漏電了,金氧變阻器MOV燒毀短路,保險絲開路了~

掛點的東西

掛點的東西

這顆5V直接量是短路的,拆開來查線路才明白~

网友:
看TVR燒壞,推論是瞬間高壓保護不足,高電壓間接傳送電壓及電流到5Vsb側,又將PWM IC燒壞.

運氣還好嗎?希望沒燒掉主機板.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主機板要是壞掉就直接報廢了~  其實POWER有申請n_081|

不過這顆也沒辦法確定是TVR/電容/PWM IC哪顆先壞n_096|

但是以兩顆故障同一位置來看電容老化最有可能是主因

网友:
這次壞的地方還真多啊~~~

下次遇到會注意一下3843~~
雖然我很少在修POWER(修完老闆不敢給客人用)

网友:
回复 网友E:

POWER 大概電容部分換一下還划得來,要搞上其他IC 或比較嚴重的老實說不划算!
一顆便宜的POWER 也不算才4~5百,有時找出問題跟時間不能成正比,應該說練經驗...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也都修好 測量電壓都正常...接負載
拿濫板(p3 p4) 試機 ~確定 可以燒機 幾小時 ok~才有收工 免的燒掉 好板 ~....
power ~真的很便宜 ~如果換很多零件 好像不太划算 ~..

网友:
這顆該不會是接錯電壓導致的吧
壞的地方真多~~通常POWER修一修都是自己用的
真的可以說是練經驗啦

网友:
這顆是很典型的單晶順向式結構。

网友(2010-07-25):
 手邊正好有一顆,不過這顆有5VSB,插主機板就是不給開,可是不插主機板卻能正常開啟n_146|
我還一度以為是主機板掛了呢~拆了power仔細看裡面有沒有怎樣,在中間很不起眼的電容1000uf/10V那顆凸頂了~
OST的廠牌這哪家呀......拆下來用指真式電表量還挺懸的,充上去慢慢放又回充再慢慢放.....換掉這顆電容就正常了說~
修完才想到來找看看有沒有人也修過這顆,結果維修換的還真多n_150| 我都裝機了捏.....為了保險起見還是拆來看看好了!!
PS.朋友的朋友想組電腦,請我去組台新電腦,組完交貨後我就順便問舊電腦安抓囉~閒閒沒事就把那台宏碁電腦帶回家玩了~

网友:
真是太神奇了
3843的電路用3844代用可正常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F:

雄大 ~我們修2顆 都用 3844  suneku 拿到公司用了 聽他說 ~都ok  ~..應該都是24小時開 ~

网友:
其實一般電源一次側開關的DC很少超過50%,所以用3844來取代3843上是可行的。

网友(2011-08-02):
很好的實例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