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A系列面板破裂

楼主(2010-06-04):
在這感謝這裡的大大給我無比的信心  給小弟 可以學習不一樣的東西

面板破裂 觸控板完全不能用   所以就把它拆開看看  修一修了

沒想到就好了ㄋ ㄎㄎㄎ..........

楼主:
補充報告

小弟是換觸碰面板  圖的順序有靴怪怪的不好意思  請各位大大多包涵n_054|

网友:
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

恭喜完修,得到不少知識..

拆手機的螺絲起子很多都是特殊的,你的手機螺絲是那種型狀的?

THKS..

网友:
這~~不是跟我上次修的那台很像?????

网友:
其實山寨or大陸手機,基本上它的結構不會太難的...

不像"廠機"有些暗卡榫,連螺絲也不是梅花螺絲,大部份是十字的....

不過MTK的公版機板是不太會壞的,大部份都是連接排線出問題.........."廠機好像也一樣!!"

不過組裝的細膩度還是有待商確.....,不過整理過後還是粉優的!!

不過最大的問題還是在"鋰電池",它的蕊都不太新鮮,且連保護電度路都沒有....

反而買台製日蕊的還比較安全!!

网友:
勵害~維修只要注意危險,在具備一顆強而有力心臟~那就算沒十足把握~也可以玩玩機會或命運

网友:
請問那面板要多少銀兩阿   去哪買 我的也被我坐破掉了

网友:
目前山寨機好像都是聯發科提供整個模組.只要設計好外觀機構.就可直接套用.不比其他要花費開發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