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DIY浴缸下面的水管

楼主(2010-06-04):
自己DIY浴缸下的水管

把【白色的水管】--》改成灰色的【PVC水管】

ps:现在的浴缸 用了11年了。。。
第7年【白色的普通水管】破了一個洞。。。用塑鋼土沒效果【滋生黑色的細菌】。。手中剛好有【28mm直徑的--90度彎管】。。【PVC水管】用火燒大後。。。剛好可套住【原來【白色的普通水管】】^-^

ps:大家不要小看。。。這個【雙】【90度彎管】
它可省了咱。。 3000元~換浴缸的錢!!^-^

ps:一般浴缸漏水2天。。。你就不用洗澡2天。。。這可是件大事 》《

ps:
【最右邊】白色的普通水管。。。是原來附的水管。。
本來有 80cm...【在浴缸下】【繞半圈後】。。。才彎入【瓷磚下】的排水管^-^
因為有頭髮塞在裏面~我拆下來洗3次後。。有一處破掉!!《--》就是我【白色的普通水管~咱留7圈那個地方】《--》跟洗衣機管子很像《--》現在我的洗衣機管子。。我也是如法泡制。。把水接到【瓷磚下】的排水管去。。使水不要直接碰到【瓷磚或瓷磚中間的水泥】^-^

ps:
no-burns.JPG【最左邊】是未燒管前面。。。
中間是【燒好後】。。^-^   《--》失敗率很高
不過成功後~你就可以 去【資源回收廠】。。。回收【【良品】的浴缸】回家安裝了^-^
更正。。。應該回收不到。。因為浴缸下面【都上了~水泥】。。拆開浴缸。。一般也都是破裂的!!

test-s.jpg告訴大家。。。套上去的地方【至少【要一寸】。。也就是2.54cm】。。。
這樣比較牢固!! 白色小管的地方。。。是【如果浴缸要裝滿水時~約八分滿】還要【接一個】白色小管~使水從小管漏下來!!《--》如果你洗澡。。喜歡裝滿水。。。就要接回去!!《--》我是沒接啦。。那條管子。。積滿10年的細菌。。而且很難洗!!《--》我就沒接回去…^-^
ps:【白色14mm小管】要接回去~其實也很簡單,,,不用2分鐘就可以完成!!

=====================
最後送2張圖。。
曬衣的竹竿【外皮】也is水管做的。。。
ps:普通人千萬別試【失敗率有80%】。。。還有裏面有咱使用了10年以後的【已經生鐵銹的~不鏽鋼管】。。。因為我的手碰到【鐵銹】【會過敏】。。。。我就把【手上現有】2mm與4mm厚的 26mm水管~用火把【直徑加大】後~ 套上去了!!^-^

网友A:
一般接PVC水管都有上膠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接PVC水管都有上膠耶...

我也有上膠一個地方!! 不過這個is【排水管】【沒水壓】《--》平常都是【空的】《--》【有洗澡才有水】。。所以【上不上膠】都沒關係^-^
ps: 一般【16mm供水管】【24小時都有水】《--》【有水壓】《--》要用水管膠。。才不會滴水^-^

psL還有我做的is 漏斗型。。。【外包白色水管】。。。。
除非【水倒灌】【淹水 回到到】【最上面1cm~【PVC水管】沒有包住【白色水管的部份】】。。。
不然淹水的機率is很低的!!
咱用了 5年也沒漏水!!

ps:  原來所附白色水管【普通塑膠材質】【也是沒用封死的】。。。使用漏斗型。。方式。。。包住白色水管!!

网友:
pvc接合劑是一定要的.不然您地板防水要是沒作好.會漏到樓下.隔一段時間.樓下會來要求賠償喔.
但您加浴缸下還真乾淨阿~~.厲害.打掃連裡面都掃.真勤快.我怕蟑螂非逼不得已我是不動的n_144| :on_144|

楼主:
我的浴缸。。下面【并没有用水泥封住】!!
有没有漏水..每天都可以檢查!!《--》不過我懶~并沒有【.每天檢查】就是了^-^

ps:【最上面1cm~【PVC水管】沒有包住【白色水管的部份】】。。。
可以用 silicon不過我沒用!!
因為我 每3個月要拆下來洗。。。一定會有頭髮【塞在水管。。裏面】.會有惡臭發生 ><

但您加浴缸下還真乾淨阿~~.厲害.打掃連裡面都掃.真勤快.我怕蟑螂非逼不得已我是不動的

我固定時間有用 抹布或海棉。。把洗澡時~飛濺水擦乾!! 尤其is電風扇【吹不乾的地方】^-^
因為我的臥室就在【浴室的隔壁】。。。不擦乾。。就會有黴味 ><

网友:
一個浴缸至少有400 公升以上的水,所以若浴缸的排水沒做好 "密合" 的動作,由於樓板內的排水管多是 L 型的,排水不是真的很順,又大多是一吋的水管,所以難保瞬間放水,不會由未密合之處溢出..

所以像馬桶的排水口,不管是濕或乾式施工,馬桶本身和排水口都是密合的,就是這個道理..

网友B:
Bigmim..

我在想會有異味的原因..

你原先那條白色軟管會留半圈多,可能有一個作用,讓里面流滿水,而有隔絕的作用,這樣水管內的異味就傳不出來了..(雖然說一般不會如此施工)

像典型的例子,洗臉台的 U 型管就是最好的例子..

网友:
太享受了!浴缸早就該停用.
現在不是在提倡節水,要用淋浴省水嗎?

另外異味可能是由地下水管傳上來的,排水口要全部密封不容易的.

网友:
雙L90度彎頭合起來叫做S管
排水管沒用PVC接著劑也沒關係,插緊就好!
建議參考臉盆的S管,那種設計才有防臭防蚊蟲功能!
如果是我,我會去買軟管,然後捲成一個O再插進地面排水口(比較簡單),或是直接用PVC管作成一個O再插進排水口!
拆進排水管之後週邊縫隙想辦法把他塞滿(用塑膠袋也行)避免異味或蚊蟲由縫隙進入室內!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gmim..

我在想會有異味的原因..

你原先那條白色軟管會留半圈多,可能有一個作用,讓里面流滿水,而有隔絕的作用,這樣水管內的異味就傳不出來了..(雖然說一般不會如此施工)

像典型的例子,洗臉台的 U 型管就是最好 ...

臉盆下方的排水管有兩種,插入地面排水口的叫做S管,插入牆壁的叫P管,都是防臭防蚊蟲還有虹吸功能!
我上面所說的捲成O型也是相同原理!

网友C:
是我看錯嘛???他補上來的照片...那些水管~~吊衣服~~~
中間都沒有支撐水管的線...怎麼可以插的直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我看錯嘛???他補上來的照片...那些水管~~吊衣服~~~
中間都沒有支撐水管的線...怎麼可以插的直直的??

他用的是厚管,給水用的PVC管!
沒看錯的話是1"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他水管裡面有藏鐵條XD....

楼主:
是我看錯嘛???他補上來的照片...那些水管~~吊衣服~~~
中間都沒有支撐水管的線...怎麼可以插的直直的??

裏面本來【要放實心鋼筋】的。。。後來改放【空心的不鏽鋼 曬衣竿】。。
因為size很合與很緊密 而且都是【正圓形D】。。!!

ps:一根 只能放10件衣服【就會晃動】
我做了【兩根曬衣竿】用鐵絲綁在一起。。。減少【晃動造成~水管膠~失去作用】。。ps:放個【15~20件 白色內衣】。。沒問題的..^-^!!

ps:千萬別嘗試做【PVC水管的曬衣竿喲】
。。。做失敗。。不要怪我喲!! 因為咱感覺水管膠強度约【20kg~50kg】《--》可能開始成功。。
強風颶風或太陽使水管膠老化。。【重衣服】產生力矩。。會把水管膠拔起拉開也說不一定><

我也失敗了幾次。。。!! 《--》其實也沒打算成功的!!
後來 竟然成功了。。。不過不敢放太重的物品就是了^-^

网友:
.......原來水管裡面有東西阿~~難怪~~~~
PVC水管的曬衣竿...不用搞的這麼困難吧.....
上面拉繩子下來綁起來就好了阿...
我一開始~~是比較好奇~~你一大一小的接法怎麼可能插的直直的還可以吊東西...
如果管子裡面有補強物品那就另當別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gmim..

我在想會有異味的原因..

你原先那條白色軟管會留半圈多,可能有一個作用,讓里面流滿水,而有隔絕的作用,這樣水管內的異味就傳不出來了..(雖然說一般不會如此施工)

像典型的例子,洗臉台的 U 型管就是最好 ...

隔絕的作用 還有另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防小強 不論透天還是大樓 我都見過小強父子由排水管鑽出來 地板的最常見 再來就是一些小型洗手台
排水管接直的 沒有隔絕的水在裡面 所以這一點非常重要..

楼主:
隔絕的作用 還有另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防小強 不論透天還是大樓 我都見過小強父子由排水管鑽出來 地板的最常見 再來就是一些小型洗手台
排水管接直的 沒有隔絕的水在裡面 所以這一點非常重要..

聽【水電師傅】講。。。【隔絕的作用】【第2功能】是怕頭髮或海綿菜瓜布或汽車螺絲【直接掉入】【瓷磚內的水管】。。。這點對我很重要。。因為要花400~1000元請【水電師傅】用專門的器具來【通水管】!! 《--》我之前也有用PVC管【多做O字型 80cm】【隔絕的作用】...結果有積水~與很難看而且外面積灰塵很難打掃。。電風扇再怎麼吹。。。它就是不乾燥。。所以我就改回去了!!》《

ps:小蟑螂【很厲害】會爬【瓷器做成的砂鍋】。。鍍Cr鍍鋅鐵架。。也爬的上去!! 《--》不過鋁門。。不銹鋼架。。小蟑螂爬不上去《--》我親眼看到會飛的蟑螂。。飛到鋁門【然後摔下來】還有就是。。。廚房換了【不銹鋼架】。。。蟑螂螞蟻都爬不上去最高點!!《--》半隻螞蟻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