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品請教!!

楼主(2010-06-04):
22 件全套假負載最新款上市,特價推出最新假負載,國內首家按照標準設計,生産各款CPU假負載、打阻值卡等,以適合在學習實踐及開店、工作中維修使用,爲修主板行業提供更好的技術支援。

PC主機板假負載: 370    462   478   754   775  939  940  AM2

PC主機板打阻值卡:SD   DDR    DDR2   PCI    PCI-E    AGP

PC主機板介面阻值卡:USB/COM(正反雙面) PS2/VGA(正反雙面) IDE/LPT(正反雙面)

  ★ 以上打阻值卡一個,都是做好的,上面以標有----時鐘,重定,電壓等信號,方便維修時準確, 方便找到各測試點,維修必備工具.

  ★ 不再花時間去記住那些難記的測試點,

  ★ 不再爲找各種關鍵測試點而到處查閱資料。

  ★ 有了此打阻值卡套件,讓你都不用去參加專業的,電腦晶片級維修培訓就能輕鬆--掌握主板各種信號,電壓,時鐘,位址,資料線信號
     測試點

  ★ 助您輕鬆成爲專業維修人士。

  ★ 打阻值卡工作原理--是通測快速測試卡上的電壓,時鐘,重定等關鍵測試點信號,來快速判斷那路電路有故障,找到故障再去修理那路
     的電路故障。

     PC主機板MINI診斷卡一個  工具盒1個  共22件
...........................................................................................................
真的有像這個上面說得那麼好嗎?
因為我的經驗還不是那麼地多,感覺這是一個很方便的工具,可以請各位給點意見嗎?
謝謝各位!!!

网友:
你想買這套的理由在哪???

网友:
回复 网友A:

22套件 舊版本的 一 一  新版的 還有NB的6-7套件 一共28-29套件左右
新版本的都附俄羅斯診斷卡
請問你買這各用意在那@@
你是想學習維修業餘的還是有興趣 想埋投苦幹投入
業餘 興趣的話 大可不必  視個人需求 而定喔

网友:
這套我有買
不過其實你會發現....這只是開端...後續工具一堆啊!!
想拆個IO什麼的...又想敗熱風槍!!
啊...bios好像壞了...買燒錄器!!
想量個頻率..電容.....買電表!!

這個阻值卡的好處是...方便...跟除錯卡作用差不多,還是要看個人啦
覺得有幫助就是好東西....

网友:
買這些打阻值卡......雖然快速,但也不太合需求。(若是專業從事維修,那真有買的考慮因素存在),不然是沒有必要。
要買的是,熱風槍、電表,這是要買,至於燒錄器,好一點的,蠻貴的,買來可能燒沒幾次。
可以評估看看,不是拿到倚天劍、屠龍刀就能縱橫天下。

网友:
這對剛要踏入主機板維修的門生,是好工具,有這東西,可以當練習了解大概那裡有問題就好,不過可以先玩玩解焊,會解焊元件,才能玩電路維修.

网友:
做專業維修的話,就是什麼題目都要解。
「客人拿什麼來,就要把什麼修好。」這就是最難的地方。

像我就沒打算從事維修這一行。因為技術不好,會弄壞、會爆炸。
總不能老是把客人的東西給炸了吧!

有時候看到這些機絲真的很心動,但想想就算了。
除了不一定能修好之外,太難修的也可以放棄,畢竟只是自己在玩。
玩好了、修好了,頗有成就感。炸了就往旁邊放,當備料。

東西救多少算多少,不夠通用、太專門的維修器材都考慮不買。

网友:
看到以上各位大大分析之後...........想想......
前兩個禮拜我連燒錄器都敗下去了.......雖然是比較便宜的機種.....
那些東西下個禮拜應該會到才對........

网友B:
用電錶量猜測元件故障又要拆下來量快瘋掉囉!用這個會比較快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電錶量猜測元件故障又要拆下來量快瘋掉囉!用這個會比較快嗎?

這些只是方便讓你量測.. 可說是輔助工具..

也就是讓你在維修時,比較容易判斷出問題的地方..

不正常的話,零件還是要拆下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電錶量猜測元件故障又要拆下來量快瘋掉囉!用這個會比較快嗎?

外觀看不出異常,用電錶量猜測不到,除非已知有相同的狀況排除方式,不拆下來量,
就要有高檔的儀器及電路的知識及文件才可能找到故障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