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_Q9WS花屏

楼主(2010-06-04):
請問這台還有得救嗎??
一開始花屏慢慢轉為白屏
用公板試情況也是一樣
測量TCON上各部位電壓均正常輸出
這是它的IC掛了嗎??
一般收到這種通常都是退修比較多
PO上來聊聊看大家若收到這種大多如何處理??
它的面板型號是M190PW01

网友:
面板供電驅動IC 1518BE掛掉
應該是這個零件不良造成
導致面板不工作故白屏

楼主:
己告知客戶此問題不好維修
若客戶要修或是棄修肯讓我回收來的話
我再來換您說的那棵電源IC試試..
到時再上來報告結果@@
謝謝530大大~~~~
順便一提..
這台一開始不是白屏...而是先花屏...大約過了1分鐘才慢慢轉為白屏~~

网友:
沒有錯,就是這個狀況
因面板的供電異常導致無法正常顯示
非主影相處理IC問題
如維修完成再發實例給大家學習吧~~

网友:
AD板lvds座補焊 ic補焊
此狀況就會ok

楼主:
請問338849大大~~
您說的IC補焊是AD板還是TCON呢??
有換過公板測試情況是一樣的
所以初部排除AD板問題~~

网友:
面板若有電源管理用的IC~~通常都是那一顆IC掛點機會比較大
你可以參考我之前發過的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19864-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21096-1-1.html

楼主:
shunxing大大~
我昨天就是在您找這一篇...
但就是忘了標題....
感謝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