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到暈倒~單支40W烙鐵解焊MOS失敗~

楼主(2010-06-05):
看到有人ASUS 5700LE掛掉不顯示,想到我也有一塊,
沒事就給它翻出來想看是否可以維修...
家裡只有一支台製便宜的爛40W烙鐵,平常偶爾用用也夠了...
今天才知道,原來自己的技術這麼爛,只靠一支40W的爛烙鐵無法將MOS解焊下來....
果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公司裡用100W的習慣了,平常換個電容上下也不用10分鐘可以搞定,
今天在家裡光是拆個電容竟然要花超過10分鐘...
MOS更不用說了...搞了一小時還沒下來...
想問問看各位大大,只有一支40W烙鐵要怎樣將MOS解焊下來啊???:on_064|

网友:
.......我的話~~~因該會先把2之腳剪斷~~~
在解焊~~~~~

网友:
看mos有沒有壞,沒壞就把2支腳先拔起來,壞的話就學shunxing

网友:
拿一隻尖嘴鉗待命,解焊一隻腳並用尖嘴鉗將腳扳離焊點,接著另一隻也是,再來就剩下一處貼背的了!

楼主:
因為不知道好壞,所以想解焊下來量看看...
要是確定是壞的,我早就把腳剪了...搞到手都快抽筋了...
其實ASUS這塊顯示卡沒有維修的價值...
5700LE...舊就算了,效能又差,加上華碩這塊故障率奇高,
最常出現的狀況就是沒畫面...
另一個狀況就是會抓錯型號,變成無法更新驅動程式...
明明是桌機用的,卻會抓成筆電的晶片,我試過更新顯卡的BIOS...沒用...
我這塊接手朋友網咖丟出來的,就是因為會抓錯型號,當時就整批換掉,
然後用沒多久就黑屏了...也就被我丟在箱子裡起碼2年以上了吧...

40W解貼背...下不來耶...兩隻腳我奮戰了好久,配合一支小小小一字,有離開PCB,
但是就剩下貼背部份...不動如山,浪費我ㄧ堆錫...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不知道好壞,所以想解焊下來量看看...
要是確定是壞的,我早就把腳剪了...搞到手都快抽筋了...
其實ASUS這塊顯示卡沒有維修的價值...
5700LE...舊就算了,效能又差,加上華碩這塊故障率奇高,
最常出現的狀況就是沒畫 ...

弄支熱楓槍吧!我用烙鐵解過,貼背真的不好解(焊功有待加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行啊!就算把G、S腳挑起來,還是一樣會拆不下來,40W的熱量,對於散熱的速度跟不上,至少要用到60W。
挑腳有風險,使力過猛,容易將PCB搞壞,MOS破裂,之前剛練的時候,拆壞了近10顆MOS,甚至PCB還快要爛掉,還好是練習廢板。
60W會輕鬆一些,周圍的障礙物要淨空。

网友:
更正 以下我的發言is錯誤的。。。
因為 我誤認以為是is【貼片的零件】。。。
所以熱風槍 可能不能用!!《--》如果MOS腳太長【大於2mm或3mm】的話。。。><

=============
這個很難練習。。。40W的熱量【太高】~溫度會突然暴增加到【400多度或500度】。。。會熔化塑膠。。造成【封裝的塑膠 部份熔化】而拔斷MOS腳!!

建議使用熱風槍。。【溫度360度】。。。5秒鐘【MOS腳的焊錫】。。應該就可以明顯 熔化了。。。用200g的力量+鑷子 輕輕舉起零件了!!

====================
ps:
60W的熱量【更高】~塑膠燒焦味會很重~瞬間還會有白色的煙冒出!!估計溫度會突然暴增到到【400多度或650度】《--》有半秒鐘【會有焚燒】。。《--》

ps:我在家 【都是用】30W的熱量~ 8秒的速度【溶解2mm塑膠】!!而沒有燒焦味!!
取代 【很大聲】用電鑽鑽洞【在塑膠板或壓克力的聲音】!!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沒有人拆MOS沒事在熔塑膠啦!
沒有風槍,有沒有風槍的變通方法,拆MOS,不一定要用風槍。

网友:
雖然用烙鐵也可拆下 MOSFET,但真的是要費很多功..

良心建議,還是使用熱風槍吧..

從事電子修護,尤其是修電腦,早晚都要買台熱風槍的..

以我來說,並不是主修電腦設備,但現在 SMD 使用的很頻繁,像我常修的電解水機很多也都用 SMD 零件了..

所以,還是那句老話,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買台熱風槍吧..

网友:
如果與其要再買一支60w的 焊槍  那不如買台熱風槍,

以時間成本上來說,今天你手邊的主板只有壞mos。如果你

有熱風槍,不用一分鐘就解焊了,再重焊新的上去,開機

成功,賺到一個板子,也有可能你拿去賣800,五分鐘內你得到八百

跟你弄半天,還不一定拆得下來,就算最後拆下來,卻花了一天只得

八百元,那還不如買一台熱風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