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請問這零件是一樣的嗎??

楼主(2010-06-05):
前篇<http://bbs.pigoo.com........>
去材料行都買不到SMD的零件
所以只好從廢板找
可是上面的標識都差一個字勒

原板   --> 廢板
1AM 3-->1AM 7
2A 4  -->2A 2

都差在最後一個數字
請問這樣型號算是一樣嗎??
可不可以拿來換
最後一個數字的意思是??
==========================================================
已經拆下Q1,Q2,Q3,D1,背面的334貼片,個別量過全部都是好的(上網找量法,練習好久,如果我沒量錯的話)
只好慢慢找電路量電壓和IC型號
發現到atmel318這個IC左邊腳的電壓根本在亂跳0~4.8V
左邊只有最下面一隻腳有電壓(也是在0~4.8v亂跳)
上面三支腳有沒電壓
atmel318這ic真的會氣昏,都沒有圓點或缺角..等記號
根本不知道腳位,所以只有亂量
找型號的結果atmel318這個好像是燒資料用的(說明書都是英文,按字典好累)
這~~~~~就超出我的能力啦
對於只有銲槍跟三用電錶又非本科系的我已經是極限了
真的想放棄了
有誰可以幫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先確定是好的嗎?

找到的資料是這樣。都是BJT,量看看是不是好的。
MMBT3906L(SMD_2A).PDF (97.26 KB, 下載次數: 85)
MMBT3904L(SMD_1AM).PDF (108.07 KB, 下載次數: 70)

网友:
2A4=PZM2.4NB2A 我查是Dual 2.4v Zaner

1AM3=MMBT3904=2N3904
不知對不對參考一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