蛀牙時。。根管治療時【那個禮拜要多休息】》《

楼主(2010-06-05):
蛀牙時。。。補牙齒【那個禮拜要多休息】
蛀牙時。。根管治療時【那個禮拜要多休息】》《
感覺【根管治療】的那顆牙。。。裏面的神經【好像泄了氣的氣球】。。
感冒一樣。。。越來越冷。。越來越冷。。。第三天就好像快死了。。。竟然第7天才要開始治療!! 而且 100%的醫生都是這樣治療的。。。》《
===================================

我的【左側上邊~最後面那顆 臼齒】。。。被挖掉【1/8~ 1/10的體積】。。
然後 填補上【不是很硬的材質的 樹脂】《--》叫【根管治療】
說怕【神經發炎】。。。。不能馬上用硬樹脂【補牙齒】。。。

《--》看來我的那顆【臼齒】。。【那個洞】在沒有琺瑯質。。也沒有象牙質保護的情況下。。
這個禮拜。。註定不能【吃太冷】或冰涼的《--》ps:也可能隨便 就發炎。。。要換一顆新牙齒或牙套了。。真可憐 ><

网友:
平時就要注意口腔衛生,蛀牙到要根管治療時,就準備要花大錢了!
1棵殖牙5~10萬,牙套5仟~1萬,而且很久以後可能要重作.

网友:
牙齒會痛的原因是因為牙齒蛀太大洞  讓神經暴露出來 接觸到病菌導致發炎
當牙齒發炎的時候  絕對不能做抽神經或拔牙的動作 體質差的人很有可能沒命

人牙齒只有34顆  要用一輩子  好的醫生會幫你搶救
真的沒辦法救的時候才會做根管治療 又稱抽神經

當抽掉神經之後  牙痛狀況會立即解除  然後再下一點消炎藥  你就會覺得這醫生很厲害
而抽掉神經的牙齒等於死亡的牙齒 就不會怕冷或怕熱 因為沒有養分  所以必須跟旁邊的套起來 或者單獨套起來
若不套起來  時間一久會崩掉

而剛抽掉神經的牙齒會留下一個洞  必須不斷的清潔  一直到裡面乾淨才會封起來
而有些醫生求快 沒幾個療程就會封起來  導致細菌將來很有可能在裡面發炎

發炎時正確步驟必須先消炎止痛 等到狀況穩定之後才能做下一步
但是有些醫生不想等待  而直接抽神經或拔掉

我朋友去看牙醫  第一天就被根管治療 而他還傻傻的不知道根管治療是什麼........

盡量不要做植牙  因為植牙不是不好  重點是植下去的牙太堅固了  永遠都不會壞
但是你會老  等你老了 牙床沒有那麼堅固了  後果你自己想看看.....

清潔牙齒的最好方法是使用牙線及正確的刷牙方式  而不是你一天刷幾次牙或電動牙刷
刷太多次反而對牙齒有害處  最好定期跟牙醫約會  就算沒在痛也要去串門子一下

如果還沒蛀到神經
遇到好醫生 會幫你消炎再補牙 這樣這顆牙齒依然可以活著
遇到壞醫生 用鑽子鑽破琺瑯層  然後繼續抽神經的動作.......
一生只有34顆牙 不像鯊魚2個月換一次牙  還2層牙哩
這年頭  好的醫生不多見了.......

网友:
昨天我才剛做完抽神經,現在已經補滿,等有錢之後再去做金屬牙套。

ㄧ個月前的第一天:
我本來想拔智齒,不知道是醫生技術不足?還是什麼原因不幫我拔,反而....
醫生:啊!你這顆臼齒不行了,要抽掉神經!
我以為ㄧ次就OK了,沒想到第一天只拍X光與洗牙工作。

第三天:
跑去另ㄧ家拔智齒

ㄧ週後:
開始抽神經
直徑約1/2,深度不深,這是第一步
不知道是醫生為了節省開支還是什麼原因,居然不幫我打麻醉針,痛到差一點咬斷醫生的手指
完成之後用樹酯填補。

第二週:
深度加深,還是沒打麻醉,痛啊~~~
完成之後用樹酯填補。

第三週:
消毒、完成之後用樹酯填補。
但是這樣也可以跟健保局請款?
難怪健保局快倒了。

第四週:
相同步驟。
醫生:等你想要做牙套再來找我。

來來回回跑了五次,不包含拔智齒。
第一次抽神經才知道要花那麼多次療程?還是這家牙醫師比較特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記得人小時是 20 顆牙齒,換牙後為 32 顆牙齒..

大大多出來的兩顆,是智齒..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就有關醫德了,現在 "好醫生" 真的不多了..

一個療程可解決的,他可以搞個兩到三個,為的是啥,多搞點錢..

這種情況不論大、小醫院都是如此的.. 也難怪健保會.........

----- 說個故事..

一個老牙醫師的兒子,從國外學牙醫畢業回國了,在診所幫忙..

一次醫好了一個阿婆的陳年牙疾,向老醫師炫耀一番..

誰知這個老牙醫冷冷的說,你知道你的學費從那來的嗎?

請自己想想,是否和現在的健保有點類似..

也難怪美國的律師到醫院就診,都不太敢說自己是律師..

楼主:
回复 网友C:

希望 台灣人的牙齒。。。。能受媽祖娘娘 與土地公的保佑。。
還有  希望台灣牙醫醫德能早日好起來!!

ps:如果健保倒閉了。。。。我們還是【補一顆牙齒】【3個療程】
去一次【500元】!! 那我們就是【補一顆牙齒】要【1500元】了><

ps:不過現在還好【填補上【不是很硬的材質的 樹脂】】《--》只收 100元。。。。去兩次200+第3次~才換上真正耐磨的硬樹脂【500元】==700元!!
ps:我是有時受不了。。會去沒有健康保險的 沒有執照【外婆常去的那家】做牙套。。那邊做牙套3000元!!

楼主:
听说【牙洞填補 银粉】。。。要【24小時】【不能吃東西】。。。不知道【是否是真的】???

我已經 20小時【沒【吃】東西了】。。。
ps:不過剛才 受不了【把一顆蘋果+ 半顆芭樂 + 兩指體積大小 胡蘿蔔】
用【果菜機】。。。做成糊狀。。。喝下去了^-^ <-->所以不算吃 ^-^

Drinking juice is not  equal to eating.

ps:昨天 看病的牙醫【洞沒填補完全。。。崩落了一角】
牙齒閉合時~有觸電與痛的感覺~而且越來越嚴重。。。越來越嚴重《--》人中穴。。有被電擊的感覺【也就是感覺 牙根的神經~整個 chua起來】。。。。害我 晚上9:55分【衝進入一家。。。牙醫診所】。。。請牙醫補了起來!!。。。不然用睡覺了《--》吃了好多的消炎藥 與鎮痛藥。。才睡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