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2電晶體怎麼查??

楼主(2010-06-05):
三支腳的電晶體(一面是平的,另一半是半圓的那種),抺散熱膏貼在加熱熱水胆上面。
上面印(功用不知)
      v
751AA

查不到。

(我後來查到這個,不知道對不對。如果是這種電晶體,實在是不明白為什麼要貼在加熱熱水胆上面。)

127.75 KB, 下載次數: 91

网友:
可以來張特寫(聞香)嗎?大大

楼主:
就一般常見的外觀,照片實在沒什麼好看的。黑色3~4mm見方,很常見的。
外觀在所付檔案裡也有描述,實在很普通。

      v
751AA
電晶體上所有的字就這些。

网友:
可能是用作溫度檢測的

网友A:
這應該是PNP晶體.您可印出來拿到電子材料行問.看有沒有這顆.如沒有時麻煩他是否有代用品
希望對您有幫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應該是PNP晶體.您可印出來拿到電子材料行問.看有沒有這顆.如沒有時麻煩他是否有代用品
希望對您有幫助

倒也不是壞掉缺料。

只是第一次看到電晶體這樣使用。

突然想到!

這個熱水胆上也有溫控開關(熱水瓶常用的那種),還有這顆電晶體。這顆電晶體應該是做溫控開關失效的保護吧!
(只是對動作機制不解)

网友:
在許多 RO 用三溫機上面,我沒見過這樣用法的..

這個電晶体,看了規格沒什麼特殊的..

一般在熱缸上會有兩個溫控,一個是設定溫度用的,一個是當另一個失常(設定溫度的那個)時,讓溫度限制在某個溫度內.. 這通常是 102度..

或許看一下,這個電晶体接到電路板的那里就了解其用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