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F 700綠燈閃爍 無畫面 @@"(以解決)

楼主(2010-06-05):
如大大所言夜路走多碰到鬼
原本遇到的狀況都是換換電容就搞定.............結果n_038|
這一台ViewSonic 的狀況是一插電綠燈就狂閃
按鈕連動都沒動 就開始一直閃個不停螢幕也沒顯示任何畫面
因目測不到任何異常狀況
但就是一直狂閃(現在還在閃.............)
敢問須往哪個方向追查
還請不吝指點迷津
若有抵觸版規也請指正n_003|

网友:
大大您好,有沒有接信號源呢?
或是在電源燈閃爍時,有沒有什麼地方,電壓會隨之跳動。

网友:
有先換電源供應器試看看嗎

网友A:
燈管檢查看看 ~修過2台 `3鳥的 `都是燈管出問體 ~
高壓板的 電容也要看一下溶質

楼主:
一開始有考慮過電源供應器的問題
直接用電錶量測試正常則忽略 忘記那是無負載狀況下n_040|
最後實在不曉得問題點 換一顆變壓器發現OK
 直接測試變壓器實在不準噗

因這款變壓器電源接頭端規格較小 直接拆下電線連接新變壓器:

點燈測試正常 不再閃爍:

  抱歉 小的不才 感謝各位大大:on_027|

网友:
挖勒~~原來是電源供應不穩不足的問題
恭喜完修阿~~不過那個阿達布達(電源供應器)也是可以修看看阿
修好就可以備用了不是嗎

网友:
電源供應器應該只是暴電容
拆開修一修吧

楼主:
 好像不錯喔 有空再來拆看看
之前拆過一顆LCD變壓器裡面有一個螞蟻窩大概500隻螞蟻用氣槍吹都滿天飛
 到時有SPECIAL的狀況再跟各位大大報告

网友(2010-09-08):
引用 网友A:
燈管檢查看看 ~修過2台 `3鳥的 `都是燈管出問體 ~
高壓板的 電容也要看一下溶質

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