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天]關於電解電容壽命

楼主(2010-06-05):
在快樂媽咪看過各位高手的維修文章,其中電解電容部分我有很多疑問。

一般來說電解電容在正常使用下沒有凸起(外觀正常)

1.大約的使用壽命年限是多久?(使用次數方法不列入考量)

2.大約多少壽命多少年以上就有更換掉的考量?

當然最準確的方法是使用電容錶測量,若沒有電容錶時,目測為優先考量。

會提出這個疑問是因為手邊有一顆使用 8年的筆電變壓器,拆開後目測電解電容正常沒異狀。
但這不代表電解電容就是好的,電解液體也是會有乾掉的一天,當電容異常時連帶周邊連接零
件也會有問題(溫度提升)。(若有錯誤麻煩各位高手告知,謝謝。 )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快樂媽咪看過各位高手的維修文章,其中電解電容部分我有很多疑問。

一般來說電解電容在正常使用下沒有凸起(外觀正常)

1.大約的使用壽命年限是多久?(使用次數方法不列入考量)

2.大約多少壽命多少年以上就有更換掉的 ...

回一下好了,在下是粗工,僅供參考!
當電容異常時連帶周邊連接零件也會有問題(溫度提升)
應該是指該電路供電異常,至於會不會產生溫度提升就看情形了!
至於其他問題,記得米大以及其他先進有開帖詳述!

网友:
天時~~人和~~~地利~~~~

東西沒有不會壞的一天~~~壽命??這問題常常有人提出~~
但~~~每一家廠商的製作流程~~~所使用的東西都不一樣~~
電容大家都有討論過了~~~~但在好在奈操的產品也會有壞的一天...
沒人敢保證壽命多長~~~
就好比我東西修好之後~~我也不能保證用多久~~~但我只能保修3個月~~
電子的東西~~~它什麼時候要壞~~~沒有人可以給你真正的保證~
又不是在賣石頭可以保證一千年都不會變的...
只要是會動的東西~~~就沒有一定的壽命.....就跟動物一樣~~~

网友:
這個問題可能無法得到很明確的答案:

1. 用在哪裡?
濾波就沒什麼大礙;若是用在時間常數就會有很大的問題。

2. 製造廠商類別:
品質管控有關聯。

3. 使用環境與使用習慣。

4. 設計不當。

本公司出產的電子設備,使用同ㄧ家上游電容器供料商。
我的下游客戶有的用了10年才送修;有的不到ㄧ個月電容就爆了,該怎麼說呢?
品質不良還是使用不當?

總結:
濾波電容若沒有偷工減料的話,正常使用可以撐個10年。
我家大同電視30年前CRT現在還在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接使用快樂媽咪搜尋不到所有相關電容的文章,使用 阿水 大大提供的GOOGLE搜尋法,目前正在認真爬文章中。

是我表達能力有待加強,我還是先乖乖爬完文章再來發問。不好意思,麻煩各位了。

网友:
>>使用 阿水 大大提供的GOOGLE搜尋法
是怎樣的搜尋法?
可否分享一下?我也想學習~~~感恩!

网友:
電容器廠提供的數據是1000小時長壽規格是2000小時
但是在電路使用中擺放位置如在電感器旁邊,和前端整流器洩漏電流都有很大影響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使用快樂媽咪搜尋不到所有相關電容的文章,使用 阿水 大大提供的GOOGLE搜尋法,目前正在認真爬文章中。

是我表達能力有待加強,我還是先乖乖爬完文章再來發問。不好意思,麻煩各位了。 ...

賣安捏共,我的粗腦袋(好像有點諧音成豬腦袋了喔n_040| )消化不了大大們的知識,只是印象中拜讀過相關帖子 !僅供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20958-1-1.html
這是我剛剛亂跑就看到的電容相關帖子,這只是一小部份,這裡的寶藏等你悉心挖掘,不用客氣!
 才剛說要去別區找貢獻,怎麼又來打屁閒聊了........ ,魔咒........
:on_090| :on_090| :on_090|

网友:
其實你只要稍微留意一下...

所有的電子"元件",(電阻,電感{含線圈及變壓器},電晶體{含FET及封裝IC})那一個DATASHEET,有標明使用時數的?!

是否只有電容?!尤其電解電容?!.....

如果你能了解上述的原因,那你修起機器來就會比較有方向了!!!

一般電子元件最大的損壞原因:一是 過載,二是 過熱,第三 才是損耗(如VR,繼電器,再來是開關)....

因為那些原理講起來都長篇大論...我打字太慢了,所以......

你只要先去學會看的懂DATASHEET,在來研究既有的電子電路,設計者為何要如此用..

那經驗才能慢慢累積的,不然只會"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電子的世界是不斷進步的,所以說學電子那才真的是..........."活到老學到老"!!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搜尋大法請至新手區去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19990-1-1.html

回复 网友D:
電容的相關知識可以去米多力大大的個人網站去爬讀,內容豐富精彩!!
http://midole.myweb.hinet.net/

在專業知識內第一個就有提到週期壽命了!
http://midole.myweb.hinet.net/favorite2.ht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搜尋大法請至新手區去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19990-1-1.html

回复 网友D:
電容的相關知識可以去米多力大大的個人網站去爬讀,內容豐富精彩!!
http://midole.myweb.hinet.net/

在專業知識內第一個就有提 ...

挖~~~我都不知道米多力大大的網站耶~~~資料好豐富~~~
PS:他的流言版跟討論區..空空如也.......看到好可愛的小孩照片...

网友:
回复 网友E:

 .....經你說後我才發現有留言板和討論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尋大法請至新手區去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19990-1-1.html

回复 网友D:
電容的相關知識可以去米多力大大的個人網站去爬讀,內容豐富精彩!!
http://midole.myweb.hinet.net/

在專業知識內第一個就有提 ...

謝謝阿水大大分享論壇搜索功能和米多力大大的個人網站

网友:
我是快樂媽咪的新人
原來有 新手上路 專欄供新人參考

感謝 阿水 大大 呢~~~^^

网友:
我有個想法,電容器會大肚子,我想是設計者的問題..

很多電容都是名牌的,但也照壞不誤..

像很多電子產品,這類的問題都很少,以我修的電解水機來說吧,里面用的電流很大,像那個電解槽用的零件,最大電流可達 12A,但說實話,只有一款國內做的電解水機會有電容大肚子的問題..

我現在沒在玩音響了,就我以前經驗來說,幾乎沒看過電容大肚子的情況..

而且這種情況多是出現在和電腦相關的產品上,真的是..

网友:
啊!感謝各位鄉親氏大的捧場, 謝謝囉.....關於這電容壽命問題,不是只有各位很好奇,連一些大廠的RD工程師'採購大師也是問的煩死了...... 但總結就是依規格書為依據,不信我也沒擇,當然這些依據不是純公式推算,一定是經過很多試驗而成,而這裡的試驗就是關鍵,任何的試驗永遠比不上實際運作的產品;就試驗方面概略區分'儀器方面'量具方面'記錄方面'電路方面等, 儀器方面有分大'中'小廠儀器(這應該時常耳聞,自誇);量具方面也是很雜,自製的'品牌的'沒統一 ;記錄方面就比較單純 人工的'全自動的 ,計算用3 or 6 標準差 ;電路方面就是know-how ,這個也是很雜沒統一,自爽而已(誰能模擬每次的開發的產品)  ;其實電容的壽命要長,一開始產品RD與電容RD是要相配合的,但事情不是憨人所想,中間插了採購,各有困難,再加上現在的RD各自為大(要偷要搶要糧要刀),但功夫又不怎麼樣,被打槍的一堆(大廠永不認輸的), 你說會長壽嗎? 見鬼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大大!不是現在的電容不好,音響跟電腦等級差異很大,由其在頻率這方面(xGHz),現在都是比誰的阻抗較低,而昔日音響只比漏電流誰卡漂亮  你在看cpu 從單核到現今 x 核,這速度都快,要應付這個,就要碰出固態電容來抵擋,所以啊!各位比電容壽命請從同層面產品比較

网友G:
回复 网友H:

這樣說也是有理,不過我搞不懂的是這些不是交連電容,也不是在低頻、高頻專用的特殊電容,只是一些濾波用的電容吧..

好吧,不以 CPU 的電源來說,就拿個顯示器的 Power 來說吧,為何情況依舊?

雖有等級差別,但差的也太大了吧..

為什麼專用伺服器或工業電腦這類情況就很少見?

大大也道出了重點,用固態電容,我想在用不用之間,除了廠商的成本考慮外,標準在那?拿 USER 來當白老鼠?還是當凱子?其中就很耐人尋味了..

就好像狼大之前發的一篇小鳥龜電容大肚子的文章,我這台小鳥龜,應該是前幾代的,用到現在也沒這個情況..

我想固態電容是好,但好東西也要有好的設計..

网友I:
引用 网友G:
這樣說也是有理,不過我搞不懂的是這些不是交連電容,也不是在低頻、高頻專用的特殊電容,只是一些濾波用的電容吧..

好吧,不以 CPU 的電源來說,就拿個顯示器的 Power 來說吧,為何情況依舊?

雖有等級差別,但差的也太大了吧..

這個比喻....因該說~~~你拿一個輸出功率約50W的電源...用在48W的負載...哪你想~~電容會不會壽命變低
這也是~我之前發過的文章有說過~~穩壓濾波用的電容~~我有時都會加大容量或是耐壓的原因...

現在的產品講求的是省電.環保.節能減碳.....要達到這些口號~你想~東西在設計上~~~是不是就能把效率用到剛好就好..
這也是電容第一個最容易故障的情形發生...但有的人在設計上~~~就是拿電容當保護裝置~~~~那你能保證它的壽命嗎?

网友:
回复 网友J:

在顯示器的power 講求的是耐溫及耐紋波,耐紋波比較好處理,但耐溫就不行,許多電解液無法負荷,那你會認為以前都不錯,但現今很差,這其中變化就是電解液,電解液是許多種化學材料調合而成,這些材料當中有的已被管控(毒),故必須做變更,就像農藥一樣,以前的較有效但易致癌,現在的農藥較溫和採漸進式,你一定會認為在說笑,有差那麼大嗎?  哪我再舉例好了,以前喝農藥自殺的或一些動物誤觸到的,保證20分內掛點,那你在看新聞,喝農藥自殺的還可以拖到醫院 ,這樣你就會懂了;再來是伺服器或工業pc ,這些對電容而言,並沒有用比較好,而是伺服器在設計上比較嚴謹,相對對電容是有益處的,你可以在生活上看到的,飛利浦省電燈泡,以前壽命很長,但現在呢?哪你用固態電容去取代它內部的電容,壽命更短,為什麼? 所以每一樣產品的設計
,有一定的搭配,但這搭配是否正確,並不是做電容能決定的,再來產品的使用環境,也是重點,有的烏龜放在冷氣房,有的烏龜在建築工地,一樣的產品,工地不到半年,冷氣室的養了10年還在養  ,那你說電容有沒有問題,有時再做FMEA 都想哭,還有更天的,把烏龜放到烤箱後,馬上插電,不爆才怪

网友:
為何現在音響的發燒友,都喜歡用5,60年代的軍規電容?!

因為當時的電容大部份都是油質電容...

如果電解液是油質的,它會有何特性呢?

單以油和水的特性就可了解,油比水耐高溫,且不易揮發,且穩定度也比較高...

所以3,40年的油質電容到現在還是很好用的....

但是為何現在不在用了呢?!因為它的油料內含有世紀之毒"多氯聯苯",如果回收處理不好會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

因此現在都不用油質了!!!

所以電解液才是電解電容最終的技術....

网友:
引用 网友I:
現在的產品講求的是省電.環保.節能減碳.....要達到這些口號~你想~東西在設計上~~~是不是就能把效率用到剛好就好..

對,這個才是重點..

我想設計者長久下來一定也有注意到這個問題...

知道問題所在,而不去改良,才會有那麼多問題再出來吧..

站上有人貼出 DELL 主機板的維修,我想電容大肚子的問題,一定很少,為什麼,看看用料就知道了..

當然,在成本與售價間需取得一個平衡,這就考驗著設計者的智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