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筆電變壓器裡的零件問題[已解決]

楼主(2010-06-05):
拆開筆電變壓器後看到的零件,請問這些零件是?

這顆零件是藍色的 上面標示 UEI 410

這顆零件是棕色長方形 上面標示 T3.15A 位置在AC插座後方 (它是保險絲?)

因為在拆筆電時戳到電感銅線,雖然沒有斷掉但有缺痕,這對電感有影響嗎?

麻煩各位高手幫忙,謝謝。
--------------------------------------------------------
不好意思放錯板區,下次會注意的,抱歉。

网友:
第一張是熱敏電阻。
第二張不確定是不是保險絲,可以量看看。
至於第三張圖,戳到,如果沒有與旁邊的線短路到,沒有什麼影響。

网友:
您可看板子上文字來判斷
RXXX等於電阻
CXXX是電容
FXXX保顯絲類
QXXX電晶體
DXXX二極體
UXXX ic
LXXX電感
還有一些如插槽類
希望對您有幫助

楼主:
報告,圖片2是微型保險絲,在網拍上找到了。

請問Dave大大,您是在哪裡得知這些文字所代表的零件的資料?

网友:
koioi大.這是一般PCB版上都會印上去.除了自己手洗.製作版再印刷文字稿划不來.上面我key那些就是基本的資料喔~為何R代表電阻.C代表電容.這我英文不好無法拼出整個零件名子.要麻煩WISH大或狼大還有s10274chen大及其他英文較好的大大幫忙回答了.很抱歉...英文沒學好.對英文有恐懼症n_098|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英文很不好 感謝Dave大大提供資料,讓我又學到更多

原來WISH有說過基板上的文字代號,剛剛在尋搜找到了
http://bbs.pigoo.com/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183513&ptid=8159

另外也在搜尋中找到一些
→原文←
SMT零件識別小匯~~
U---- IC  C----電容   D----二極體
R----電阻  Rp----排阻  SW----開關
MH/H---- 銅柱
Cp----排容 X----振蕩器 Q----電晶體
JP,J----連接器 F----保險絲
PL---- 電感 CLP----彈片
L----電感

四種IC分類
BGA----下方有錫球 QFP----四邊有腳
SOIC----二邊有腳  BOIC(PLCC)----零件腳成丁形,腳向裡彎
零件極性說明:
a.所有有極性方向的零件在其本體上和PCB板上會有Mark標示!
常用的MARK形状有﹕圆形,“十”字形 ﹑正方形,菱形,三   角形,万字形等.
b.材料本體上的極性點與PCB板上的Mark必須一致
c.針對一些電感識別極性時須看零件上的焊錫處
是否與PCB 板上的PAD上對應
d.SMT所有排阻&DIP段晶振等零件均無方向性

网友:
如果戳到的是輸入濾波電路部分交連電感,最好換掉,以免發生L/N短路情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狼大的教學

剛剛直接送電測試沒有短路情況,以防萬一還是換掉電桿比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