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砲電源偵測電路1版改霍爾偵測電路測試完成

楼主(2010-06-05):
今天先把1版的電阻取樣電路改了一下
改成shunxing的霍爾元件作電流偵測取樣,
由於需要+-兩組電源,所以改成外加式電源電路
明天再來把萬用版電路修改,看看是否能夠使用
如果能用的話只要沒有壓差現象便能再接上主機板上測試,
剩下的便是改成2版的ADC及RS232
今天花了點時間作測試
目前這個霍爾元件能正常使用,
但是在沒有輸入時,會有約0.0050V-0.0150V的輸出,
加上ADC0848本身在2.56V/256時取樣為0.01V +- 1LSB
當電源為12V輸入時,由於精細度不足,範圍在256格而已
便會在11.9V-12.1V之間跳動,下面為使用燈泡當載敫動

但是在電流部份,因為改採霍爾元件取樣,
所以便沒有壓差的部份產生,
把電路再改成輸出負載成為20PIN輸出,及4PIN的12V輸出
現在可以直接接到主機板,而且沒有壓差的問題產生,

啟動主機板後,只有主機板加上一顯卡,使用紅色的PS_ON便能啟動主機板
沒想到單純P4-2.8+ATi 會在3.3V吃到4.9A,
12V也吃到3.8A,那麼在後面的主機,我想會吃的可怕
但是在電壓部份就沒有1版時電阻取樣的壓差情形產生
如此一來在2版時霍爾元件便是能正常使用了
剩下的便是在+-12V或+-15V的部份小電路及12BIT的ADC加上接線方式怎麼混合
那麼在單純測試POWER或架上主機板便能同時使用
測試霍爾就到此了,剩下的就是準備作2版的結構了

网友:
真的要用到雙電源了........!
電壓偵測部分,變成可變電阻了,是為了配合霍爾,遷就調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成雙電源是為了配合霍爾的電源使用
電壓偵測部分,變成可變電阻的原因是
本身在取樣時是取樣在1/10的電壓值
伹是再怎麼的算都找不到剛好的電阻
所以使用一棵可變電阻來作調整,讓阻值能剛好在1/10的位置
這也是為了在2版時使用12BIT-ADC的測試
在這里都只是為了2版的前置作業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使用霍爾有這樣的困擾。
產品出來將會是...........要插110V的電,背了一顆變壓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這是把這個東西作成純電源治具的情形,
其實如果使用POWER本身的+-12V應該也是可以
但是當POWER本身的電源有較大的變化時,
相對的對霍爾的影响也會造成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E:

除了電源穩定度之外,有些power,把-12V拿掉了,又是一個困擾的問題出現。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除了電源穩定度之外,有些power,把-12V拿掉了,又是一個困擾的問題出現。

電源供應器~~~拿掉的不是-12V...所以不會有該問題....

現在的問題~~是-12V的穩定度...有的電源供應器-12V設計輸出有時無法達到該穩定的電壓..
用外接加穩壓IC確實可以把精度調高...要不然就只好加個IC將DC轉AC然後升壓在AC轉DC穩壓~~
這樣就不用在背那顆變壓器了~~~只是~~要在去找相關電路來改~~~

我這幾天忙翻了~~~這個月我可能沒多少控餘時間改一些資料~~~~~

L大~~我想外接變壓器應該改成用雙用的...可以用變壓器~~
也可以用電源供應器的DC12V轉AC然後升壓至13V~15V之間..只是要多個開關切換就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其實應該不必用到DC轉AC再轉回DC的
也許使用兩棵MC34063作轉換便可以了,
都是從5V轉12V或15V,一棵轉正壓,一棵轉負壓,
不過要試了才會知道,如此一來,使用POWER或是外加變壓器
應讓理論上都能使用,
不過這其中由12V降至5V的穩壓IC,
使用7805的話,應該會變熱,
可能的話,會改成用LM2575或LM2576類的,熱的問題便能解決,
剩下的要試了才會知道.
忙翻了哦,
還好吧,騙人沒結過婚哦,結緍那一兩天才會累死吧,現在就喊累
平時都沒在練哦.

网友:
回复 网友F:

A害! 我搞錯了!是啊!-12V沒拿掉,拿掉的是-5V。

您的方案似乎有點複雜,小弟我有到的是,腦筋去動在RS232上面,因為使用MAX232,會倍壓出正負12V,假設霍爾元件要用到的電流並不大,從MAX232拉去用,或許也是可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應該不必用到DC轉AC再轉回DC的
也許使用兩棵MC34063作轉換便可以了,
都是從5V轉12V或15V,一棵轉正壓,一棵轉負壓,
不過要試了才會知道,如此一來,使用POWER或是外加變壓器
應讓理論上都能使用,
不過這其中由12V降 ...

未算到還有一個降壓IC要供應5V電壓的~~~~看來有的改了~~
不過還要實驗才知道~~我先把手頭上的工作做完~~再來修改電路圖
等改好就可以洗板了上零件實作了~~~

网友:
看來土炮電源偵測器.快定型了喔~~

网友:
從初型到現在越來越有看頭了...
雖然幫不上什麼忙~~但光看討論就覺得夠爽了~~

楼主:
幫不上忙沒關係,但是可以出一些怪主意,
看看能不能玩的更奇怪一點,

网友:
挖~~~~這才是我想要的版型~~~~這下電路圖有的改了~~~
要做出多重功能的電路板~~~要改的東西更多了
說真的~~~~我現在才發覺....這等於有3個電流跟電壓表了......
我記得你好像跟我說~~~~~可以偵測到25V的電壓.....
要是真的~~~那可利用範圍更大了~~~

网友:
以目前這樣的精度看來,蠻足夠的耶!
從三顆水泥電阻,變成霍爾元件,感覺好可愛,很漂亮。

楼主:
回复 网友G:

因為參考電壓設在2.56V而ADC有256格
每0.01V為一格,取樣電壓值為1/10
所以實際的範圍便會落在0-25.5V之間
而電流的部份就在25A之內了,
不過如同上面說的,由於8BIT的精細度不足,
所以會有+-1LSB的跳動情形產生,
這個在2版進入12BIT時便應不會產生了,
而2版目前就預設在輸入0-40V及0-40A這個範圍了.
加上能使用在主機板上,那麼在結構性上的考量就會更多了.

网友:
就像順興大所說的,  電壓和電流可偵測範圍較廣
那這個電路應用的可就不只是PC PowerSupply
甚至可用於工業用PowerSupply (24V 15~20A)
或是任一種3C產品的電源偵測(僅需要更改連接器而已)

看來這個應用很廣呀~

我不能幫上甚麼忙, 只能幫忙加加油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幫不上忙沒關係,但是可以出一些怪主意,
看看能不能玩的更奇怪一點,

出怪主意.我最會搞怪了.加個跑馬LED.10顆.總耗電流越多.跑越長n_136|
別打喔~~legion大是您要我出怪主意的喔n_076|

楼主:
回复 网友H:

阿游大,
這個用不著這樣的電路,
因為只能100MA內,所以用個簡易的MC34063便能解決了
而且這個只有正壓,倒時要作是正負壓都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DAVE大
最近都在玩一個語音的晶片
加個跑馬LED.10顆.總耗電流越多.跑越長
這個不好,是不是該錄個"好聽"的聲音
只要電流越大,那就放個叫的更大聲的,
那可就更增加趣味性了.

网友:
完成度相當高,已經不是土砲電源偵測治具了~

PS:後期的主機3.3V/5V使用量其實不大,但12V用量增加很多。

网友J:
希望可以做按鍵, 增加負載查詢功能

最小/即時/最大負載查詢

网友:
引用 网友J:
希望可以做按鍵, 增加負載查詢功能

最小/即時/最大負載查詢

要加這功能有點困難吧....必須增加記憶體來紀錄資料才有可能有此功能...
要建議這功能~~我的考慮~~會加在pc端的軟體上面...我記得之前就有說過了~~可紀錄資料...

legion大~~~~我預計6月14日晚上應該會去你那邊一趟
正確時間等星期五我就會確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K:

即時負載部份,不需紀錄,反正在機器、PC端上面都看的到。
最大、最小負載,都可以在PC端上面顯示。
這些查詢動作,使用PC來完成,比較輕鬆,對於單晶片,便需花費大量程式碼來達到功能。

网友L:
引用 楼主:
DAVE大
最近都在玩一個語音的晶片
加個跑馬LED.10顆.總耗電流越多.跑越長
這個不好,是不是該錄個"好聽"的聲音
只要電流越大,那就放個叫的更大聲的,
那可就更增加趣味性了. ...

錄個好聽的聲音?電流越大聲音越大聲?不會是伸吟聲吧.唉~~~我怎麼滿腦子都是邪惡思想n_075|
還是請p大錄個林志林的聲音.(愛你喔)比較妥:on_076| :on_076|

网友M:
引用 网友L:

錄個好聽的聲音?電流越大聲音越大聲?不會是伸吟聲吧.唉~~~我怎麼滿腦子都是邪惡思想n_075|
還是請p大錄個林志林的聲音.(愛你喔)比較妥:on_076| :on_076| ...

.......:on_087| :on_087| :on_087|
要是放這聲音....要是遇到女性客人~~~不被客人罵死才怪..等等被告性騷擾.....

至於~~那個錄個林志林的聲音....要看p大夠不夠力請的動她來錄音~~~~:on_090|

网友L:
引用 网友M:

.......
要是放這聲音....要是遇到女性客人~~~不被客人罵死才怪..等等被告性騷擾.....

至於~~那個錄個林志林的聲音....要看p大夠不夠力請的動她來錄音~~~~:on_090| ...

要不看那位大大認識瑤瑤~~來個殺很大:on_136| :on_136|

网友:
引用 网友L:

要不看那位大大認識瑤瑤~~來個殺很大n_136|

這~~~隨便錄也一堆.....要錄也要錄個不一樣的...

今天可以把桌子完工了~~~在來就是把客戶的東西都修好之後~~~就可以來畫線路圖了~~~
由於功能很多~~~打算做出轉換子版~~可以因應更多功能~~~
尤其是電壓~~~~~因比對電壓的關係~~所以要用到精密電阻~~
可話目前打算先規劃2種子版~~可以用在負載燈與轉換到可以插在主機板..
其他功用可在另外增加輸入端作為其他電源輸入該測試工具經過霍爾在輸出到機台
這樣就可以做到電壓與電流檢測動作了..

原先想增加霍爾數量~~~但成本太高了~~也用不到那麼多~~改成模組功能就比較方便了
但改成子版之後~~~電路圖就會顯的更複雜也比較難畫~~我盡量找時間做電路圖

网友L:
我真想能插手幫忙.怕大家誤會我會拿這大家的心血做營利.不然我可以幫忙layout.看了線路圖.這樣的lauoyt還難不倒我.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真想能插手幫忙.怕大家誤會我會拿這大家的心血做營利.不然我可以幫忙layout.看了線路圖.這樣的lauoyt還難不倒我.

你也可以自己畫電路板阿~~~~
不過有程式內容的加密IC要跟我買就是了~~~從這版開始就沒有提供原始程式碼了~~~
版權費還是要給L大的~~~

网友:
我要做時買當然是要付費阿.只是看到大家一直忙.我只能在旁邊看.幫不到忙.

网友:
真是太酷了...一直進化喔~
都幫不上什麼忙...真是的...
各位大大完工後可以以媽咪網友獨享特惠價買一台來玩嗎?
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N:

要加這功能有點困難吧....必須增加記憶體來紀錄資料才有可能有此功能...
要建議這功能~~我的考慮~~會加在pc端的軟體上面...我記得之前就有說過了~~可紀錄資料...
legion大~~~~我預計6月14日晚上應該會去你那邊一 ...

6月14日沒問題啊,不過是晚上的話,不知道那個鏡頭騎摩托車的話放不放的下,
晚上回家就不喜歡開車出門,騎摩托車比較方便,
另外本來就希望在PC端作即實監看,
這也是將資料丟給PC的原因,而且本來就計劃要有線性圖,
等s10274chen暑假有空時,再來告訴他,我的想法,.
另外狼大,
其實最後已變成3組電壓電流表了
3組的範圍都是一樣,即使接3組12V,其實也都是可以的
所以到最後,其實已經沒有分那一組是幾V的限制了
所以應用上會變的比較廣一點,
至於照現在的進度,
等shunxing有空時,說不定都在進行2版的作業了,
所以shunxing會不會連1版都還沒作時,2版就開始在測了,
不過基礎結構是不變的,
要考慮的是怎麼增加連結方式的應用而已.
這要等shunxing辦完""正事""後才開始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6月14日沒問題啊,不過是晚上的話,不知道那個鏡頭騎摩托車的話放不放的下,
晚上回家就不喜歡開車出門,騎摩托車比較方便,
另外本來就希望在PC端作即實監看,
這也是將資料丟給PC的原因,而且本來就計劃要有線性圖,
等s ...

2支鏡頭機車可以放的下去~~~不過~~我因該會直接開到你家門口吧~~~
我還在考慮~~放進頭的那一個密碼箱~~~要給你還自用~~~自用~~感覺好像沒什麼重要的東西可以鎖在裡面
所以~看你要不要~~不要的話我在留下來好好的利用~~~

不知道1版我趕不趕的上進度~~~因為1版的電路與模組做的出來的話~~2版就輕鬆了~~~
已經有大略的構想了~~只差別在於電流~流過模組的線與插座要用多寬多厚才夠用~~~
目前就這點比較難與取捨~~

网友:
回复 网友O:

哇!還會增加線性圖.....更有挑戰度了,從來沒有用過VB來這樣繪圖。

楼主:
回复 网友P:

放進頭的那一個密碼箱???
原來還有密碼箱啊,這個好啊,可以放一些平時老是藏來藏去的東西
還有私房錢也可以藏在這里,這個東西可好了
直接開到你家門口吧!!!
給你的地址是公司的地址,平時白天家里沒人收件,
所以才會寄那里的,晚上開到那里,可沒半個人的,
即然放的下,那我還是騎摩托車去了,
再煩麻你告訴我時間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進頭的那一個密碼箱???
原來還有密碼箱啊,這個好啊,可以放一些平時老是藏來藏去的東西
還有私房錢也可以藏在這里,這個東西可好了
直接開到你家門口吧!!!
給你的地址是公司的地址,平時白天家里沒人收件,
所以才會寄 ...

挖勒~~公司地址阿~~~~那我要去的時候在打電話給你~~~在約地點
那個箱子很大~~~~125的機車前面可以放的下我本來很想要~~
但想想~~這東西~~~我好像用不到~所以就問你~~~
既然你要~~這樣我又可以省一個空間來放這箱子了..
沒想到你還有那摸多東西要藏阿...該不會藏一些好看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Q:

就想像有3個線性表,
在X的時間軸上作資料的變化,
那麼便可以看到電源是否有較大的變化情形,
其實這才是PC端較重要的部份,
而其他的基礎資料,其實在測試的板上LCD都可以看到了
把它想像成示波器的顯示模式便可以了.

楼主:
挖勒~~公司地址阿~~~~那我要去的時候在打電話給你~~~在約地點
那個箱子很大~~~~125的機車前面可以放的下我本來很想要~~
但想想~~這東西~~~我好像用不到~所以就問你~~~
既然你要~~這樣我又可以省一個空間來放這箱子了.. ...

嘿嘿嘿,每個人都有要藏的東西,
加上大人每天都會檢查我的口袋,
還會三不五時突檢我的房間,
所以現在連錢都是四處藏來藏去的.
等有一天當你發現錢不能自由使用時,你就知道我在說什麼了,.
怕機車前面放不下,
嗯,那麼還是開工作車去好了,
對了明天有去客戶那里,
說有3,4十支不要的30公分燈管看我要不要,
如果有的話,你有來再拿一半給你帶走好了.
看你需不需要這種東西.不過是好是壞我也不知道
是人家公司RD清出來不要的東西,大概是以前試作時的剩餘物資吧.

网友:
回复 网友R:

把電腦當成示波器囉!................果然PC端最大的重頭戲。

嫂子那麼恐怖阿.......!

楼主:
把電腦當成示波器囉!................果然PC端最大的重頭戲。

嫂子那麼恐怖阿.......!

嘿嘿嘿,大人在召喚了,
要下線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嘿,每個人都有要藏的東西,
加上大人每天都會檢查我的口袋,
還會三不五時突檢我的房間,
所以現在連錢都是四處藏來藏去的.
等有一天當你發現錢不能自由使用時,你就知道我在說什麼了,.
怕機車前面放不下,
嗯,那麼 ...

突襲檢查.....好在錢是我在管的~~~~還不至於有這問題~~~~
另外你說的燈管.....一半的數量都可以做成簡易的預熱台了~~~
做一台來拆東西也不錯~~~~那就幫我拿吧^^

网友:
回复 网友Q:

使用 chart 來畫, 然再轉為 picture
並使用timer 控制. 等到真的用到的時候就會用了 ^^
加油唷~`

网友(2010-08-06):
各位抱歉了~~~因為我手邊目前只有8位元的IC
所以把這帖給推了上來~~~顯大家看一下我的進度~~~~
有控我會先把這做好之後先進行測試~~~
沒問題之後我才會進行第2版的製作...
且設計方式會與目前的設計一樣~~~稍微改一下線路而已

還有很多線路還沒畫上去~~~~要把線路都在單層走~~~還真的很難規劃

网友:
回复 网友S:

沒關係啦!

手工佈線,真的很累,尤其線路的時候,要跑單層板,會很吃力。很難說零跳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