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SAP-E1407P(櫃機)風速自動轉弱

楼主(2010-06-05):
不良原因為冷媒量不足

不良原因判定:此機型有設計冷卻器溫度保護程式
一、當冷媒量正常:風速設為「強」或「中」時,
因室內機冷卻器冷度夠,化霜SENSOR偵測冷卻器溫度正常無偏高
現象,因此冷氣運轉正常

二、當冷媒量不足:風速設為「強」、「中」速運轉時,化霜SENSOR偵測到
室內機冷卻器溫度偏高,壓縮機運轉6分鐘後會自動跳至弱速,
進入保護程式,此時如果發現冷氣持續弱速運轉無變化時,
則可判定冷媒量不足,其原因乃風速弱速時化霜SENSOR偵測
室內機冷卻器冷度尚足以使冷卻器溫度正常,因此切勿將此狀況誤判運作正常。

三、當冷氣風速自動跳至弱速,不久室溫指示灯即改為閃爍狀態:
則可判定化霜SENSOR感溫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良原因為冷媒量不足

不良原因判定:此機型有設計冷卻器溫度保護程式
一、當冷媒量正常:風速設為「強」或「中」時,
因室內機冷卻器冷度夠,化霜SENSOR偵測冷卻器溫度正常無偏高
現象,因此冷氣運轉正常

二、當冷媒量不足 ...

第二點遇到毛細管或乾燥過濾器阻塞也會造成該現象出現.......

网友A:
控制器判斷邏輯:
以化霜Sensor偵測冷卻器溫度判斷冷媒進入冷卻器蒸發量
,風速設為「強」或「中」溫度低,有足夠的冷媒,正常
溫度降不下時強制降風量, 如果溫度下降,尚有部分冷媒進入冷卻器蒸發量
如果溫度不下降,顯示異常.

相關的條件:
溫度由Sensor偵測,溫度由冷媒蒸發降溫.

可能故障:
      冷媒->系統
     Sensor->控制器

冷媒蒸發量不足->冷媒洩漏,管路堵塞,壓縮機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器判斷邏輯:
以化霜Sensor偵測冷卻器溫度判斷冷媒進入冷卻器蒸發量
,風速設為「強」或「中」溫度低,有足夠的冷媒,正常
溫度降不下時強制降風量, 如果溫度下降,尚有部分冷媒進入冷卻器蒸發量
如果溫度不下降,顯示 ...

高手n_034|

网友:
接下來抓漏工作辛苦了!

网友:
确实是不错的东西,推荐快去下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