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SHARP 微波爐按鍵修理

楼主(2010-06-06):
這台有點年紀的微波爐, 就如同上了年紀的人, 開始一個一個按鍵失效, 0 失效後改按9, 5 失效後改按 4, stop 失效後直接開門也會停止微波. 後來在一次斷電後, 字幕閃爍必須按 stop 來清除螢幕, 但 stop 掛掉後無法清除也不接受其他按鍵輸入.
一開始以為是微波二極體燒掉, 後來查 data 得知高壓二極體順向電壓有十幾 V, 無法簡單用三用電錶二極體檔位測試. 以電流表直接 touch 按鍵排線後 stop 有了作用, 其他功能也出來了, 才知道是排線的問題.

兩星期前把排線頭上導電銀漆短暫修復

後來又壞掉!這種開關在空氣不好的地方容易損壞, 思考兩種改裝法: 1裝遙控器可以不用裝面板, 2用 TACT SW 可以不用寫程式解碼紅外線.
本來想加遙控, 但是老婆沒微波爐一直在吵, 程式也不可能寫得下去, 決定改 TACT SW

複印一張面板後貼上開始鑽定位孔

試著嵌入一個開關, 之後就是三小時的苦工

呼.. 裝入所有開關

用 TACT-SW 取代薄膜開關且配線完成
重新鎖好後又是一尾活龍, 謝謝收看.

网友:
謝謝分享 ~光是在焊那些線也花不少時間
遇到這種 排線 還真頭痛 ~用銀漆 有些效果不好 ~

网友:
挖~~花好多時間阿~
焊那些線~~不錯不錯~~焊好後的確是一條活龍

网友:
真是精彩的跳線
按鍵可耐用多了
就算壞了至少可單顆換

网友:
這樣也行!?

買小家電的店家看到了,大概會流淚關門吧!
(剛剛想了一下,你應該把洞開在字的下方,保留字的完整。這樣比較好看一點。)

网友:
不好意思問一下大大圖片中的
漆包線沒影響嗎??
不好意思小弟是還在摸索中的新手
所以看不太懂線路

网友:
挖~~~~又看到超強的DIY改裝了..
不過...為了挖洞...居然在字的上面直接挖下去~~有點美中不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漆包線本身就是絕緣的, 在小電壓小電流且非高溫之下是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也可以用OK線替代.

楼主:
並沒有破壞面板, 最終完成照片:
邊緣浮起是因為開關裝得太高, 如果把邊緣貼齊面板的話會按下開關而使整體無法使用.

网友:
原來是影印出來的紙下去挖孔阿..

网友:
好厲害很n_092| 有DIY的精神

网友:
對大大的巧手,帥啊,提供了另一種思維..

有個問題,請指點一下..

我看了按鍵施力的方向,按鍵是如何固定的?會不會容易脫落?

另一個問題是,有沒有考濾用洞洞板(萬用板)來做,這樣接線就可簡化很多,而且不容易脫落..

网友:
看相片按鍵是用熱溶劑或AB膠固定的,短期內應不會脫落,
若有脫落問題尚可用大塊背板增加定位能力.

如果萬用板孔洞位能與面板配合,也是方便又長久之計.

楼主:
洞鑽的比開關稍微小一點點, 嵌入面板時要稍微用點力氣,
最後用紅色螺絲固定劑固定.
用萬用板有想過, 不過開關就要用長柄的,
手上剛好沒那麼多長柄 TACT SW,
時間上不允許出門採購

网友:
我看這些線就花您不少時間了.晚上您老婆大人有沒給您放熱水阿n_076|

网友:
真是令人大開眼界...........
這種維修方法不太一般啊
厲害厲害

网友:
申請應該不用花多少錢,不過有diy的精神也不錯啦

网友:
微動開關是用螺絲膠黏的嗎?

网友:
很有創意的方式,
我想應該耗了不少工夫,
辛苦了!

网友:
這樣的方法雖然辛苦點,但是還很實用,以後關關壞了可以一個一個換

网友:
薄膜按鍵故障時的確很惱人,感謝提供相當不錯的改裝方式。

网友:
連這樣都行....兄弟 ...你那台機器看來不到民國150年是換不了新...

网友(2010-09-25):
哇~光看線就n_144| 了~
大大還很有耐心的一個一個挖~真厲害

网友:
真厲害
一個個的挖洞
一條條的配線
真強

挖洞工具是用什麼挖

网友:
用銀漆真的不耐用. 小弟家中的電視搖控也塗了N次了. 一段時間又會接觸不良
老大換那堆觸控開關肯定花了不少時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