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 FP553電源電路

楼主(2010-06-06):
前提~
最近我這台FP553由於用到一半螢幕會先變暗
沒多久就變黑,我就關掉等一下在重開後又正常
過沒一會又變暗轉黑,就按iKEY重整又好
沒幾天也出現這樣情形,一樣又按iKEY狂重整
然後螢幕就冒煙傳來一陣刺鼻味...
----------------------------
之後就自己拆開來看,想說試著修(想說要是電容爆就好)
看電源部份有個地方電晶體有燒燬的痕跡
聞旁邊的線圈也有燒掉的味道
我就把電晶體解焊下來看零件料號(好像是D1802)
後來就跑去西寧附近電子材料行問
都沒人賣電晶體D1802的零件料號
問店家線圈也沒人在賣(不過有店家說線圈可以找店家繞)
------------------------
現在問題來了
起初我拆開來看電源的板子想說只有電晶體燒燬
聞旁邊線圈有味道也感覺燒燬
因為不知道從哪如何下手去量電路
才知道是哪些元件導致這些零件燒燬
想請問各位有經驗的前輩
我要如何去量這板子確定還有哪些零件壞掉照成的主因
線圈及電晶體要如何確定好壞?
像線圈是只能從報廢板子拆來用嗎?有其他辦法解決?
先讓各位前輩說聲謝謝^^

最後還有想請問前輩們用相機拍特寫怎設定相機去拍
近拍都會模糊尤其拍電晶體上面編號的特寫
怎麼拍都模糊@@a

附上圖片(抱歉不會拍近拍的特寫)
(照片紅色圈起來是有問題地方)

网友:
不用這麼麻煩,直接找公版換就好了,拍賣很多,你這個應該屬於雙燈大口的
買回來,我相信有很多大大很樂意教你怎麼接

网友:
D1802可用C5707代用

楼主:
感謝樓上兩位前輩的指導
公版的事不是很清楚@@
想請問線圈要如何量好壞?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變壓器還沒那麼容易壞,先把燒壞的電晶體處理掉,大致有80%能夠完修。
在您紅圈圈起來的地方,右下角有一顆橘黃色的電阻式保險絲,順便記得看有沒有燒斷。

网友C:
你的相機是多久前的?

現機現多有近拍功能(距離各種不同),以我的來說約 15 公分..

另外,有人使用相機和放大鏡來配合,類似在鏡頭上加上特殊濾鏡,可拍一些特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變壓器還沒那麼容易壞,先把燒壞的電晶體處理掉,大致有80%能夠完修。
在您紅圈圈起來的地方,右下角有一顆橘黃色的電阻式保險絲,順便記得看有沒有燒斷。 ...

謝謝S大的指導
等等去買可替代的電晶體試試看
剛量電阻式保險絲還好沒燒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相機是多久前的?

現機現多有近拍功能(距離各種不同),以我的來說約 15 公分..

另外,有人使用相機和放大鏡來配合,類似在鏡頭上加上特殊濾鏡,可拍一些特寫.. ...

cremaker大:

我這台數位相機是買二手的
Kodak-LS753(應該很久了)
買來也沒說明書
只會簡單拍攝

网友:
回复 网友D:

D182  C5707 可代用 順便檢查 FU9024 與 電阻式保險絲

网友:
請問9#  阿國

FU9024是那圖中的那個部位,長的是什麼樣子,謝謝指點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還真巧呢!我遇到跟您完全一樣的問題,正在找料中…,有消息馬上回覆。

网友(2010-08-16):
找到了D1802晶体換一樣,結果是高壓線圈短路,造成MOS擊穿的。最後我到P拍找到,全新庫存品300元,搞定了!

网友:
請問高壓線圈短路,如何判斷

您好
我是新手
請問高壓線圈短路,如何判斷

网友:
年代是有點久遠啦...
不過這台有小花唷~~~
廣角端最近五公分...很好用了...
適當的打光...
應該可以拍出不錯的近拍照...
請善加利用...
他傻瓜...你聰明...
雖然很老掉牙...
卻是恆定不變的道理啊...
而且充足的光線下...
傻瓜拍出來的不見得會輸給單眼...
有線上使用手冊...可以參考一下...
http://www.kodak.com/global/en/s ... .jhtml?pq-path=1793

网友:
回复 网友E:

簡言之,就是跑線路啊。
直視板子正面左邊部份,上下二顆變壓器是不是一樣,只是把它轉頭而已。再來要量測了,把板子反過來,把電表打到電阻檔,量變壓器那6個接點,下面是正常的,再與上面故障的做比對,短路的部分線路是不是連到壞的電晶体上?

网友:
回复 网友F:

謝謝您
我再試試看
兩個對照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