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S-168A的datasheet

楼主(2010-06-06):
求助IC 16PIN
LS-168A的datasheet,不是使用LM339 比較器

小弟想研究維修電源
遇到的問題
有輔助電源+5vsb,
將ps-on接地,風扇轉一下就停止了
再將PWM IC TL494的第4腳接地測試,有電壓輸出
證實處於保護狀態
可請各位高手指點維修方向

网友:
證實處於保護狀態.拆下 查一下低壓的 `mos 有沒有短路 也可以先測量它5 12 3.3v 的對地值  看有沒有異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