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主機板實際維修分享

楼主(2010-06-06):
今天客人拿主機來維修,其問題是一直重複開機.想說重灌就好,可是一直無法重灌.就把主機板打開看哪裡出問題,但在目視下電容沒有爆漿,想說可能是cpu過熱.沒有散熱膏了,也重新加散熱膏.結果還是一樣,這下頭大了,再來換power也是一樣.想說主機板可能掛了,客戶又過保了. 想說叫她放棄了不修了.但我還不死心,想死馬當活馬醫, 就把整個主機板給他請出來試看看, 咦,結果竟然可以灌了.心想是不是機殼有住鬼等一切灌好了之後又放會去怪了真的有住一隻鬼 又從新請出來一樣可以開機 怪了!想了想要不要叫我家的弟弟去買
"九金"回來祭一祭.想說再來一次,,結果可以開了,哈哈我這次抓到鬼了,原來是這一隻叫"瑞洗特"的鬼在搞鬼 於是就結束這一次的人鬼大戰 也賺到了.謝謝

网友:
瑞洗特 = reset ??

恭喜完修..

這個東東應該是接到面板的 reset 按鈕,所以若短路了,就會如同一直在按 reset 鍵..

另外 "九金" 是什麼,聽嘸?

网友:
酒精.....

面板開關如果卡住,就會出一些問題。

网友:
九金"  這是金紙吧?

网友:
插個話, 通常在維修時不是只在主機板上只接PS-ON來測試會比較容易找到這類問題?

网友:
一些機殼的按鍵 卡住 算很常見 ~............有時候維修沒 注意 ~真的找很久 ~..

网友:
這時上除錯卡就很容易發現拉..

楼主:
我也用偵錯卡測過但是是數字亂跳

网友:
在新的板子,就算reset開關一直處於短路狀態,除錯卡是不會reset燈恆亮。

楼主:
下次遇有類似情形我一定先看除錯卡的reset燈3Q

网友:
這個圖最好是貼800x600的啦
http://bbs.pigoo.com/announcement.php?id=90#90

网友(2011-01-01):
機殼的按鍵 卡住 算很常見

网友(2011-10-21):
還有機機殼的按鍵有阻值,會自動開關機的

网友(2011-11-20):
我也曾經碰過一次類似這樣的故障
當時,在網拍買了一套E8400+微星P45二手套件
組裝好使用半天,出現開機沒多久會自動關機,當下以為是那組套件有問題退件給買家
回家再組好原套件,發現開機沒多久會自動關機的情況一樣,立即更換Power等組件,問題仍無法解決
忘了在那種情況下才找出原因,Power SW開關NG了 @@

网友(2012-01-08):
機殼有住鬼
呵呵,形容的好恐怖

网友:
恭喜大大有抓到魔神仔,太利害了,又學到一個了,謝謝喔

网友:
魔鬼就在細節中

网友:
我遇過開機按鈕短路的
結果現在那台電腦只能用RESET開機 RESET按鈕接PS-ON
但是那個按鈕又小到像0.5筆芯似的,每次開機都粉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