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19寬 CMV-938A使用約5分鐘畫面會閃爍

楼主(2010-06-06):
奇美19寬 CMV-938A開機無畫面電源燈有亮 (完修)
接著出現新問題使用中約5分鐘畫面會閃爍 不是很嚴重的閃爍
哪位高手可以指點一下方向嗎?

网友:
我想可能是兩個原因:

1. 電源電容不良
2. 電源銲點不良

你以以檢查一下電源的電容,及檢查一下是否有銲點不良的情況..

另外也可以量一下電壓,如果和官方說明的電壓有差,可能就是電源部不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外接變壓器 請換各試試看  沒意外的話兇手就訴他臘

网友:
燈管檢查看看.

网友:
直流電源輸出區6~7顆電容換新就OK了。
依據:我的維修經驗。

网友:
這一款應該沒外接變壓器
如樓上wet大所說
拆開看高壓板部分電容目測(應該有外表突起的) 量測有無異常
沒有工具測就都換一換吧
Good Luck
有貼圖會更好n_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