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65G-M8 開機後關機

楼主(2010-06-06):
(无正文)

网友:
大大您好,CPU是噴火龍核心吧!
不過那顆散熱器那麼龐大,沒有壓制住溫度?

量一下CPU供電是多少。
怎麼CPU旁邊少了一堆電容?

電池拆掉,重新載入預設值,難保先前是加壓超頻。

网友:
來個網站上的圖片,有點小....不過電容沒缺哩!!

不過那個散熱座沒有鎖螺絲之類的?看起來很像只有擺上去?

网友:
CPU散熱器要扣上...擺上不行喔!

另外你也可以量一下CPU核心電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