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什麼情況之下,你會棄修..

楼主(2010-06-06):
站在維修的立場,都是儘所可能的將損壞品修好..

但有些情況,雖有不甘,也不得不放棄維修..

這其中原因可能很多,我先起個頭..

通常是明明知道那壞了,但找不到零件,這些零件通常是廠商的專有零件,專有的一個意義是在外買不到,第二個是代表很貴..

像有一台 TOYO IE900 電解水機,LCD 上的上膠的 IC 壞了,需把整個 LCD 及面板更換,但整組要 5000 元,轉到客戶呢?客戶當然不修了.. 好處是換了一台新的 AI2500..

類似的情況大概有 6-7 件了..

實在是

我想同樣的不管是修電腦或是其它東東,各位達人一定會遇到同類情況..

請大家分享一下心得及處理的結果..

THKS..

网友:
這我也常常遇到~~買不到零件~~~就一定要棄修~~沒有什麼不妥
如果有兼賣新產品~~那最好了~賣一台新的給他~這台故障的就賺到了~~
可以當成零件機~或是自己DIY改裝一下可以用就好~~~
通常遇到棄修的~~~客戶要是把東西留下不要~~~我都是分解~~~~
當成維修材料~~~如果該物品屬於高檔貨~~~那就原封不動~~等料件~~
這時就要開始尋寶~~~~說不定可以遇到一台故障機但壞的位置不同~~~
就可以把他修復了~~專業維修的做法也都是這樣的~~~~

网友:
台電送錯電...

110V送成220V....以前的新聞!!

网友A:
通常棄修的都是~
1.急著要東西又不給時間找問題的客戶。
2.原廠零件台灣找不到者。
3.報價太貴,客戶不要。如果已完修,客戶不願負錢,拆回零件當棄修論(這是我最討厭的,浪費時間)。

另外我很少遇到客戶願意把棄修品留給我的,更有些客戶修完機器要看屍體的,東問西問看是壞了什麼東西的。
身邊能留些報廢品當殺肉機也是不錯的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常棄修的都是~
1.急著要東西又不給時間找問題的客戶。
2.原廠零件台灣找不到者。
3.報價太貴,客戶不要。如果已完修,客戶不願負錢,拆回零件當棄修論(這是我最討厭的,浪費時間)。

另外我很少遇到客戶願意把棄修品留給我的, ...

第3點我也常常遇到.......
現在的客戶確實都會東問西問~~看屍體~~~通常我都會把那一整盒的故障零件給客戶看...讓他自己去找...
通常客戶看到那一堆...他就閉嘴了...一般客戶~~我才不會跟他說壞了什麼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我都會把那一整盒的故障零件給客戶看...讓他自己去找.

這個很性格哦..

我現在也有感覺了,會用個塑膠袋把換下的零件打包起來附上去..

換來的是有些客戶會說 "夭壽,才幾個鳥東西,要這麼貴.. "

真的是夠了..

不過大体上大多數的客戶都還滿理解的.. 知道零件或許不貴,但技術、時間才是更重要的維修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3點我也常常遇到.......
現在的客戶確實都會東問西問~~看屍體~~~通常我都會把那一整盒的故障零件給客戶看...讓他自己去找...
通常客戶看到那一堆...他就閉嘴了...一般客戶~~我才不會跟他說壞了什麼東西... ...

這種的最近有增多的情形 大概一堆人被騙怕了
但有些我覺得是奧客 所以我想 可能前一位幫他維修的人本來幫他處理好了 他又在那裡找理由想殺價什麼的 人家火大了就多騙點 反正下次拒修

网友:
還好我遇到的大部份客人都還蠻信任我的,
雖然只有少部份這種的,不過他要就把東西給他。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3點我也常常遇到.......
現在的客戶確實都會東問西問~~看屍體~~~通常我都會把那一整盒的故障零件給客戶看...讓他自己去找...
通常客戶看到那一堆...他就閉嘴了...一般客戶~~我才不會跟他說壞了什麼東西... ...

我遇到的奧客都是不會閉嘴的,通常這都出現在店家身上,老闆都讓店長來討價還價、東嫌西嫌的。所以通常我的上頭都是指示拆機回來修,至於修什麼就隨老闆怎麼說了~

网友C:
澳洲客一定有,不管是哪一種客戶,通常我都會先站在客戶立場作分析,修了值不值?
然後向客戶說明或是報價,並且給他忠實建議.
讓客戶自行決定是修還是換新.
把問題或是可能會產生的問題丟回去給他!
如果有任何反悔可以說:是你自己決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澳洲客一定有,不管是哪一種客戶,通常我都會先站在客戶立場作分析,修了值不值?
然後向客戶說明或是報價,並且給他忠實建議.
讓客戶自行決定是修還是換新.
把問題或是可能會產生的問題丟回去給他!
如果有任何反悔可以說 ...

你怎麼跟我一樣~~~~雖然以後做不到他的生意~~~但至少不用再囉哩八說~~
免得以後連小問題都要找你麻煩~~~

网友:
我....不會修

但電腦方面的....對方GGYY的我就會放棄,因為通常我都是做功德
沒拿好處還被人家GY我會不爽,所以棄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