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756ms不開機(已解決)

楼主(2010-06-06):
朋友不要的螢幕,拿來自己亂玩看看

BenQ FP756ms螢幕插上電源後自動就過電(未按開關),螢幕沒有訊號反應,但是有很輕微很輕微的閃爍(仔細觀察才會發現),按下電源鍵後

就斷電不閃爍。嘗試打開機殼後,發現這台螢幕已經有維修過,有更換過電容,電源輸出的針腳也有補焊過,於是爬了一下舊文,知道幾個零

件是屬於BenQ常發生問題的如C5707、FU9024N,但因為本人不是電子科系相關的,所以也不知道從何測起(晚上就去買個電表來爬文玩玩)

由於有爬過舊文,知道這牌子的螢幕電路板很容易"空焊",所以大膽的先把幾個看起來有點"虛"的接點補上焊錫。補的過程中發現當烙鐵接

觸到接點上的錫的時候,那些錫才微微的融化就已露出了很大的空隙 ,於是不厭其煩的每個接點都乖乖的補強上去,然後組合開機,狀況

依然......

唯一的心得就是發現之前修理過焊接的地方,比我自己弄得還醜,而且還油油髒髒的..

自己維修成功的只有一台而已,是MOZO的老螢幕,真的是瞎貓碰上死耗子,只看到電路板背面接點有一處看起來髒髒的,嫌它礙眼所以烙鐵碰

一下,開機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不要的螢幕,拿來自己亂玩看看

BenQ FP756ms螢幕插上電源後自動就過電(未按開關),螢幕沒有訊號反應,但是有很輕微很輕微的閃爍(仔細觀察才會發現),按下電源鍵後

就斷電不閃爍。嘗試打開機殼後,發現這台螢幕已經有維修 ...自己維修成功的只有一台而已,是MOZO的老螢幕,真的是瞎貓碰上死耗子,只看到電路板背面接點有一處看起來髒髒的,嫌它礙眼所以烙鐵碰

一下,開機就正常了..

所以BenQ這一台是修理好ㄌ嗎?還是?

网友:
請問C5707、FU9024N都換過了嗎?
C5707*4、FU9024N*2
還有搭配他的金屬皮模電容(大部分為黃色或灰色方形的)
這個電容如果掛點那換上去的晶體也是會掛點
所以要仔細再查看看喔~~

楼主:
回复 网友A:

BenQ的還沒有,MOZO的已經幸運"修理"好了

man168大説的方向我會去試試,更換完了結果會再上來報告~:)

网友:
先斷開高壓電路保險絲,看看電源燈閃爍情形是否有改善。

楼主:
跟各位大大報告一下,這台BenQ FP756ms已經讓我修復成功,現在熱機測試中。

我參考狼大的文章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 ... 71&r=2&p=13

當然FP756ms電路板長得跟狼大文中的不一樣,但是相同零件應該檢測方法都是一樣的吧?

先把C5707 、D10PF、還有3A保險絲解下來檢測,開BB檔(買電錶後,又是一陣使用爬文...)發現保險絲不通,然後檢查C5707有開路的(BB叫),也有斷路的(不BB),又檢查了D10PF(依照狼大檢測FU9024N的方法),也發現值過低,於是全部換掉。抱著忐忑的心情裝回、插電、開機....結果是一片紅、綠、藍、黑、白輪跳 .....

關電再開,首先映出是紫色的BENQ的LOGO,然後又是紅綠藍黑白.....。不死心,接上訊號線之後,就出現了正常的圖案了

只是覺得畫面的亮度有點暗,顏色好像有點偏掉了,於是進入選單做調整,這時發現原來有顆"左"按鈕是沒有反應的,但是因為已經裝上去了,還在熱機階段,就先不去管它了。

不過顏色還是調整不回來,但是並不會差太多(跟旁邊的比較),所以就先暫時這樣使用著了

(因為沒有電容表,也不會使用電容表,所以金屬皮膜電容我就沒法檢測,也許過幾天就壞了吧 )

在這邊要感謝狼大以及MAN188給我的幫助:) :)

网友:
未街信號線會出現顏色輪流跳動是BENQ內部BURNING MODE啟動,可以嘗試進入工程模式中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