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A69VM-S2

楼主(2010-06-06):
該從何查起?POWER 一開偵錯卡出現RESET恆亮CPU風扇有轉是,換上CPU偵錯工具有些燈不亮,正常腳座都會全亮.CPU腳座空焊嗎?
主機板表面都損毀之IC電容也無爆漿,也用PCIE南北橋偵錯卡全都亮燈表示OK.

測試AMD晶片的主機板都會這樣?測試NVIDIA晶片的主機板燈都會全亮是誤判嗎?

測試12v,量PIN3,PIN4....OL
測試5v...逼逼叫.....最後數字零,原來是俺差錯孔,應該是量PIN21,22,23?.... ,

裝上CPU假負載後偵錯卡的RESET不亮了,不過還是出現 - - - - ,最後換了一顆CPU竟然可以啟動了.
換好CPU後好景不常,沒多久又抓不到cpu啦?難道真的板子哪有問題嗎?

有錯誤請指教,版上很多資料沒圖片只靠文字比較難了解.

本來插上POWER 還未通電狀況話量測開關處的5V都很正常,也不知如何斷電後開不起來,有聞到一點味道可時找不到有壞的地方,
最後又重量power電源變成4.8v,是壞了什麼讓電源無法啟動?
電源插主機板待機中摸主機板電源附近右側附近4顆mosfet零件會發燙

网友:
這些是測試各段線路是否正常,但是晶片是否能正常工作就不是單用這些工具能完成的.
主機板運作的基本條件: P.C.R.
例如.S.B.電壓是否正常?時鐘是否正常?RESET相關晶片是否正常?

要練習找出問題,就要自己去找出答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麼修呢?翻舊文囉!
這張除錯卡是鑫帝的卡。reset燈不能恆亮。

网友:
 卡怎麼包成這樣~~~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靜電袋~~防靜電~~

网友:
說也奇怪,都能夠看到除錯卡顯示燈號,5V的阻值有短路了。power竟然不會短路保護。

网友:
借一下Wason大發的圖...

最後一張圖越看越覺得怪....好像量的是....pin 24(GND)?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沒錯,他量的應該是GND..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我量錯了嗎?我看影片都插那個位置.
12V量小4PIN3,4PIN嗎? 5V量21,22,23pin?

网友:
ATX24 PIN 在角落的PIN是接地.舊的ATX20 PIN 在角落的PIN是5V
如果機板5 V 接地, P.S供電一定會自我保護斷電,如不斷電就要燒炸P.S.及機板.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原來我試看錯範例,20PIN 跟24PIN 的位置不一樣!!

网友:
會發燙,那些MOS先簡略量一下,看有沒有短路之類的,如果可以,最好還是要拆下來,檢查導通能力。
證明那部分電路,是負責待機電源,如果待機不對,是無法啟動。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一顆怪怪的~~怎量都GG叫,我將那顆給拆下來後,發現也是兩端都通GG叫,有問題的MOSFET竟然不是發熱部分,而是靠近POWER插座附近的50N024,
然後我拆其他主機板好的50N024這顆裝上去,,插入POWER測量開關處,以前的4.83V變成5.03V啦!可以通電了 ,查過5V 跟 12V都無接地,
所以都給插上了開電源,問題又回到了原點reset還是亮著不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