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ASUS VW192S 無電源反應

楼主(2010-06-06):
小弟是新手,沒有電子背景,有看過很多篇前輩的文章,
這台ASUS  VW192S故障原因為無任何電源反應
1.拆開發現兩顆電容爆了,拆下測量電容值少很多(原本是 470uf 都變一百出頭),更換掉,其他電容也有拆下測過在正常範圍內
2.全焊點都從新焊過

全圖:

電容故障位置:

背面圖:

兩顆電容測量:

怪異問題來了,從新上電,發現無12V及5V產生,就往前量110V通到哪邊,結果在上圖紅色區塊中,只要隨意量過一處,後端就有12V及5V產生,這是因為測了幾次,都從110V那邊測起有電壓,再往14V及5.3V量就OK,結果上機測又沒電源反應,才發現這各問題,就是在上圖紅色區塊中只要量過電壓(比如說量一下電容電壓),後端就能產生14V及5.3V,產生後我還讓他熱機一天都沒事,只要不讓他斷電,電源開官幾次都沒事,實在不知道哪各零件有問題才來求救

請教各位前輩,到底是哪各零件有問題,造成電壓過不去變壓器另一邊,晶體開關K3562會造成這樣嗎???

网友:
你有沒有查一下 保險絲是否有燒斷呢??????

如果有...在檢查一下,其他的零件是否有故障??????

网友A:
直流濾波的大電容有量測看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濾波的大電容有量測看看嗎?

有測過大電容原本是120UF量出來110多,我有實驗過外加並聯一顆450V100UF的電容,也是沒效果耶,真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測過大電容原本是120UF量出來110多,我有實驗過外加並聯一顆450V100UF的電容,也是沒效果耶,真奇怪~~

首先先把問題放在一次側,量一下那個 120UF 的大電容,電壓是否正常.. 如不正常檢查一下鎖在散熱片上的整流器是否有問題..

還有,你那個保險絲,是正常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先把問題敦在一次側,量一下那個 120UF 的大電容,電壓是否正常.. 如不正常檢查一下鎖在散熱片上的整流器是否有問題..

還有,你那個保險絲,是正常的嗎? ...

1.大電容的電壓為355V(AC)(我不知道這各值是不是正常耶)
2.保險絲是正常,因為我說過在紅色框框裡面,都測得到電壓,只是如果一插上電源,沒有在紅色框框中,量一下電壓,後端就無產生14V及5.3V,只要隨便在紅色框框中測過一處電壓就出現了,出現電壓後,只要不把室內電拔掉,在螢幕開開關關都沒事,也可以熱機一天
3.問題點就是一上電,要在紅色框框中量一下電壓,後端才有14V及5.3V的電,一上電沒量紅色框框的電壓,後端就沒電壓出現
PS: X電容->交連電感->橋式整流器->電容->變壓器 以上路徑,只要隨意在上面量過電壓,後端就有14V及5.3V出現

网友B:
你量看看下圖中,進來的 AC 電壓是多少,中間兩個紅點,這是 AC 電壓..

另外再量一下黃色兩點的電壓,用直流量量看.. 用指針式電表的注意一下正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量看看下圖中,進來的 AC 電壓是多少,中間兩個紅點,這是 AC 電壓..

另外再量一下黃色兩點的電壓,用直流量量看.. 用指針式電表的注意一下正負..

26788 ...

紅色兩點交流AC為115~116
黃色兩點直流DC為157~158
難道是橋式整流器(2KBP08M)輸出不夠??

网友B:
引用 楼主:

紅色兩點交流AC為115~116
黃色兩點直流DC為157~158
難道是橋式整流器(2KBP08M)輸出不夠??

你的輸入是 110V 電源,黃色整流後是 157V.. 這兩個值都沒大問題..

濾波電容也就是那個大電容 120UF,應該也是在 157 左右(115V * 1.414 = 162V 約等於 157)..

你用交流量會有問題,請用直流檔再量一次,應該在 157V 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輸入是 110V 電源,黃色整流後是 157V.. 這兩個值都沒大問題..

濾波電容也就是那個大電容 120UF,應該也是在 157 左右(115V * 1.414 = 162V 約等於 157)..

你用交流量會有問題,請用直流檔再量一次,應該在 157V 左 ...

C大 你說的沒錯,大電容用DC量是157左右,那接下來要如何查出哪各零件有問題呢??  無頭緒~~
小弟在想,量電壓會在電路上增加什麼東西(電流 電阻.....),才會去觸動變壓器有動作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應該是用DC檔量大電容的電壓才對~~
用AC檔量會造成誤判請注意~~
既然拆了大電容附近元件其實也不多一個個量看看吧
應該會有收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在想,量電壓會在電路上增加什麼東西(電流 電阻.....),才會去觸動變壓器有動作呢???? ...

量電壓如用數位電表‧由於內阻高(通常是 10M歐)以上,對電路的影響真的很小..

但你說的不無可能..

因為電表基本上就是一個電壓加上電阻.. 所以有可能..

當碰到某一特殊點時,有可能會觸發.. 但我不敢確定..

我在想有沒可能是按鍵的問題..

你是否可量一下 Power On 這個按鍵開關是否正常的:

先不上電..

1. 按下後,用電阻檔或 BB 檔,看看是否導通.. 如是,量一下電源部散熱片上方的排針各個電壓..
2. 如這個壞了,試著將兩個 PIN 之間短路一下,看看會不會起動..

其實,按鍵壞了,壓下去的感覺會有差別,試著和其它按鍵比較一下,壓壓看,或許問題就出在按鍵上..

另外按鍵電路板接到 AD 上的排線也測一下看看,是否有問題..

网友B:
還有一個情況..

那個 120 uF 的濾波電容..

進來的電壓是 115,照理說整流濾波後應該是:

115 * 1.414 = 157

而你量的是 162V,雖然差異不大,但也有可能是這個問題..

你把它並聯一個電容是沒用的,只是增加電容,但如 120uF 有問題,是無濟於事的..

你又有提到,當在這個 120uF 的電容兩端量電壓時,也會起動,我想會不會是如你所說的,該處電壓由於並上一個電阻,所以電壓穩定了,就可起動了..

如你的按鍵正常,不妨先把這個電容拆下,換個電容再測測..

网友D:
圖片中紅框的左下角有棵IC 817光偶吧

更換試試
遇到幾台更換後就OK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如果觸碰之後,會啟動,代表有某些半導體元件有呈現軟擊穿現象。

网友F:
建議測量從高壓電容+到控制ic(如ka3842)vcc pin 7 的串聯電組一般為39k-100k ,這個電阻常會阻值變大但是外觀正常 ,這時會造成只要探棒要碰到板上零件就可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你的按鍵正常,不妨先把這個電容拆下,換個電容再測測..

C大
   我在做測量時,都只有電源板,沒接AD及其他東西,所以可以排除按鍵可能
   電容的話,我只有一顆450V 100UF的  它原本的是400V 120UF 電容值有點不夠 應該不能代用吧,再找看看有沒有別顆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紅框的左下角有棵IC 817光偶 更換試試
遇到幾台更換後就OK的

J大
  找到一顆一樣的光偶換過了,無效 =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議測量從高壓電容+到控制ic(如ka3842)vcc pin 7 的串聯電組一般為39k-100k ,這個電阻常會阻值變大但是外觀正常 ,這時會造成只要探棒要碰到板上零件就可開機 ...

大大
   你說的是上圖紅色框框這顆電阻嗎?  直接在板子上測試為100K
   我會繼續測試其他的零件~~ 繼續努力  呵呵~~

网友G:
回复 网友H:

正是電阻,0.36歐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正是電阻,0.36歐姆。

但小弟用電錶量是0.8歐姆耶   是他壞了嗎??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但小弟用電錶量是0.8歐姆耶   是他壞了嗎??

沒壞...是你電表有誤差~~~~
這樣幾乎可以確定不是MOSFET壞就是ic掛了~~~~
ic周圍的保護電阻掛了也有可能但會外到那邊的電阻~~代表MOSFET也是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這樣幾乎可以確定不是MOSFET壞就是ic掛了~~~~
ic周圍的保護電阻掛了也有可能但會外到那邊的電阻~~代表MOSFET也是壞的....

S大 我把 K3562 MOSFET 換了一顆在笨Q板子找到的 K3264 (我是不知道能不能用 想說測試看看)  也是無效 一樣要觸發才有反應
    大大你說的IC是上圖紅色框框那顆嗎?  是的話就麻煩了,應該不好找零件吧 要把他焊下來 要點功夫了  可以請教依下  可以在板子上確認他的好壞嗎  可以教小弟一下嗎?

楼主:
抱歉 小弟想問 這顆是電阻嗎  我有去查看狼大的電源供應器元件篇  對照一下 不太確定  請前輩幫我看一下  用電阻量到390K左右  這樣正常嗎??
一直麻煩各位前輩  感恩~~~

网友J:
這是NTC(負溫度係數電阻),溫度越高電阻越低,上面寫474表示是470K,溫度上升後阻值會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J:
這是NTC(負溫度係數電阻),溫度越高電阻越低,上面寫474表示是470K,溫度上升後阻值會下降。

狼大 我量只有390K左右 而且量的時候一開始跑到350左右才慢慢爬升上到390 跳的很慢 我等它數字固定   這表示他壞了嗎?? (難道問題就出在這顆)

网友:
溫度會影響其電阻,造成量測誤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S大 我把 K3562 MOSFET 換了一顆在笨Q板子找到的 K3264 (我是不知道能不能用 想說測試看看)  也是無效 一樣要觸發才有反應
    大大你說的IC是上圖紅色框框那顆 ... [/quo

我也是會考慮這一個IC!!有可能是6841
或是電阻OPEN!!
還是要查線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狼大 我量只有390K左右 而且量的時候一開始跑到350左右才慢慢爬升上到390 跳的很慢 我等它數字固定   這表示他壞了嗎?? (難道問題就出在這顆)

若有錯,請大家指正一下..

這個 NTC 一般是串在電源上的,應該可以先把它短路(兩個銲點),看看是否就正常了..

NTC 值會愈變愈小,不妨量時,用烙鐵接近,若值還是太大,可能就有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有錯,請大家指正一下..

這個 NTC 一般是串在電源上的,應該可以先把它短路(兩個銲點),看看是否就正常了..

NTC 值會愈變愈小,不妨量時,用烙鐵接近,若值還是太大,可能就有問題了.. ...

依據C大 給我的靈感 我把紅色框框拉兩條線出來 外夾一顆 470K歐姆的電阻 結果竟然是通電了耶  測試兩次電通過了 後端不用經過前端的觸動  直接就有電出現了  感謝C大給的靈感  在來就是買顆零件來熱機  如有任何不對請各位前輩指點 (小弟不敢直接用線把兩端接通 怕出事 所以找顆跟他接近的電阻夾 呵呵~~ 會怕怕 批批趴趴很可怕)
所以 負溫度係數電阻是因為電阻值不夠 故障嗎??(有把他夾在電表上 用吹風機吹 阻值有依據溫度升高而下降 )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 負溫度係數電阻是因為電阻值不夠 故障嗎??(有把他夾在電表上 用吹風機吹 阻值有依據溫度升高而下降 ).

照狼大的那篇教學,NTC 用來不要讓電源一次側瞬間充電電流過大,而燒壞整流電路..

所以在正常工作時,其值應該不大(但多少才是正常,我不了解)..

而 yat208 在量 "紅框" 時,我想到的是電表其實也可算是一個電阻,所以可在其上有一個壓降,也就是提供給你的一次側一個電壓,有了這個電壓,二次側可能就正常了..

像你用一個 470K 的電阻替代,這就成了一個 RC 充電電路,電源從 470K 向 120uF 的電容充電,所以在電容兩端就有電壓了,二次側也就正常了..

所以可能出槌的地方是在那個 NTC,導致 120uF 兩端電壓不正常,這樣二次側自然就沒相關的 12V、5V . 等輸出了..

网友J:
這裡的NTC用途與串在交流輸入端的不一樣,簡單來說主要是電源內部溫度異常提高時,會將給PWM的回授信號"遮蔽",使電路不工作,避免過熱損壞。

楼主:
引用 网友J:
這裡的NTC用途與串在交流輸入端的不一樣,簡單來說主要是電源內部溫度異常提高時,會將給PWM的回授信號"遮蔽",使電路不工作,避免過熱損壞。

狼大的意思是說 這顆如果故障了 就會產生錯誤訊號使電路不工作嚕   還有一各難題  找零件也是件苦差事 如果找不到類似的 哪種可以代用呢 小東西有時也不好找耶

网友:
引用 网友J:
這裡的NTC用途與串在交流輸入端的不一樣,簡單來說主要是電源內部溫度異常提高時,會將給PWM的回授信號"遮蔽",使電路不工作,避免過熱損壞。

感謝狼大的指正..

那麼以這個 CASE 來說,最好的處理方式是..

THKS..

楼主:
怪事又來了 想說沒買到零件前 先用外夾電阻的方式測試看看 結果接上AD板 上電 = = 沒過電 跟之前狀況一樣  但是把AD板拔掉 上電又出現電壓了 難道負載增加 她又掛了 病因真奇怪 到底是怎樣  搞不懂 @@

网友:
問題可能還是出在一次側,不過最好先檢查看看改動線路時是否有讓其他接點或接腳有異常短路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