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衣機] 正典~瓦斯乾衣機修理,記得要清理棉絮,才不會有後顧之憂

楼主(2010-06-06):
客戶:XX髮廊,每天運轉10小時以上,

但是只會用,卻不知道某段時間需要做清潔保養,

當棉絮蓄積過多,導致溫度控制器偵測到過度高溫而燒毀,

造成機器罷工。

修理此種機器,除了更換有故障的材料之外,

一定要順手將客戶的機器,裡裡外外,前前後後,全部的清理得乾乾淨淨。

才可用絕後患,不再有後顧之憂。

該客戶曾經,叫過他人維修過→壞哪邊就換哪邊。

不出一星期→歷史又重演。→照樣的燒材料=沒完沒了。

网友:
第一次見到此種產品的維修文,感謝您分享!

网友:
那....這個不是燒毀是棉絮囉?

网友:
美製乾衣機烘乾效率好,溫度高,
出風口溫度最高在65度左右,
棉絮產生也多,
這種機器是需要固定時間保養的!
確保安全!

网友:
公司的電腦我也是要求MIS一定要定時用恐怖雷沙全機清潔過,否則過熱的問題永遠無法解決。
kacanon說的好,壞那裡只修那裡是會沒完沒了的。

楼主:
斯斯有兩種,修理也有兩種~.....

第一種:抓出問題,材料換了,收錢~走人。

第二種:除了上述之外,還多了一個詳細的追查前因後果=徹底杜絕後患,
但是會多花一點時間=這是一定要的,

整台從頭到尾(從內到外/前前後後))的端詳檢視一遍,並且當場測試好機器,並給予客人適當的提醒。

如排風管的問題(是否老舊變型~壓扁),機器與牆壁的間距是否太短,插頭插座是否老舊(鬆弛或變質),客戶使用方法是否正確。

舉例說明:定時器~有些廠牌(機種)是順時針走,有些卻是逆時針走【大部分為順時針】。
如果他是順時間走向,下次使用時~就得要同樣順時真的多轉一圈到想設定的位置~再行起動。

偏偏有有很多人,機器用了好幾年了→竟然都是倒退嚕的方式使用,如此將造成元件的快速磨損與故障產生【短時間也許沒發生異常,常時間~問題就跟著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