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865PE NEO2 元件燒毀求救

楼主(2010-06-06):
小弟朋友給小弟這片主機板
想說爆電容是軟的不用擔心
結果先用除錯卡發現大問題
一過電馬上關機想了半天晚點在爬文先把長高的電容換掉吧(記得以前有大大說過電容越大越好就稿的比原先電容大一倍)
在拆完電容突然看到有個"不知名的物體黑黑的"(小弟不曉得這東西怎樣稱呼)
想到各位大大交的懷疑就拆下他吧
拆下來用放大鏡看才發現都黑了= =這下問題大了
所以上來求救看看那是瞎咪東西R251位子
(順便請問一下各位大大一過電就關掉是要檢查瞎咪)
還有要怎樣一次貼很多張圖小弟不會用所以一次發完帖子在案編輯貼一張照片貼幾張就要編輯幾次所以詢問一下
小弟先去爬文了

爆掉電容位子

爆掉電容位子

R251

R251

网友:
太小看不清楚;
看可以肯定R251上的字"型"與R252一樣!!!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放的下為原則阿 沒意外 6.3 1000UF的規格

网友:
benben17大,可以確定是18A ,然後請到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535&extra=page%3D1
查表就可知道是什麼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的下為原則阿 沒意外 6.3 1000UF的規格

沒錯小弟用16v1000uf代替買了100顆100元= ='
不曉得行不行
有個很蠢的問題就是分享器變壓器5v2.5a
但小弟沒有只有5v2a那樣可以代替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錯小弟用16v1000uf代替買了100顆100元= ='
不曉得行不行
有個很蠢的問題就是分享器變壓器5v2.5a
但小弟沒有只有5v2a那樣可以代替嗎?

最好是2.5A以上.如急用可.長時間還是換個2.5~3A的

网友C:
R251是一顆貼片電阻...同樣大小可以代換
我也有一張一模一樣版子換過南僑,換過防為晶片還是不開機
MSI版子不好修..我跑過電路..那個印有MSI字樣是一個散熱器底下是一個防為晶片
那個防為是負責開機和復位的.同時也給RAM和南北橋供電的.他壞的可能性很大
那芯片型號是MS-7你可以先換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R251是一顆貼片電阻...同樣大小可以代換
我也有一張一模一樣版子換過南僑,換過防為晶片還是不開機
MSI版子不好修..我跑過電路..那個印有MSI字樣是一個散熱器底下是一個防為晶片
那個防為是負責開機和復位的.同時也給 ...

請問一下大大你說的這顆在哪邊阿
小弟找不到
貼片電阻??
R252位子是寫151高雄這要去哪買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