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典~反應過N次,台北廠商派出送貨員,還是經常安裝不良

楼主(2010-06-06):
安裝重點:
A=排水黑管-高度要夠高(100~120cm )。
B=黑白管的接頭處需要留透氣=避免虹吸現象,造成進水不止水。

驗證方法:
裝半桶以上的水位,再讓洗衣機定時器轉到排水的位置,
在排水的行程中→斷電能止水=過關OK,斷電不止水=稱為虹吸=此乃安裝不良所致~非機器本身故障。

=========================================================================
何謂:請鬼拿藥單~歇後語~必死無疑。

有此一案例,桃縣觀音鄉有位陳小姐與姊姊合買兩台美製惠而浦洗衣機,
同一組人員送貨,
隔天狀況來了,
該客戶發現到~斷電不止水=虹吸現象發生。
由業務系統反應給廠商客服單位,
客服單位竟然不叫維修師傅去處理,
而是叫同一組送貨人員再去處理~進水不止水的問題。

我一接到該訊息→第一個反應:還真的是請鬼拿藥單?
果不其然!摃龜~是必定的。
再次連繫~要求一定要請懂技術的維修人員去處理,而不是該送貨的人去處理。

實際上:安裝示範圖片看看比對一下,馬上就知道問題出在哪邊?怎樣處理也簡單又容易。

結論:懂就不至於出狀況,不懂得話~再去五次也沒用。

网友:
美規的洗衣機~~最麻煩的就是排水與進水安裝....
再來就是客戶都會時常反應聲音很大聲(那你買美製的作什麼??真想這樣問客人..)

网友:
以前用過電費體形大聲音大

我是用東芝好用的很

网友:
我家的洗衣機和烘衣機都是惠而浦的...
在美國用習慣了...
回來台灣用過日本品牌的洗衣機,
洗淨力差太多了...
而且我實在看不懂臺灣標示的規格...
幾公斤???誰洗衣服還先秤看有多重啊???
而且都沒標示容量有多大,看過標示寫14公斤的,容量和10公斤的一樣大???
馬達有多大馬力也不知道....更不用說消耗功率,翻遍整本說明書都沒寫...
美規洗衣機的缺點除了吵和耗電之外,
還有2個...洗淨力太強,會把T-Shirt洗破...
用很久都用不壞,超耐操的...

网友:
為什麼??難道洗衣機排水出口沒有加裝電磁閥嗎
排水管架設那麼高,顯然內部有排水泵在排水

网友:
正典行的老闆也來這裡PO他的經驗了...大家有家電問題要多多問他歐..他是老師傅了..很多問題他都可以解決..要他多獻寶歐   [  但是不要[ 脫口罩(脫褲子台語) ] ]

楼主:
如果只光看著XX惠而浦官方網站的廠商產品說明(或隨機附的中文使用說明書)→非得氣死你不可。

明明高級美製機種洗衣機【如8TLSQ9545LW或8TLSQ8533LT】→用的馬達是高速線圈與低速線圈組合的馬達,
卻搞出個→五種洗衣機速度~笑掉天下人大牙的產品錯誤說明。【只有快速與慢速兩種轉速】→純機械式結構哪來的五種轉速?

且低階的機種【8TLSR6132LT】→還只有單一快速,無慢速。【專洗牛仔褲與工作服~超厲害/超乾淨的翻滾力~能將牛仔褲洗到口袋翻出來】

如果網友不多加搜集並仔細詳閱資料【Google搜尋引擎】,買到單一快速的低階機種,就真的會有太強而洗壞衣服的情況。

【我曾在網路中發表一篇文章→誰當場拆下該機器馬達驗證出五種轉速=我當場就把它吃掉】

有反應過N次給該公司,通通都成植物人=不叮不動!無動於衷。
都已經快改朝換代了,還是繼續錯誤到現在~硬是繼續瞎掰下去~【誤導眾生】。

總代理商官網產品說明網頁~~不知何年何月才知錯能改阿!

還有更扯淡的→中文使用說明書,叫客人洗衣機插220V的電源=這樣穩死無疑的了。

實際上~正確的安裝,或是使用說明,還是以第一線的維修人員最為清楚明瞭,解說也最準確。
【當然指的原廠商的『資深技術員=老獅』】~當然其他懂得師傅也很多,該種美製洗衣機~廠商的師傅是拆得最多的一群人。

我很懷疑~寫中文說明書的人到底有無使用過/看過/拆過該機器,對機器的了解有多少。
該公司的電腦架站人員到底有無一一的看過並好好認識每一個機種的特色與功能差別所在。

前幾年~有很多網友問我商用洗衣機的門是往掀上開?還是由左往右開?
且網友均反問為何W廠商官網圖片跟我說得不一樣。

W商用洗衣機如果門是由左往右開→豈不變成了W商用滾筒洗衣機了。【到目前為止市面上尚未有此種W牌的滾筒商業用投幣洗衣機出來】

早就發現到了,廠商商官網的資料是錯誤的,
把商用乾衣機的圖片貼到商用洗衣機的地方去了。

說破了嘴!麻是有人不哩給哇信到!

最後請他自己買一台回家看看是往哪邊開就知道→到底誰的資料才對。

前前後後~也反應了~也等了2~3年,廠商他們的官網資料終於才更正回來。【現在已經看不到牛鼻子逗在馬嘴上了】

天天拆,天天修,修過的機器數量是以萬為單位,都過了『知天命』的年紀了。難道還會搞不清楚W商用洗衣機門往哪邊開嗎?

這說明了一點→術業各有專攻,專業電腦架站人員~雖然電腦專業很強,但是家電相關資訊不用功提升還是會鬧出笑話的。

网友:
沒想到美製的洗衣機排水管高度要夠高
跟一般台製洗衣機安裝方式不一樣
難怪會有人會裝錯
因為思考的方式還是依照台製洗衣機的方式來安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