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cer AL718背光不亮維修實例

楼主(2010-06-06):
首先當然先看各主角

再來就是看到電源板的部份

並沒有電容爆漿突起的畫面~~~~
但是有看到上部燈管接頭處的高壓電容(藍色的電容)板子有烤黑的跡象電容也有變色喔,相對應的C5706晶體處板子也有烤焦,這兩處焦黑跟之前有位大大PO的AL718電源板子焦黑處真是一模一樣阿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7324&highlight=AL718

P+I板正反面

高壓電容處有虛焊

很抱歉補焊完是沒有用的~~拆下他來量量容值,使用跟阿國大買的UT61E來量(在此也感謝阿國大)這顆是22G 3KV 量測結果是正常的~~

因為我ㄧ開始沒量就是0.050nf所以多22變成0.072nf是正常的
接著再把C5706兩顆請下來量測之下都是短路的~~

換新的C5707

客倌們別以為這樣就結束了,這是惡夢的開始,因為送電之後還是一樣,於是查阿查的查到是金屬皮膜電容掛點所引起的
這一顆是下部燈管正常的

這一顆就是上部燈管掛點的

換上新的容值較高的

哈哈這樣就結束了嗎?送電狀況一樣,接下來我查了半天都查不到,最後最後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換上新的C5707之後送電不行後發現是金屬皮膜電容掛點但是我沒想到因為金屬皮膜電容是掛點的所以我換上去的晶體也會跟著掛點阿~~真是OOXX於是我再度拆下晶體量測發現真的有一顆C5707是短路的

換上去之後就點亮了~~

這是這一次掛點的3顆電晶體及一顆金屬皮膜電容

最不開心的事情其實是(眼尖的大大或許有發現)那就是螢幕右邊有兩處是亮線還是說是漏光呢?

這個有瑕疵的螢幕該如何處理呢?
其實有完修也是令人高興的事情啦,哈哈哈

网友:
先恭喜你完修~~~
這問題常常發生耶~~~電容壞了~~5707也會跟著掛~~~~~

漏光的話~~就留著自己用囉~~~這種的要賣~~也很難賣....通常都當成工作用螢幕...
如果要修客戶螢幕~~~客戶又趕著要~~可以先拿這類的螢幕借給他用...
才不會遇到~~借走了~就變成他的...然後送修的也不要了...這時就虧很大了...
我就遇過一次~~~最後都拿傳統CRT借給客戶用~~保證會拿回來換..因為我借給他的是15吋的

网友:
旁邊亮亮是壓到,液晶裡面裂掉。

网友:
恭喜完修n_169|  ~上頭 3KV...這個黑黑 ~最好換掉 ~~用的久.
漏光....那個 沒關係吧 ~...
..

楼主:
回Shunxing大,原來這各問題也是常見的阿~~我修的機會較少所以經驗較不足阿
也對給客人CRT那他一定會搬回來,哈哈哈哈
不過我並沒有接案所以這各問題我目前還遇不到~~
那就看著辦吧哈哈哈

回fox888大大這個是液晶裂掉喔~~不是很清楚~~感謝教導

网友:
這一型的液晶常發生這個情況唷
應該算是通病了吧(面板與高壓鍚裂)
目前有遇到的都是這個狀況故障
還是恭喜完修唷~~~

网友:
回复 网友A:

UT61系列有誤差歸零鍵(REL)可多利用,還有半導體元件建議用二極體檔量測較佳。

楼主:
回#6原來這是通病阿~~感謝教導
回#7剛開始ˇ用UT系列電表以後會多多利用
剛開始也適用二極體檔量的,往後也會注意的感謝WET大的教學

网友:
漏光~~拿鉛字筆塗一塗....哇..變暗點...
常看到5707這顆晶體.之前沒來到這.一台被我丟了.因買不到5707.現在看到5707有點心痛~~

楼主:
挖!!Dave大我想再還沒接觸到媽咪又沒人教的狀況下一定有很多憾事發生的
在媽咪裡面可以彌補很多憾事的再發生~~哈哈哈

网友:
呵呵~看到量電晶體~大家都用類比的電錶~真的要去敗一台~

网友(2011-07-10):
非常好的實例, 值得參考,
不知道有沒有AL2416W的案例
Thx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