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767 電壓飆高

楼主(2010-06-06):
BENQ FP767 電壓飆高
一閃就無背光
量電壓輸出飆到3X幾 V不然就是量不到 電表顯示1V
空載時檢測IC601 UC3842 都是負電壓

有人有這塊板嗎?問一下C704和C703 是多少UF

网友:
貼圖比較清楚
一閃就無背光
應該是高壓問題

网友:
BENQ 7系列機種電壓本來就是這樣,哪來電壓飆高這名詞?
背光一閃就滅,就是高壓電路問題居冠,燈管問題居次。

网友:
可否先確定附圖高壓板紅點處的兩個電容是否正常..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檢查高壓版有無故障 才會依閃及滅 或是透過 點燈器 點燈管看看是否有一之掛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檢查高壓版有無故障 才會依閃及滅 或是透過 點燈器 點燈管看看是否有一之掛點了

點燈器 是有得買還是自製的呢?
迅速爬文 自製點燈器: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E%E7%87%88%E5%99%A8

网友:
用點燈器點一下燈管~~
重點鎖在高壓板的位置
但是請先確認供給高壓板的電源是否是正常的12V 5V

楼主:
回复 网友C:

高壓板有換電容,還是不亮
單獨用那片高壓板點點燈管正常
因該是電源板出問題

网友:
你的問題描述的不夠詳細..

你也知道可能是電源板出問題,那麼 ..

你先把高壓及 AD 拿掉,只留 P-I 板,量右邊及左邊排針的電壓..

把各電壓 PO 上來..

再來.. 接上高壓及 AI 板,再量一次,同樣的 PO 上來..

這樣比較好查..

否則問題一直在那里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