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供應器上設置洩放電阻的功用

楼主(2010-06-06):
電源供應的輸出端,除了連接到負載外,有時還跨接一支洩放電阻,這種情形尢其發生在負載電流較大的時候,洩放電阻的目的其實是在改善電壓調整率。

什麼是電壓調整率?簡單說就是最大輸出電流與最小輸出電流的比率。不清楚嗎?請再往下看。

其實當電源供器的負載電流很小很小的時候,電壓約是輸入交流電壓的峰值(1.414倍),而負載電流增加時,電壓會開始降低,裝了這支洩放電阻後,在未接負載前就對電源電路則構成一個恆定負載,也就是洩放電阻平常就會消耗一部份電流,使電源供應器的輸出電流不至於太低,因此也減少了最大輸出電壓與最小輸出電壓的

洩放電阻第二個功用是保護維修人員,當維修人員把電器設備關機時,電容器上的電壓會慢慢消失,雖說是"慢慢",但這個"慢慢"的時間可能數分鐘或更久,如果維修人員誤觸也是很危險的,所以電路設計人員會加了洩放電阻,以便加速消耗電容器上的殘存電力。

洩放電阻的阻值並不十分嚴格,但是大多是設計在流過總電流的十分之一左右,也就是如果此電源最大輸出電流是5A,那流過洩放電阻的電流大約0.5A。請記住,此值並不是一定要在十分之一,洩放電阻流過越大的電流,電阻的瓦特數也會越大,熱量也會越驚人,實際測試後再決定是比較恰當的做法。

大家可以多看看手邊電源供應器各電壓輸出端上的洩放電阻,並計算它的阻值,進而得知該洩放電阻通過該電源的電流,並用電錶觀察關機時其電壓變化情形,有興趣的話可以自己稍做更改或提高洩放電阻的瓦特數,這會使你更加了解洩放電阻的功用。

网友:
又一篇新手教學文章了~~~~~
這洩放電阻我很久以前就發現了...再查電路的時候...不把它取下..
有時都會誤判.........

网友:
以前老想不透,現在知道了!!

网友:
另一個主要的用途是避免電源空載時觸動OVP,不過為提升電源效率,輸出端電阻已經開始漸漸減小或是省略,避免不必要功率消耗。

网友:
在以前的某些變壓器,裡面構造很簡單,僅一顆變壓器,加上整流,就直接掛上濾波電容,沒有負載電阻,空載量到的電壓,都會比接上負載之後的電壓來的高。

http://tw.myblog.yahoo.com/likey ... &l=f&fid=14

网友:
請問我之前在 認識你的電源供應器-元件篇 請教狼大電阻的問題,那是否這顆電阻除了用來將X電容洩放電功用也兼具負載電容洩放電功用,並有改善電壓調整率的功能?

引用 网友A:
請問狼大,電源供應器交流電輸入插座上分別有X電容(跨接線路濾波電容)和Y電容(線路旁通電容器)
我家的電源供應器只看到X電容(跨接線路濾波電容),在X電容(跨接線路濾波電容)有跨接一顆電阻,請問那顆電阻是用來做什麼的?(電 ...
引用 网友B:
跨接在X電容的電阻是放電用,在拔除交流輸入時釋放X電容內電能,避免觸電。
標準型電阻並無分極性。

网友:
X電容就只是單純洩放電阻,與二次側輸出端的電阻(假負載)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