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937s 無畫面

楼主(2010-06-07):
這台我拿到手時本來是不過電的,現在我修到可以過電,目前狀況是
電源插上後會自己開機,不接訊號時,過約10秒轉黃燈,接訊號時會
出現osd調整亮度,所有按鍵均無回應,此時依然沒有畫面輸出,燈管
有亮,保險絲沒燒斷,c5707有兩顆,目前只測了一顆是好的,另外一顆
還沒測試,請問這可能是哪個部份出問題?

网友:
燈管有亮就跟c5707沒多大關係了
感覺osd鎖住
有先查所有按鍵正常嗎?

多發文10帖就可以貼圖囉
加油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你的描述基本上都已正常了,只剩下OSD按鍵全部換新的就可完修了,
還有2SC5707既然測了一顆OK,另外一顆又未測(花不了多少時間阿)納悶中???
最近有很多類似的帖子,有感而發。

网友:
把按鍵板從AD板上拔除
再從按鍵板上看腳位直接去接觸AD板上的接腳.
就知道按鍵板是好是壞了

网友:
會用逼逼檔就可以知道按鍵的好壞了~~
據你的描述按鍵應該是有問題的
加油˙阿~~有些東西一股作氣量好就比較不會浪費時間

楼主:
後來檢查發現問題出現在亮度的微動開關,沒按下已經短路,阻值為1.7k左右
換完之後正常運作,感謝大家的集思廣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