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TRANS工業電源供應器 24V不足維修實例

楼主(2010-06-07):
這是公司設備使用的,因為故障被丟棄的我撿回來修看看,這顆可是有300W的喔,先看看主角
電路板二極體及電阻有燻黑變色的現象  反面
經拆下量測的結果是正常的,於是查看一下旁邊那顆47uf50V電容,經過量測發現容值剩下37.5uf
於是我就換上一顆,開始回焊,由於背面可能是因為虛焊的關係所以導致高熱而引起銅箔有些許脫落,也相對使電容掛點吧,所以用小刀將銅箔接點處再刮出一點空間使我的錫可以上的住,
然後就上電測試24V出現了
打完收工~~這個是軟的

网友:
撿到軟的。
上星期五到忠孝國小服務,順便跟老師討了一台他擺在旁邊的無線網路hub,不開機,變壓器也順便拿了,拿回家測試,變壓器原本有正常5V出來,但一接上hub,當場掉電,打了hub的阻值也沒異狀,決定拆了變壓器,果然裡面一顆5V輸出濾波電容整顆爆漿,換完之後,完修了。

网友:
恭喜完修~~~~~~也恭喜#2賺到一台無線網路hub~~~~

网友A:
回复 网友B:

 108Mbps......只是修好又要還給老師,是跟老師拿來修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唔.......這........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看似軟的,不過其中多少學問..

那個電容外觀看起來還很好.. 沒想到原兇就是它..

那個應該也是濾波電容吧..

网友:
對大家來說是軟的.對我來說.我又要大玩一翻了n_073|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8Mbps......只是修好又要還給老師,是跟老師拿來修理....

..........不會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原來並沒有賺到一台無線網路hub阿~~
不過好像就說是(服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還以為調VR就可以了...

我這邊有硬的可以練習,24V/5V輸出

燒很大,主功率晶體 電阻 還有稽納...  還沒有空動手~

楼主:
回复 网友F:

挖~~那可要好好的查一下代用的零件了~~要不然買那幾顆貴死人了~~
加油阿~~期待你的維修實例

网友:
D13  R34  這兩顆都是造成機板變色的主兇
尤其是R34的溫度應該比D13高
使用陶瓷絕緣管把零件架高
可減少零件高溫對機板的損傷

网友:
這裡也收到一顆類似的,不過是MW生產,內部完全不同,等修好再來發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