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產品 AGP PCI-E顯卡帶燈測試儀

楼主(2010-06-07):
在網路上看到的 覺得不錯 看到台灣這邊賣一千五百元,在淘寶網人民幣155元+運費 折合台幣大概一千出頭,有需要維修的人可以看看喔
目前沒有錢可以買 呵呵

2009最新顯示卡帶燈測試器

(可測量AGP&PCI-E介面顯示卡)

產品介紹:

AGP&PCI-E測試器主要用來檢測電腦顯示卡主芯片GPU與電腦主機板PCI連接的數據點線接地的開路與短路。當維修電腦顯示卡為不顯示,花屏或顯示不穩定時,不必用萬用電表逐個量測顯示卡金手指與主機板連接的PCI點線接口,利用此顯示卡帶燈測試器

即可快速的檢測顯示芯片GPU的開路與短路是否有故障,而且準確性百分之百,

是維修顯示卡的必備工具。

使用說明 :

1.  在維修電腦顯示卡時,如顯示卡不顯示或是花屏等故障,首先先檢查外觀是否有明顯的燒毀痕跡,PCI有無明顯斷線,各組電壓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則用帶燈測試器

進一步測量GPU與主機板PCI接口連接的數據

點線是否正常。

2.  將帶燈測試器外加12V的電源,把故障顯示卡插在插槽上,按下右上角的開關,

帶燈測試器上相對應的指示燈是否有全亮,

如不亮或閃爍,亮度有明顯變化,

可先看一下是否是因為金手指太髒,可用

橡皮擦擦拭顯示卡金手指,如果排除後

還是一樣,則可檢測是否是因為顯示芯片

GPU的開路與短路所引起的故障。

网友A:
這不算新產品了吧~~~~我早就再用這東西了~~~~
連粗工大也有~~~~~這因該是放在新手教學的工具篇吧~~~
沒把測試流程PO上來~~~感覺你有廣告嫌疑...
如果不是打廣告~~就把測試流程PO一下吧~~~~

楼主:
不是打廣告啦 =.= 只是覺得是好東西 跟大家一起分享而已 =.= 別誤會了

沒有錢買 嗚嗚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不算新產品了吧~~~~我早就再用這東西了~~~~
連粗工大也有~~~~~這因該是放在新手教學的工具篇吧~~~
沒把測試流程PO上來~~~感覺你有廣告嫌疑...
如果不是打廣告~~就把測試流程PO一下吧~~~~ ...

shunxing大在強迫您中獎.快發一篇交出來吧n_120|  :on_120|

网友B:
我也有一張 但是不是很好用

測過gefoce 6200 pci-e  13片  所有燈都會亮  但是( 顯卡 )都是故障

另一片 更扯 無法顯示 造成主機無法開機(已經短路)所有燈也是( 全亮 )
型號 是 ax 3650 1gbd2
製造日 2008  09 生產 (應該是保固內吧)

所以只是能( 參考一下而已)無其 說明書 所言的(哪麼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張 但是不是很好用

測過gefoce 6200 pci-e  13片  所有燈都會亮  但是( 顯卡 )都是故障

另一片 更扯 無法顯示 造成主機無法開機(已經短路)所有燈也是( 全亮 )
型號 是 ax 3650 1gbd2
製造日 2008  09 生 ...

是使用觀念錯誤嗎???這張測試卡~~~~它只能用來測試~~~~~BGA的晶片有無空焊...
或是短路燒毀....並沒有說可以測試其他的線路阿???BGA是好的~當然測不出其他的故障阿..

另外~~在說明一下~~這是給專門在判斷顯卡上面的BGA是好的還是壞的而已....

网友:
應該只是測r金手指ad線與bga有無短斷或空焊供電不正常應該無法測,如vga無顯dvi正常 gpu內DAC不良應該無法測

网友:
這種 東西感覺不太實用  價位又很高 ~維修量沒有很大 建議不要買 ~
直接用電表 打對地 值 就好 ~

网友:
回复 网友C:

疑 很可愛出現哩一一!!那各根本用不到一一!! 我都不想用一一 不實用 我在考慮搞台土砲反修台ㄌ一一最近的NB都晶片 南僑掛點居多一一

网友:
回复 网友D:

加油哦~國大 ~ 等看你的土砲 ~反修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