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卡維修求助...(辨識電容型號)

楼主(2010-06-07):
從朋友那收到2張同型號,會有碎花的顯卡,看了一下~兩張都爆電容
因沒相機,這是在網路上找的圖,版權關係,所以直接貼網址...(MSI-6600GT)
網址如下:
http://hardwarezone.com/articles ... mp;id=1358&pg=2
顯示卡左上角那顆綠色偽固態電容爆了,上面寫40 470 6E
這個是470uf嗎 耐壓就看不懂了... 另外這顆是否可以用一般電解電容換上?

另外卡片右上腳的紫色固態電容掉了1顆 寫512 svp 330 16  這個買330uf 16v的固態電容換上就可嗎~~
第一次嘗試修顯卡...麻煩各位幫忙了

補充,發現1張卡上掉了一顆電感,看另一張卡上的該顆型號寫1R0,到網拍找型號為1R0的裝上就可以替用了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顯示卡上面的電壓,再高也不會超過12V,真不知道耐壓,全部用16V來用就行了。

密閉式電感要掉還真不容易耶,用烙鐵解焊還要花上不少時間。可以代用。

网友:
那是CHIP-C 吧

网友:
1.40 470 6E在網路搜尋到是6V470UF(原始資料),但我拿我之前的6200出來比對(單純比對電壓)只有6.3V沒看到6V的。
加上在網拍上搜尋6V 470uF也是找不到,只有找到6.3V 470uF (點我觀看)

2.512 svp 330 16 是固態電容 330uF 16V沒錯,至於前面的512可能是製造日期2005年12月,在網拍上有看到類似的 點我觀看

3.請問顯示卡的型號是?6600GT-L 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