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View Sonic 3.33A螢幕電源供應器維修

楼主(2010-06-07):
話說這顆阿達布達上個月修好了不過沒有PO上來,今天有空PO出來給各位參考參考.
先看各主角吧  因為一直認為應該沒有螺絲吧所以用一字起子敲開的結果就是該子的鎖點掛掉了
插上電是完全無輸出的,話說是因為停電後復電掛點的~~真可憐,拆開後並沒有任何的明顯跡象
量測輸出濾波電容及大電容都是正常的容值,
後來我爬了文章發現SG6841的IC他的第七腳並沒有電壓輸出,代表他掛點了,就把他請下來   換上一顆新的PWM IC  電壓出現了,4.4V一看就知道不對,接著就開始查東查西的,沒有任何現象!!後來我又換上一顆新的IC結果就好了  真是不知道該說什麼,這一顆要價50~60元NT,很貴的,
好吧既然修好了那剛剛把外殼黏好,使用PVC硬質膠合劑來黏也是不錯的選擇,   黏好後在量一下電壓吧,
Ok沒問題打完收工,

网友:
謝謝分享 ~DIY 樂趣多 ~不然 ~一顆如果 要價 ~5-60元  不太划算 ~..

网友:
好貴的IC阿~~~~真的很不划算......

你另一篇的維修~~圖太大了~~被W大刪了吧~~~才要發言就說主題不存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阿~~對了~~壓好的圖放在另一個地方
因為是PO第二次所以圖檔大小搞錯了
PO第一次時上傳竟然當掉進不去了,我就要再PO第二次結果圖檔位置選錯就選成原圖大小了
真是不好意思~~
只好在重PO一次了~~

网友:
等於換兩顆ic才修好
有點虧到
不過能學到東西才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沒錯換了兩顆才好~~真是.....
學到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