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CMV CT-712A畫面偏亮糢糊&殘影反應慢(已解決)

楼主(2010-06-07):
壹.故障現象:
1.畫面偏亮聚焦不佳.

1.畫面偏亮聚焦不佳.

1.畫面偏亮聚焦不佳.

2.畫面切換慢,嚴重殘影.(注意看滑鼠箭頭的殘影軌跡)

2.畫面切換慢,嚴重殘影.

2.畫面切換慢,嚴重殘影.

貳.機台相關情報:
a).品牌機型MV//CT-712A LCD顯示器.
b).A/D板型號=A170E2-H-S6
c).面板型號=A170E1-TOA Rev C4 02
d).P+I板型號=輸出正常+背光正常
參.相關維修履歷:
a).Point-A 電容更換=>Point A-1輸出電壓0->11V.
b).Point-B電感拿掉=>+5V不再供應給聲音迴路IC(LM4838TE)&IC不再燙手.(反正也用不到)
c).Point-C兩條屏線拆下用酒精清潔.
d).Point-D EEPROM(24C16AN)重焊.
e).重做"工廠模式"設定.
肆.目前現象:
a).畫面切換慢,嚴重殘影--已解決.
b)."工廠模式"設定後畫面"偏亮聚焦不佳"解決

b)."工廠模式"設定後畫面"偏亮聚焦不佳"解決

b)."工廠模式"設定後畫面"偏亮聚焦不佳"解決

c).但關機再開時情形又恢復"畫面偏亮對比不佳"按AUTO ADJUST仍無效.

c).但關機再開時情形又恢復"畫面偏亮對比不佳"

c).但關機再開時情形又恢復"畫面偏亮對比不佳"

伍.後續將進行:
a).Point-D EEPROM(24C16AN)換新&重做"工廠模式"設定.
b).敬請論壇前輩給於指導迷津.
c).謝謝!!
陸.已解決:
a).Point-D EEPROM(24C16AN)換新後ok!!及重做"工廠模式"設定.

222.86 KB, 下載次數: 339

网友A:
請問~~!畫面切換慢,嚴重殘影  這是怎麼解決的阿~~!!

偏亮聚焦不佳  這是在  T-CON上的  DC-DC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畫面切換慢,嚴重殘影  這是怎麼解決的阿~~!!

偏亮聚焦不佳  這是在  T-CON上的  DC-DC的問題

應該是此舉之貢獻吧!!
b).Point-B電感拿掉=>+5V不再供應給聲音迴路IC(LM4838TE)&IC不再燙手.(反正也用不到)

网友:
您可以試這 檢察T-CON上的  DC--DC

网友B:
Point-D EEPROM(24C16AN)換新&重做"工廠模式"設定.???
說不定是EEPROM換錯廠牌...定義不同無法儲存正確資料...
也會有設定好之後關電源重開就會變回初始狀況..

网友:
引用 网友B:
Point-D EEPROM(24C16AN)換新&重做"工廠模式"設定.???
說不定是EEPROM換錯廠牌...定義不同無法儲存正確資料...
也會有設定好之後關電源重開就會變回初始狀況.. ...

s大!!是對的!!換一顆就會好!!

网友:
請問各位大大,我的開機會有彩色線條,大概是什麼問題呢?

网友:
可以先檢查AD至面板的兩條排線,清潔後裝回看看。
若是確認排線正常及接觸良好後仍有亮線,則可能是面板本身問題

网友C:
附件的資料很實用
但是沒看到奇美的設定方法
可以教學一下嗎?

网友:
我清潔過了,還是一樣呢!

网友:
可以先找片正常的AD交換試試(奇美此類AD故障容易出現整片直條紋),若是排除AD問題則面板故障機率較大。

网友:
請問A1的11V如果出不來約只有0.3V應該查哪裡,奇美的工廠模式如何進入  謝謝

网友:
誰有CMV A170E2-H-S1 維修資料

如題誰有CMV A170E2-H-S1 維修資料  線路圖  謝謝

楼主(2010-07-12):
引用 网友C:
附件的資料很實用
但是沒看到奇美的設定方法
可以教學一下嗎?

ayu大:
1.附上有cmv工廠設定模式資料請查收.

222.86 KB, 下載次數: 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