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G2021-m2 雙燈亮呈現紫燈,無畫面也無法關電[已解決]

楼主(2010-06-08):
拜託各位大大,幫我查找問題~小妹只會用烙鐵...測量會是會可是不知道正常要多少V才算正常...PS.這是朋友的螢幕...

ViewSonic 的VG2021m-2 原本還能使用,印象中正常開啟是藍色燈,無訊號時是紅色燈;可是最近常常突然畫面黑掉,指示燈呈現紫色燈,朋友以為是電腦主機掛了...送了10幾次...因為螢幕每次電腦送回去插都可以用,可是沒多久就又黑掉沒畫面,就這樣送來10多次,我都快被煩死了...不過還是基於有問題就拿來多研究多增進經驗的想法幫她修了~過程中也請她先生幫忙用別的螢幕測看看是不是螢幕問題...可惡的是敷衍我說測過也一樣....就這樣白弄了~最後在朋友的督導下測試另一台螢幕才知道是這台螢幕掛掉了n_108|
螢幕搬回來拆開後,發現有5顆電容凸頂~

直接換下來後測試~
情況依舊~:on_123|
因為我只有手機可以拍~所以近拍都很模糊...請各位大大見諒...:on_073|

:on_100| 請問我該測量看看哪裡的電壓?多少才正常呢?

网友:
紫燈應是藍色與紅色一起亮,除了AD輸入電壓問題外也有一定機率是AD上方電源電路異常。

网友:
1. 你的圖檔太大了,請限制在 800 X 600 內,檔案最好在 100KB 以內..,否則會刪文..

2. 附圖紅點應該是你換下來的電容之處,那兩個綠色點處的電容也檢查一下,雖雖然看來正常,但也有可能出槌..

3. 換好後,量一下粉紅點處排針的電壓,在其附近應該有說明每點的電壓..

网友:
點紅色點的看起來像爆電容

网友:
新進朋友注意事項,的最後一點:
http://bbs.pigoo.com/announcement.php?id=90#90

微軟出品的圖片尺寸更改小工具
http://bbs.pigoo.com/attachment.php?aid=1068

楼主:
感謝大大的糾正~我已經用小畫家改大小了~可是附件那張我不知道怎麼砍耶n_073|
電容我全部都給它換新的上去了~連最大顆的也換了~因為它的接腳處有乾喳喳....
CN5接腳處的電壓是醬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姊姊,修改圖片,進到編輯頁面,將畫面拉到最底下,找到附件那張圖檔,點圖檔左邊一個核取方塊,就能刪除了。

電壓看起來大致都沒問題了,只有ADJ、V_adj、DET比較奇怪,抓一下線路看跑到哪邊去,再來決定看要不要管它。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你告訴我怎麼刪附件~ 我都沒注意到最最下面那行
昨天我是用我男朋友的指針式電錶...我不大會用它的電錶說...跟它不熟n_074|
下面是我回家後用數位電錶測的

网友:
檢查一下按鍵可能有問題,參考一下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20521-1-1.html

网友:
 對呀~~可以先量量按鍵阻值喔!!

网友:
檢查按鍵的阻抗~~正常沒按是不能有阻值的
再來就是檢查下圖的2顆穩壓ic電壓~~

网友:
因為螢幕每次電腦送回去插都可以用,可是沒多久就又黑掉沒畫面
當你可以用的時候 ~110V是插著的 ~ 當斷電 ~PI板上沒有電壓 `所以......
.....
當沒畫面 AD 的 主IC 壞發燙
造成時好時壞問體
先將 爆電容PI 修好 ...
可能是 AD 出問體 ~漏電 ~ 算是 AD 通病 ~
AD在拆 小心軟排線 斷了你就要飛線.

楼主:
回復 上面的各位大大

L1117LG-3.3 這顆有點溫溫的耶...上方焊接觸也有變色,相較右上角那顆L1117LG-3.3無溫感也沒變色,我可以這樣判它是壞的嗎?
我只把電路板帶回家... 按鍵昨天只有量開關那粒(OK的),調整的那幾粒是分開(沒量過)~

网友C:
看了你的測量~~~電壓輸出都正常~~~~

這樣問題因該可以斷定~~~~有可能是IC過熱當機了....
簡單的快速測試方式~~~~冷機的時候~~~送電源打開~~~
用吹風機吹那顆主IC..加速它的熱度~~若使用這方式~~
比原先一段時間還要快當機~~那八九不離拾~~~就是主IC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ZCPn中間那隻腳不是要1.8V嗎?

网友:
Q8的上頭,似乎電壓怪怪的,爬文找了一下,真如atun大所說的,似乎應該為1.8V。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8833
姊姊您先針對那些穩壓IC、Q8,先做補焊的動作。
或是兩顆穩壓IC對調,看原本沒溫度那顆,會不會有溫度。

网友:
對喔~~都忘了那一顆IC要輸出1.8V....
不過沒1.8V不是連開機都不能開???怎麼還可以開機??
該不會真的是大IC掛了....

PS~~~今天接到一通電話~~~說西屋的液晶電視~~熱機約2小時之後會造成畫面彩色異常有時變成黑白斑點...
我直接給它判面板死刑....因為已經有同業的遇到這種狀況了~~~都是面板掛的~~~...雖然有可能是基版掛點
但還是不要做白工的好~~~原因就出在~~~我遇過SONY的它也有這種情況~~~只不過只是彩色異常還可以看..
原廠百分之百肯定是面板壞~~~換了要價近2萬元(保固3個月)..都可以買一台新的液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顆很大很大顆的IC.....會燙手........ 救命啊....這麼多隻腳的用烙鐵可以換嗎?中將電子材料行買的到這顆嗎?
TSUM17AK-LF-1
ASMS538006C
0551F

网友:
回复 网友F:

材料行買不到.......

都只能夠挖殺肉板來換,不然僅能找到全新的IC,或是改公板。

网友:
這麼多隻腳的用烙鐵可以換嗎
可以阿 ~很好黏的阿... 只是要用風槍拆 ~
中將電子材料行...高雄那邊 沒在賣這 IC ~... ~
加油哦~

网友:
屏東亮晶晶有賣180元/顆,離你那兒很近
FC-045 維修零件 TSUM17AK-LF-1 Acer/CMV 雙軟排AD板晶片 180 160
http://home.so-net.net.tw/fujicolor0905/LGGDIYPRICE.htm#FC-001_

台北--晶揚電子企業也很多,價格要自己問,他也有網路拍賣自己查查問問。
http://www.jing-yang.com.tw/ic1. ... ch_name=&head=T

网友:
回复 网友F:

建議直接把AD版換掉既可,簡單省事!找到了晶片又如何?換了它真的會好嗎?

网友:
我也覺得換一片AD版比較省事情.一片也不難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你的測量~~~電壓輸出都正常~~~~

這樣問題因該可以斷定~~~~有可能是IC過熱當機了....
簡單的快速測試方式~~~~冷機的時候~~~送電源打開~~~
用吹風機吹那顆主IC..加速它的熱度~~若使用這方式~~
比原先一段時間還要 ...

 還有這招必殺
快快跟老媽進一隻吹風機來放

网友:
那顆IC烙鐵可以換...
反正確定掛掉要換新的了....剪腳,再將剩餘的腳解焊清乾淨...
新的IC焊上去就比較需要技術了...
不過我相信小蔡妹妹你OK的啦~~~

不過換作是我,避免麻煩...直接換AD板...省時又省工...

楼主:
回复 网友G:

好像換快AD板比較省事...這次倒學了很多~這裡真的是人間溫暖處~

 幫她修好P+I版就好了~AD板就看她要不要花錢了~

PS.U4跟U6這兩顆穩壓IC我對調過了~一樣的結果~我想這兩顆是好的~ 上下加溫還是很好拔的說~

网友:
上次處理過一台.橘燈恆亮.按開關無法關機.也是小新大圈起來那個地方.顏色特別焦黃.把那個區域補焊過一遍.按鍵全換就好了.

楼主:
 真的嗎?這就來量看看右邊調整鈕~咦?沒按怎麼有阻抗勒?拔排線拿起來量看看~ 看到鬼~這樣量就正常........裝回去測一樣不能開......

 您X卡好勒~~反正AD板掛掉了~我就給你拆了!!!

把U4.U6.Q8個別解下,然後用去漬油清理版子,然後將U4.U6對調位置焊上,Q8沒有零件可換照原位上~
:on_086| 唸個大悲咒~謀啦~就直接插電試機~
:on_119| 怎麼正常了????? 難道前幾天U4.U6我解下來又焊回同位置????
Q8(ZCPn)這顆上面有1.8V了耶~
螢幕燈也正常變藍色燈了~
:on_073| 感動捏~~
要試機多久才算完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嗎?這就來量看看右邊調整鈕~咦?沒按怎麼有阻抗勒?拔排線拿起來量看看~ 看到鬼~這樣量就正常........裝回去測一樣不能開......

 您X卡好勒~~反正AD板掛掉了~我就給你拆了!!!

把U4.U6.Q8個 ...

有志者事竟成.. 恭喜完修..

相信大大日後碰到類似問題,就好解決了..

關於熱機時間,我想沒一定的標準,不過 shunxing 大,大部份是是三個小時.. 此僅供參考..

网友:
恭喜完修n_149|
關於熱機時間
有把握的機型2小時。
第一次碰到的機型4~8小時。
不定時出現問題的機型12小時以上,最高紀錄是37" LCD TV連開36小時測試穩定度,OK才交機。

网友:
原來到頭來還是空焊搞的鬼,空焊,缺電壓,晶片發熱。
恭喜姊姊您修好了。

楼主:
 擱掛了啦~~~19:20螢幕黑掉又變紫色燈~~~那只是迴光返照阿...............

网友:
臨死前的掙扎嗎XD
要不要把U4  U6換新品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H:

QQ 加油吧 ` ~~~~~~..........**  ~...~O~慢慢 找 ~....................
當你把掉110V的時候 PI 沒電壓 就會這樣囉 雙燈亮
~加焊  就可以使用 ~... 再把掉 或一段時間 就會再度掛蛋~

楼主:
回复 网友I:

這台很奇怪捏~跟論壇上的通病問題不同~它可以用的時候撐不了多久,然後電源重插也沒反應~插好幾次都一樣~sometime會熊熊的正常然後呈現迴圈狀態..........

网友:
要不要...順便把其它的電容都一起換掉看看!

网友:
看樣子AD版的積層陶瓷電容有漏電現象,先抓大顆一點的(一般在供電穩壓區之10UF/50V)測量,阻抗過低一率換掉。
還有我還是懷疑其他5顆按鍵有問題,請再確認一次必要時全部換新一勞永逸。

网友:
可以在異常發生時嘗試壓主晶片看看是否有改善。
另外Q8附近小電阻必要時補強焊點。

网友:
 又掛了......
Q8的1.8V該不會又消失了。應該是關鍵點,找出來源,看是哪個元件作祟。

网友:
看樣子真的要拿溫度計直接測量一下主IC的溫度...
要是超過70度...那百分之百是那顆IC在作怪了....
所以才說要用吹風機幫它快速加熱~~~看能不能把問題提前產生~~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努力幫助小妹~小妹決定買同型號的AD板結決這不知哪個漏電的導致那5顆調整紐是常通狀態,小妹不材找線路找不出來~看來還是要多潛水多看文章了~
再一次感謝各位大大~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20362-1-1.html
[视频]液晶螢幕维修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KyZEAv4fevA/
52分:53秒
teaher suggest電容全换掉。。以改善没有画面的情况

累的時候。。可以聽一下。。。有點像到【補習班】補習的感覺。。。^-^

网友:
回复 网友J:

姊姊,面板開關要將那整個按鍵模組拆下來測,量測才會準確。
如此一來,才不會被晶片的IO影響。

网友:
有時軟排安裝不良也會因為接腳相碰影響測量結果。

楼主:
 耶~~好了耶~~開機到現在5個小時半了~~都還沒滅掉~

 話說今天原本打散去台南買驅動板的,天公不做媒,下著一陣一陣的雨,我就從昨天到早上10點多都再拆AD板上的小到解下來可能就不見的電容~因為我在網拍上看到的那塊驅動板跟我這塊95%線路相似,可能是第2板唄~上面少了很多電容,所以我就拔了我板上的電容~
拔完上電的結果依舊亮雙燈黑屏,想想上次迴光返照前做了啥咪?
我拆了3顆穩壓IC重新焊上,可是我只是1.8V沒有阿~所以我只弄了ZCPn這顆,然後上電n_138| 竟然開了..............
就這樣測到現在還沒出現原本的問題呢!!!

經過這次這樣的結果整理好像是........P+I板上的電解電容要全拆換新、按鍵要檢查是否老化(老了就全換唄~反正買得到又便宜)、穩壓IC做最後的重新補焊。

至於移除掉貼面電容有沒有問題,只能請各位大內高手解說囉~:on_115| (小妹不知道會如何?)
在此附上網拍上拍很清楚的電路圖給各位參考參考

网友:
回复 网友K:

可能ZCPn有老化跡象,如果可以,找到代用的電晶體,代用上去也可以。
經過加焊,或許是將原本空焊的問題排除掉。

電壓也有可能是那些貼片電容做怪,拆掉,問題就消失了。
如果那些電容都處於電源區,都是濾雜訊在用的,將電源的雜訊去除。

网友:
恭喜你了!

恭喜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耶~~好了耶~~開機到現在5個小時半了~~都還沒滅掉~

 話說今天原本打散去台南買驅動板的,天公不做媒,下著一陣一陣的雨,我就從昨天到早上10點多都再拆AD板上的小到解下來可能就不見的電容~因為我在網拍 ...

恭喜你..您貼的照片是我家的拍賣照片.借你用沒關係,其實這塊A/D板很好修的..

网友:
小弟的vg2021m2也掛了,明天確認看看是否過保固,如過保就準備開刀了,到時候還得麻煩各位前輩指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L:

 拍謝~~借用了你的圖~原本要去跟你買的~後來搞好了又下大雨就沒大老遠從高雄騎機車去台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拍謝~~借用了你的圖~原本要去跟你買的~後來搞好了又下大雨就沒大老遠從高雄騎機車去台南了~

ㄏㄏ.沒關係拉 ..

网友(2011-01-20):
謝謝分享我回液晶螢幕同樣A/D板無法顯示所以把U4.U6.Q8個更換OK ...
晝面正常

网友(2011-03-08):
這一篇真是問與答的最佳示範
唯一的失敗點
就是第一張圖
裡面的人影不太清楚n_043|

网友:
回复 网友M:

好像在維修論壇很少看到女生的參與.所以大家參與的就特別踴躍.
話說我讀書時候.我們全班也只有兩個女生.當然也就備受不同待遇.

下次碰到難題上來求助.我看裝女生可能會比較有用.至少參與的人會比較多

网友:
回复 网友N:
女生只是佔一部份原因(偶剛開始也是這樣想啦)
仔細觀查
樓主提問所附資料詳盡
經過諸神加持之後
還附上各腳位電壓
印象深刻
值得借鏡